你们改装的随身wifi速度怎样了------------------带配套8.8一年免费卡已到货

楼主(2021-11-10):
你们改装的随身wifi速度怎样了,同一张卡同一个地方手机测速9m一秒,随身wifi只有慢的掉渣了一秒左右,差别太大了吧,

流量卡看下面10楼回复,收货的时候快递叫充值送钱,别充就是了,

网友A:
我只能说钱多了没处用,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钱多了没处用,买这个

放车上用的,用来供网络给安卓车机使用,
原厂导航那几部车就没办法搞了,也就一部改了音响的车换了安卓车机能才需要网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车上用的,用来供网络给安卓车机使用,

车上手机热点完全足够了,导航车机根本不好用,还是手机link方式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上手机热点完全足够了,导航车机根本不好用,还是手机link方式好用

主要是下载无损,手机开热点就是麻烦,每次上车都要按下手机,懒得麻烦,反正8.8一张卡,一年300g还送多100g全部通用流量不限速,免费一年,

网友B:
你这个速度不正常啊,我记得格行刚改好的时候刷抖音是不会出现卡顿的,也就是说下载速度不会低于2M的,你把这玩意放到阳台或者信号好的地方去再测试,不要放在房间里面信号不好的地方测试,这样才准确

楼主:
这个是移动的特意找了个不支持5g的旧手机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速度不正常啊,我记得格行刚改好的时候刷抖音是不会出现卡顿的,也就是说下载速度不会低于2M的,你把 ...
看我7楼
就是在阳台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下载无损,手机开热点就是麻烦,每次上车都要按下手机,懒得麻烦,反正8.8一张卡,一年300g还送多1 ...

哪里买哪里买哪里买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买哪里买哪里买哪里买

在淘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车上手机热点完全足够了,导航车机根本不好用,还是手机link方式好用

车机导航我觉得很好用呀,我的车机就是安卓的,我在车机上装的就是手机版的高德地图,和手机一样的用法,当然车机版的高德地图我也装有,感觉手机版的高德地图好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机导航我觉得很好用呀,我的车机就是安卓的,我在车机上装的就是手机版的高德地图,和手机一样的用法, ...

安装个亿连完美carplay,反正我自己用下来安卓车机当然要买高配置的安卓车机rac输出到阿尔派dsp ,再到功放,比90万下地那部的原厂车机要好用,音质就各有千秋,改装的可以炸鸡,原厂的还原度高,

网友D:
电不信、联不通的销卡手续都极其麻烦,小镇无法销,要去大市区销

网友B:
不行的话那干脆趁着今晚0点双11花个10元钱买个中兴方案的移动WiFi,不用那么操心,把esim拿掉,输入一段代码就搞掂了,关键是发热小还不会断网,比格行稳定多了,下载速度还很快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3601-1-2.html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7256454442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话那干脆趁着今晚0点双11花个10元钱买个中兴方案的移动WiFi,不用那么操心,把esim拿掉,输入一段代 ...

我今晚吧esim卡焊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不信、联不通的销卡手续都极其麻烦,小镇无法销,要去大市区销

其实不销户都可以,储蓄卡不上征信的,现在还能电话1000号远程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话那干脆趁着今晚0点双11花个10元钱买个中兴方案的移动WiFi,不用那么操心,把esim拿掉,输入一段代 ...

但是据说格行的方案跟性能是很不错的,具体我也不清楚

网友E:
看套餐差距不是很大,一年后店铺不跑路就赚了

网友:
真是便宜,之前用物联网卡还得0.5元/G,这相当于免费了。但就怕消不了号欠费以后办理不了电信的业务,不知道埋了什么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套餐差距不是很大,一年后店铺不跑路就赚了

根本不需要管店铺啊,反正8.8一年免费流量,就这么简单一年后再换卡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