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46en U盘板双贴1EFK插USB3.0不认盘求助

楼主(2021-11-10):
板子如图,已正常开卡。

目前症状是插USB2.0接口,一切正常。

然而正常插入USB3.0接口时,不认,灯亮但不闪。——短接ROM插入3.0,认桥+认1G,此时可正常刷桥(刷过几乎所有能找到的桥固件,但症状不变);

哪位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是否与开卡设置有关?

网友A(2021-12-28):
换主控左上角的电感

网友B(2022-04-29):
引用 网友A:
换主控左上角的电感

我有个2246xt的不认3.0
这个电感是哪个电压的电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2246xt的不认3.0
这个电感是哪个电压的电感了?

3.3v的

楼主(2022-09-21):
问题已解。其中一颗颗粒问题,拆下上测试架跑RDT,出现超过250个UNC块。矿力果然不负众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