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聊做电池占位桶

楼主(2021-11-10):
昨天海鲜拍了20节10440电池19块钱,准备用于遥控器,今天没事瞎做了占位桶,t某宝不贵但是运费太贵了,做了一个,里面串联二极管了,材料是小孩圆珠笔,自攻丝,热熔胶

楼主:
刚刚好刚刚好

网友A:
有创意,不怕螺丝头生锈吗?

网友B:
弱弱问一句,为什么加二极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句,为什么加二极管啊。

电压有些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创意,不怕螺丝头生锈吗?

没有电池不淌水不碍事

网友C:
手艺不错,电池来个链接看看

网友:
好主意,还能防止过放,我咋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不错,电池来个链接看看

老板名字:立志做保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句,为什么加二极管啊。

一般的二极管,可以正向降压0.6伏,

如果锂电池满电是4.2伏减去两个串联的二极管所降压1.2伏,就等于电器用的3伏

网友:
锂电接3V鼠标就要串两个二极管 不然影响功能

网友E:
要串两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串两个二极管

遥控器我试了还行

网友:
关键是直接避免过放

网友:
不错,我是没找到粗细合适的管子,而且需要内部空间大一点放1117小板,所以买了7号转5号的转换桶,8块12个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二极管,可以正向降压0.6伏,

如果锂电池满电是4.2伏减去两个串联的二极管所降压1.2伏,就等于电 ...

6666:praise:

网友:
用铁锂电池电压刚刚好

楼主:
一个14007也可以使用

网友:
不错,螺丝头创意好评,用不锈钢的完美

网友:
串联二极管的占位桶要做上正负标记吧,不清楚的人会装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