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7129低成本自制4位半万用表有没有意义

楼主(2021-11-10):
咸鱼市场看到一些4位半7129,7135的表头只卖20多元,
现在市面上的4位半还是很贵。
打算买个7129表头,嫁接到手上旧的830,或9502这些3位半数字表上,或者装到MF47指针表上,实际双显示。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达到4位半表的指标。
还是意义不大,心理作用大一点?

网友:
仪表的精度可不只在于表头的显示精度啊,它内部运算不了高精度,怎么能显示,即使显示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对于一般人来说能看个大概就够用了,不需要那么精确

网友:
撇开性能参数能否达标不谈,
需要高精度测量的场合,四位半就是鸡肋;
不需要高精度测量的场合,四位半依然是鸡肋。
当然,享受改装过程、以改装为乐趣的另议。

网友:
随便玩玩。当是满足心理需求,四位半

网友B:
其实买旧的四位半更好点
比如什么930f+啊,这类的价格不贵,功能齐全,我见到的60到100都有
别买ut的这款就行,其他都可以,首选胜利的,其次是志强,最好选大屏幕的版本,其他就没啥挑的了
只有f+和dt1000值得买,其他型号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买旧的四位半更好点
比如什么930f+啊,这类的价格不贵,功能齐全,我见到的60到100都有
别买ut的这款就 ...

其实这两种表都是用7129芯片的。

网友:
芯片是一样的,或者差不多
但是吧,基准和排阻什么的,都是硬件堆上去的
稳定性还是没的说的,屏幕大点,对比度调节一下,其实还是不错的

虽然对比新款的四位半肯定差一点,但是价格便宜好多

网友:
嫁接比重新设计一块还费事

网友C:
我做过,意义真的不大!7129芯片相比现在的万用表芯片来说速度和功能差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两种表都是用7129芯片的。

7135我以前玩过,是led驱动。7129是液晶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于一般人来说能看个大概就够用了,不需要那么精确

 真的是无语、、、、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549-1-1.html

能达到显示0.00000V就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是无语、、、、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549-1-1.html

你这个做工也很垃圾的,跟华秋那个1块钱包邮的差不多,你还不如撸那个1块钱的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3277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是无语、、、、鸟。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549-1-1.html

华秋的坛友拆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3809-1-4.html

网友(2024-12-14):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意义真的不大!7129芯片相比现在的万用表芯片来说速度和功能差太多了! ...

意义在于折腾的乐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