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真三频,开黑专属加速,游戏不再卡:荣耀猎人游戏路由器简评

楼主(2021-11-10):
前言:
作为一个经常狂打《王者荣耀》的年轻人,虽然家里面拉了电信200M的光纤宽带,但游戏过程依旧不可避免的出现460的情况,虽然知道这是腾讯逼迫我们购置加速器的小把戏,但我宁愿把钱花费在硬件上,都不愿购置这种看不见的软件产品上,所以家中一直都会选用中高端的路由器使用。

产品的开箱与细节:
作为交换机出身的华为,拥有多年的路由技术沉淀,产品在使用稳定性与性能上都有不错的口碑,就在最近,他家针对性的开发出了一款游戏级高端路由,让人忍不住想要体验一把。然而,在拿到这款路由的时候,高端大气的包装也确实惊艳到我,规格看起来比传统路由高很多。
开箱后发现内部产品主要有路由器、适配器、说明书和网线。
现在的路由器已经极少会赠送网线了,只是没想到这款华为产品还有这个习惯。网线选用扁形线材制成,实测约为1.2米左右,整体柔软厚实,通过尼龙扎带捆绑收纳。
惊叹的是它的适配器做工,整个的个头比较大,背部有明显的菊花标志,所选用的线材十分厚实,非常接近台式机的标准电源线般粗细,手感还算柔软,实测线长约为1.45米,电源输出为12V2A大小,比其他品牌路由的适配器良心不少。
目前这款路由器的官方型号为华为Hi RouterCT31,与大多数常见的扁平路由设计不同,这种八棱形切割式的机甲设计确实让人眼前一亮,暗灰色光滑的表壳设计非常简洁干净,外观上并无可见的天线设计,具有非常强的科幻色彩。
机子本身的体型并不算大,机身尺寸为125mm*125mm*125.5mm左右,而重量在0.575kg大小。宽大的机身配合底部厚实的橡胶垫设计,能让产品非常平稳的摆放在桌面上。
利用本身的特殊造型,机身上下两端的切割面均设计有对应的小型散热孔,均匀的热对流设计能极大的保持产品处于极低的运行温度,为产品稳定运行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它的内部搭载有一颗自研的海思凌霄1.4GHz主频的四核处理器,并配备有256MB的超大内存,拥有高达5Gbps的数据转发能力,保证了转发数据在物理传输通道中的畅通运行,避免了家庭中多任务数据转发所带来的拥堵,拥有名副其实的千兆传输能力。
而且在机身背部,厂家还为这款路由器设计有四个具有盲插功能的千兆网线接口,任意一个网口都能当作WAN端口或者LAN端口来使用。不仅如此,更惊喜的是,产品还支持双网双通的功能,让家庭双宽带也能互相叠加使用,这对于平常就不懂拉线的小白来说是一种解决困扰的贴心选择。
在无线端,为提供更好的手游体验,厂家采用了一颗支持真三频的凌霄WIFI芯片,可在原先双频段WIFI的基础上,专为游戏开出另一个5GHz频段,无线带宽高达2100Mbps,直接从物理通道上将信号传输进行隔离,消灭多设备连接时的互相干扰,并大幅减少延时和抖动的问题,增加游戏的快感。
为解决大多数存在死亡之握的手机信号问题,路由器内的游戏专属天线还采用了X型方案设计,配合华为Game Turbo技术,可实现任何地方、任何状态下的2.4GHz频段和5GHz频段的双通道游戏加速,大幅度减少丢包问题,增强时延稳定性,坐着躺着都不会出现信号丢失的问题。
最为有意思的是,路由还有个Game Mode专属功能,使用华为手机能直接识别3000多款可供加速的手游,并对其游戏数据进行专项加速,开黑直接告别延迟。而且在进入此模式时,路由顶端的RGB灯效还会自动开启走马灯模式,增加的产品的娱乐性。特别是它还内置有迅游加速器,可一键智能加速PC游戏,并支持一个账号双人开黑和动态智能的调整加速线路,无惧跨区跨服跨国的问题,游戏更开心。
除此之外,路由还配有loT加速引擎,可为小流量的HiLink loT设备建立专属通道,当路由发现可配对的HUAWEI HiLink智能设备,此时只需按下路由前端的H键,就能连接上路由的WIFI使用,操作极为简易。
同时它除了支持原创管理、设备限速以及其他常见功能外,还支持并不常见的插件拓展功能,为后期功能开发和升级使用提供便利的基础。

产品功能与使用:
这款路由的各项功能可以通过WEB后台设以及APP端进行设置,首先来看一下WEB端的后台,主要分为主页、我要上网、我的WIFI、终端管理和更多功能五大项。
这里用最多的还是我要上网、我的WIFI以及更多功能,其中我要上网里面,路由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联网方式的选择,而WIFI设置里面也能看到对游戏专属WIFI的设置。
路由功能里面,我最想看一下插件的功能,可是这WEB端没有看到,不过在更多功能里面找到了类似智联设置、WAN网口的设置以及中继设置的特殊设置选项。
对于APP而言,其实就是WEB后台的简化版,但是在使用过程有些不太人性化,毕竟在非华为的手机中,需要安装华为服务才能正常使用。而在绑定路由器后,进入里面就能直观的查看到路由此时的运行情况,包括下载速度、接入设备、游戏加速、儿童上网以及运行周报等情况。
在APP里面,我找到了WEB网页端没有的插件安装功能,基本弥补了WEB端的功能与设置不足,可直接通过APP对产品的某些特定功能进行设置,类似路由器的RGB灯效系统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WEB端没有的设置。
那么这款产品实际的使用状况如何呢?首先来对产品的信号进行测试,在一间130平米的大房子内,将路由器放置在一个小房间内,并对房间内的其余几点进行信号强度测试,所测的结果以及测试点如下图所示。
作为对比,接着再放置一个360超级路由器在同样的地方进行测试,虽然在A点大家的信号强度都差不多,但是在E点较远处,华为的信号强度无疑是强了一点了,信号衰弱整体并不大,而且信号非常平稳,没有360超级路由那样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波动,但是这里我也发现一个小问题,那就是华为2.4GHz频段的WIFI信号偶尔会出现一些小的波动,但是时间极短,基本不影响使用。
因为路由器中的四个端口均为盲插型千兆网口,所以随机选取两个网口,用来连接不同的电脑做有线数据传输实验,此时能在电脑网卡处看到连接带宽为1Gbps。
而接入家庭200Mbps带宽后,发现产品能跑出最快22.6MB/s的下载速度,测试得到实际家庭理论带宽为180.8Mbps,已经接近家庭中最高带宽网速。
在局域网中,因为没有两块SSD固态盘做测试,所以两台电脑间的有线数据传输速度仅为70.2MB/s左右,此种情况下的实际理论传输速度为561.6Mbps,此段数据仅做参考。
接着,将其中一台电脑接入TL-WDN7200H无线网卡,并将其与路由器在大约1米的地方,通过WIFI进行连接测试,首先测试的是产品的2.4GHz无线传输速度,通过已经连接的无线网卡可见,此时的连接带宽为300Mbps。
根据以往的经验,在无线传输的情况下,产品的实际带宽会缩小一半还多,所以在局域网内的实测传输速度传输为24.2MB/s,理论传输带宽为193.6Mbps,基本在预估范围之内。
在接入非专属游戏通道的5GHz频段WIFI后,在网卡上显示此时的连接带宽为867Mbps。
在局域网内进行数据传输测试,发现此时最大能以54MB/s的速度进行传输,实际理论带宽为432Mbps,同样符合预期。
而接入专属游戏的5GHz频段WIFI后,网卡上同样显示产品的带宽为867Mbps,看来与上面的5GHz频段没啥分别,专属游戏通道应该只是天线类型有区别。
此时在局域网中进行数据传输测试,发现在数据传输中,路由的传输速度基本维持在65MB/s大小,因此推算此时的实际理论传输带宽为520Mbps左右,测试效果比上面的5GHz频段要好。
那么作为支持游戏加速功能的路由,在实际的游戏体验中会如何呢?虽然路由支持Game Turbo功能,可进行双通道传输游戏数据包,能在一定程度上大幅度减少WIFI干扰而卡顿,但是这功能目前仅支持华为最新的荣耀V30系列、Mate30系列和华为nova6系列手机使用,更多机型支持也正在开发中。为了提高产品游戏的使用体验和减少不必要的误差,所以游戏测试中,我选用了mate20X手机来进行开黑试玩,测试过程是坐在路由旁边1米的地方,通过专属的5GHz频段WIFI进行游戏,经过一个多星期,每天3小时左右的游戏情况来看,每次使用能被识别的游戏软件时,路由器只有处于非中继功能的情况下,才会自动转入Game Mode模式,并在RGB灯效上开启走马灯灯效显示。
当然,特殊的手机深度联动技术让游戏的时候延时更少,比普通路由要好太多,连续的游戏仅是偶尔才会出现460的情况,大部分的延时都稳定在100ms以下,相比较以往的游戏状态确实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即使在元旦如此热闹的时候都能稳定的游戏。
电脑端游戏的话,毕竟玩的比较少,但是测试期间从来不卡顿,组队吃鸡也不错。

总结:
优点:路由器的外观设计非常科幻时尚,并内置有比较强悍的凌霄1.4GHz的四核芯片和256MB的超大内存,保证了产品具有数据高速转发的能力。而且它不仅拥有四个千兆盲插端口设计,同时还能支持双网双通的功能,为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还特别采用了一颗凌霄真三频WIFI芯片,最高无线带宽达到2100Mbps左右,搭配Game Turbo技术、Game Mode加速以及内置的迅游加速器,游戏基本畅通无阻,加上六颗信号放大器和X型天线的设计,距离再远也能游刃有余。
缺点:这款路由并没有提供USB端口,不具有常见的网盘功能,而且WEB端也没有提供插件的安装设置和RGB灯效控制设置,有些不太人性化,手机端的APP不支持网线连接方式的设置,而且Game Mode模式对于非华为手机而言,仅能支持40款游戏加速的功能,支持的游戏加速的种类比较少。

网友:
360全家桶??qq浏览器?

网友:
直接上个wifi6路由器不就行了,这玩意要是能自带**上网功能那还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