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太阳能储电电池问题

楼主(2021-11-10):
前年买的共享单车板子,去年用点烟器充电头给18659电池充电,好象没什么效率。前段时间买了个12/24V10A的太阳能控制器,不过还没有12V电池。双11活动,在X宝抢格子得了近70元红包,因此想买个电池,不过纠结是买锂电池好还是铅酸电池好。在X宝搜索了一下,同容量的,两种电池价钱都差不多,因此稍倾向于锂电池。只是搜索到的锂电池都喷雾器用的,只有小牌子或者是没牌子的,或者是倍量之类的;小牌子的说保现年,而倍量之类的保90天,价钱12V10A的在70-100之间——这下又纠结了,是买倍量之类,还是买杂牌无牌的?各位有什么意见,或者稍好信得过的店铺推荐一下?

比较急,红包有效期只有今明两天。

网友A:
感觉锂电就是轻便点,但是长时间浮充电池寿命不长,铅酸的耐用,不能用时费铅还能卖个好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锂电就是轻便点,但是长时间浮充电池寿命不长,铅酸的耐用,不能用时费铅还能卖个好价钱 ...

浮充的时间应该不是太多,因为我这阳光照射的时间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是散光,太阳照射时太阳能板电流也只得18V2A左右。

理论上,锂电池充放电次数比铅酸多一倍啊,因此会不会比铅酸更耐用一些?

网友:
倍量~这个牌子镍氢垃圾的很,锂电池有拆机三星 松下好吗

网友B:
买铅酸的,安全,残值高!而且你说的耐用性,如果不让铅酸亏电的话,寿命也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铅酸的,安全,残值高!而且你说的耐用性,如果不让铅酸亏电的话,寿命也很长! ...

有什么好介绍,哪个牌子的好?刚才又搜索了下,铅酸似乎比锂电还要贵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介绍,哪个牌子的好?刚才又搜索了下,铅酸似乎比锂电还要贵一点。
...

到修理厂去买旧的,你让他给你用冷启动电流测试表测测,找个好一点的,100块钱可以买一个60AH的,最少也是45AH。当然二手的可能容量达不到60或者45,不过肯定比10AH多多了!

网友:
买了倍量的,到手一看,又退了,重量轻,这个价格感觉不是虚标就是电芯不行。后来买了磷酸铁锂电池组。

网友C:
要看怎么用,如果白天充电晚上基本把电用光的话还是锂电好,铅酸电池最好是随用随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怎么用,如果白天充电晚上基本把电用光的话还是锂电好,铅酸电池最好是随用随充, ...

白天充电,晚上电用。如果电池够大,光猫和WIFI日夜用——不过10A的电池,不中心支持光猫等日夜使用,因为这两货一般使用功率在15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修理厂去买旧的,你让他给你用冷启动电流测试表测测,找个好一点的,100块钱可以买一个60AH的,最少也 ...

暂时不想自己掏钱,只想用X宝红包。

网友:
我在阳台上那种板子三串二并,接了个太阳能控制器,电池用的旧电动车上的12V铅酸蓄电池,长期浮充。因为不需要把电池移动,所以电池重点无所谓。重点是便宜,耐操。

网友:
家里用用的话还是铅酸吧,铅酸耐造

楼主:
都推荐铅酸啊,那我就选铅酸吧。但是有没有可选的牌子或店家推荐?现在不知道选哪个牌子和店家买好。

网友D:
磷酸铁锂,用过发现铅酸太不好。买3.2v20ah自己组电池组,几块钱买个保护板。换电池不存在

网友E:
12V的话用电动自行车的铅酸电池就够了,4.2V的话用聚合物电池也不错的,主要是容量大体积小,10000mah全新的也就十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磷酸铁锂,用过发现铅酸太不好。买3.2v20ah自己组电池组,几块钱买个保护板。换电池不存在 ...

没有检测工具,串联一致性不好确定啊。买铁锂,能说下哪家比较可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的话用电动自行车的铅酸电池就够了,4.2V的话用聚合物电池也不错的,主要是容量大体积小,10000mah全新 ...

象手机电池那种中间夹纸的电池?好象容易怀孕啊,而且似乎也没见那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检测工具,串联一致性不好确定啊。买铁锂,能说下哪家比较可靠吗? ...

某宝,星星动力参考下。

楼主:
看到卖铅酸的,追评都是说质量不行的,最终还是选择了锂电池,保90天的倍量的12V10A,重量只得700克,赌一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