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施乐复印机A3打印纸盒卡纸无法识别零成本维修

楼主(2021-11-10):
最近收了一台施乐数码复印机,先买了块打印板,打印时不时卡纸,检查了半天发现是由于纸盒识别不到突然卡住了,并且只卡A3纸,A4纸识别正常出纸也快来不及卡!因此我拆了下纸张识别传感器,触点全部清理一遍,用起来正常了,识别灵敏不再出错。以下是拆解维修图片:

1、取出全部纸盒

2、拆掉传感器板,上面有插头,不想修的可以买一套拆机的。
黑色塑料内部铜片最好也清洗一下

3、拆下触点弹片(未清洗),切忌不能碰弯,安装时可以适当往外掰一点,以便接触更好!

4、安装触点弹片(已清洗),切记轻压装入,失去弹性就废了

一切完好如初,有遇到此问题的朋友可以参照维修!

网友A:
这开关里怎么没有加润滑剂?可以避免接触不良什么的,有概率下次再次产生接触不良,不要乱加润滑剂,加错了塑料容易坏掉

网友:
楼主你这是台大机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开关里怎么没有加润滑剂?可以避免接触不良什么的,有概率下次再次产生接触不良,不要乱加润滑剂,加错了 ...

硒鼓导电膏 鼓芯充电辊导电硅脂 打印机硒鼓 导电膏 润滑膏 黑色

网友:
费这么大的事,除锈剂一喷按几下,再喷,搞定!

网友:
镀银触点,时间长了,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