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ML-Y318A6养生壶不加热了,解体检查原来是加热盘断了

楼主(2021-11-10):
基友说壶坏了,没有干烧痕迹,还这就是加热盘断了。。。

楼主:
用上我的金灶壶加热是没问题的。 壶的加热盘很少坏???

网友:
居然是这里坏

网友A:
五个手指头还不一样长,何况这个,X宝上有单独加热盘

网友B:
不干烧的情况,发热盘坏算中头奖了。

网友:
昨晚才修好一个差不多的养生壶,防干烧保险熔断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着挺新啊,是不是里面进去东西了

网友:
黑色塑料胶圈,拆下来,看看有没温控开关损坏的?

网友:
功率越小,越容易坏,因为发热管的直径和长度都差不多,所以会细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上我的金灶壶加热是没问题的。 壶的加热盘很少坏???

使用习惯的问题吧,我手里也遇到几个这样子断发热丝的。
我感觉应该是空烧过,或者烧开后立马灌冷水,导致发热丝忽热忽冷而断路。

网友:
这个加热盘没一定的工具很难装得上。加热盘,因为回收件再用,烧断很正常

网友D:
使用时应该注意,开水别全倒出来,留些在壶内,慢慢冷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使用习惯的问题吧,我手里也遇到几个这样子断发热丝的。
我感觉应该是空烧过,或者烧开后立马灌冷水,导 ...

原来是这样啊,我开水壶倒出来后经常装冷水,看来要凉一凉再装冷水了

网友F:
养生壶只是比烧水壶多了一些无关重要的功能,就可以卖贵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五个手指头还不一样长,何况这个,X宝上有单独加热盘

这种很多都是胶水粘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很多都是胶水粘上的,

用什么胶水粘的?铸工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是这样啊,我开水壶倒出来后经常装冷水,看来要凉一凉再装冷水了

你可能理解错了,壶里留水是让发热盘慢慢冷下来,而不是开水倒完后去装冷水,这个时间差容易让发热盘过热而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干烧的情况,发热盘坏算中头奖了。

熱心會員  见的不多,但这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时应该注意,开水别全倒出来,留些在壶内,慢慢冷却。

熱心會員 玻璃壶与加热盘有硅胶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养生壶只是比烧水壶多了一些无关重要的功能,就可以卖贵点了。

哈哈,现在的人越来越精致了,烧个水必须要烧出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