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手液給液器不出液维修

楼主(2021-11-10):
(图片)

网友:
用的18650啊,还算可以了。

楼主:
感应动作有,指示灯亮。拆开后发现露出覆铜板的地方有一堆绿色东西,不理解怎么会进去????用酒精清洗掉露出覆铜板,把周边焊点都补焊了一遍,不解决问题。先更换 MOS管2302,仍然不解决问题。重焊1R1保险电阻,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A:
奇怪,我的另一款洗手液給液器,也是覆铜板的地方有一堆绿色东西,密封是原装以前没有拆开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应动作有,指示灯亮。拆开后发现露出覆铜板的地方有一堆绿色东西,不理解怎么会进去????用酒精清洗掉 ...

补焊真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我的另一款洗手液給液器,也是覆铜板的地方有一堆绿色东西,密封是原装以前没有拆开过。 ...

好像是出厂前漏液

楼主:
不会照片加文字说明,照片也不太清楚,各位将就看吧

网友B:
手里也有一个,不好拆呀

网友:
现在的人真是懒得挤洗手液都要靠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也有一个,不好拆呀

上盖超声波焊接,慢慢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盖超声波焊接,慢慢撬。

是上盖缝隙那撬吧,我这个能吸不能出洗手液

网友:
已拆开了,但问题还没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