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请教:这个键盘是什么机子上用的?

楼主(2021-11-10):
  TAYLOR键盘,近十斤重,先看看吧

楼主:
  打开以后

楼主:
  一个键盘,用上了两个芯片:MC 6809,摩托罗拉1979年推出的8位微处理器,是MC 6800微处理器的改进型;MC6840P不知是什么出处。

楼主:
  背面和侧面:

楼主:
  请坛内高手释疑!

网友A:
这是上古时期 核弹发射控制键盘

网友B:
以前的化工设备上的,工控机(相当于现在的人机界面输入+部分输入逻辑部分),当年绝对的高级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化工设备上的,工控机(相当于现在的人机界面输入+部分输入逻辑部分),当年绝对的高级玩意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上古时期 核弹发射控制键盘

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上面有 ABB字母,说不定是ABB自动化 机器手那个公司的 工控设备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