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自行车外胎

楼主(2021-11-10):
新买的外胎到了

准备把前后胎都换掉。
先看看后胎。这是上次用的备用胎。

又裂的不成样子了。

内胎

也有补丁,这是快补的。

这是自己慢慢补的。

来看看前胎。

也快不行了。

内胎一个补丁都没有,准备把这个内胎放到后胎去。

这是更换完内外胎的情况。

眼尖的可以发现,前胎的胎唇没有镶进去。
返工。

这下完美了。
简单的试了一下,感觉良好。

不知道这个外胎能撑多久
谢谢观赏!

网友:
骑了多少公里更换的?

网友:
这轮胎,真用的太苦了

网友:
轮胎能用很久的尤其是前胎,我自行车前轮胎面龟裂了很多一厘米左右的大裂纹照样没换,现在路况好。

网友:
这得骑了上千公里吧

网友:
想买个自行车,可没地方放。。。。。

网友:
久经考验的外胎终于可以休息了

网友:
老铁这个胎骑了多久呢。我的正新轮胎接地面很多细的裂纹了,骑了4,5年了吧。过段时间换了,顺便把刹车盘也换了。

网友:
现在骑马路,马路上没啥小石头,我那个外胎都裂了感觉也没啥问题,就是最怕遇到小石头子的路面

网友:
净用正新了不知朝阳的咋样?

网友A:
换个外胎真的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吧?呵呵这么多加分的。。。

不是我挑剔,总感觉哪里不对。

网友B:
朝阳的胎相比建大怎么样?我经常换的建大,寿命也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朝阳的胎相比建大怎么样?我经常换的建大,寿命也不长。

内胎不错,外肜第一次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外胎真的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吧?呵呵这么多加分的。。。

不是我挑剔,总感觉哪里不对。 ...

就这样,只要是棒棒团发帖,都这样,加分本来就是棒棒困里玩的东西。

网友C:
现在的自行车外胎质量都特别差,正新,建大,朝阳都一样,一两年就有龟裂的现象。
七八年前的自行车,同样是这几个牌子,磨平了都没有大面积的老化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自行车外胎质量都特别差,正新,建大,朝阳都一样,一两年就有龟裂的现象。
七八年前的自行车,同样 ...

感觉现在外胎的胶,用的都是回收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自行车外胎质量都特别差,正新,建大,朝阳都一样,一两年就有龟裂的现象。
七八年前的自行车,同样 ...

材质有变化了,类似于苹果的充电线采用了无铅工艺,理论上更环保,但寿命短了。内外胎的材质也这样,现在的环保要求比较高,添加剂可能变了。

网友(2022-05-07):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