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开关不能弹起的公牛接线板

楼主(2021-11-10):
公牛的接线板,开关不能弹起来了,拆开修修

异型螺丝

放大异型螺丝

一字螺丝刀中间磨一下就可以拆开了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把开关拆开,加点黄油,可以再战三年

网友A:
公牛最容易坏就是那个透明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牛最容易坏就是那个透明的开关

不透明的,也爱坏

网友:
还有指示灯也很爱坏

网友B:
wd40喷一下就好了,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2023-01-12):
引用 网友B:
wd40喷一下就好了,我经常这么干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老司机必备

网友:
直接对着缝隙喷

网友C:
这种插排主要就是开关爱坏,还是开的瞬间打火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插排主要就是开关爱坏,还是开的瞬间打火引起的吧!

不一定哦

网友:
插排开关的常见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