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压力锅加压不太好

楼主(2021-11-10):
同事一点压力锅,说加压不大行,让给看看,看看就看看,大不了修不了。

没找到压力开关呀,底部中央只有个热敏电阻,盖子内部有个开关,上电,盖子盖不好的话报警,工作中打开盖子显示E0。

我选“鱼类”,压力调节选20,好像加热到一定程度出现倒计时 00:12,一直到- - - -,工作完毕
我看到画圈处在内部堵头堵上后还有点漏气,盖和锅体结合的某处,漏气严重,问题应该在这。
请教:在加热的过程中,继电器偶尔开,过一会再关,反复,是不是正常,我家里没有这样的电器,故有此疑问。

网友:
漏气,换锅盖上的胶圈试试,好像电压力锅煮饭,加热过程继电器都会跳几下

网友:
不建议给别人修家电,能不能修好再说,万一漏个电。。。

网友A:
锅内压力增加时,温度一定是升高的,反这亦然。故控制压力应当就是温度,热敏电阻应该就是重点了。没修过,只是判断。

网友:
我有一台美的压力锅,用了没多少时间就压不上,换了新圈没多少时间又这样,感觉还是出厂问题,后来用9片垫片把锅底三颗螺丝全部垫高,就是加热盘升高三个垫片,搞好后一直用到LP大人嫌没预约功能才给他强制罢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锅内压力增加时,温度一定是升高的,反这亦然。故控制压力应当就是温度,热敏电阻应该就是重点了。没修过, ...

这个不会的,有温控,没达到温度继电器不跳的。楼主这个只是单纯漏气而已,估计是胶圈老化之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的,有温控,没达到温度继电器不跳的。楼主这个只是单纯漏气而已,估计是胶圈老化之类的问题 ...

是机械式的温控吗,只是受温度直接控制?楼主说的热敏电阻,其实是个温控开关。

网友C:
这种锅用的是压力传感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锅用的是压力传感器吧

没传感器的,就是一个温度检测在盖上,国内的没这么高档,都是气压不好造成的

网友:
看看内胆口部是否有变形的?我的电压力锅是CYSB50YC3C-100型的,跟你的内部相似,但盖子是可以单独打开的。
最近在折腾这个锅,首先是继电器吸合有时候会跳开,导致中途不加热,饭不熟。换5V滤波电容后还是偶尔有这个情况,前天晚上把面板所有的按钮开关换掉了,还没有装机试锅,这种偶发的故障最烦人。
大概是2年前锅也有漏气,换掉盖子上的压力调节的橡胶圈了,内胆也换掉了。

网友:
温度达到了就基本可以计算出压力来,如果超压还有超压保护开关会断开,少量加水加热蒸汽快速生成时会触发超压开关使锅迅速终止加热。
比如当传感器检测到锅底温度是110度时就知道此时锅里的压力大概就是1.5公斤或者150Kpa!

网友:
当然需要继电器断续通电的,就是要完成所谓加热曲线,再者不断电要加热到爆炸吗?
这个锅就是漏气,需要更换锅盖密封圈~据说每个几个月就要换的,还有盖上那个漏气的孔里也有密封圈也要换新就OK。

楼主:
谢谢热心的坛友的支持。主家今天从售后点买了一个,说恰巧店里没电没法查型号,我刚才试了下新买的,还是漏水,只有让主家带回锅买密封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