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某多多买的汽车蓄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1-11-10):
      最近由于天冷,我的09款四手北斗星经常打不着,因为车况时间长了,感觉汽车哪里漏电,但是又不好查。加之是去年换的新电瓶,所以觉得买个充电器算了。于是四天前在某多多上几经比较买了一款看着不错的充电器。今天上午终于到了,拆开包装,准备插电试机的时候,突然发现里面有响声,赶紧联系客服,开始说也许是一个螺丝,我说肯定是一个零件,最后答曰让我返回来重新换一个,我说来回需要六七天,那样车更打不着了。而且我还要掏运费。最后客服问我咋办,我说优惠20块钱,剩下的事情我自己处理,毕竟咱是搞维修的。最后他们请示店长,同意我的方案,最后退款20块钱,我付了将近60块钱。赌一把,相信我不会翻车的。下午,赶紧拆开一看,果然是料事如神,真的是一个元件,不过不是掉的,好像是多余了一个。为了谨慎起见,我还把电路板拆下仔细检查了焊点,最后确定真的是多了一个大功率场效应管,10N65。
看看这包装,多简单,连个泡沫都没有
这是正面,说明说是自动识别
这是背面
拆开一看,感觉就像是电动自行车充电器
看着这做工还不错
通电显示电压30多伏,咱是空载,看到这么高的电压,不敢接电瓶,咨询卖家,说是空载显示30多伏是正常的,但是还是不踏实,改天找个旧电动自行车12v电池先试试。

网友A:
30v显然不对接上必烧电脑

网友B:
一块电池是13.8ⅴ,为什么是29.6ⅴ?

网友:
这么高压怕会充鼓电池

网友:
根据说明书提示:先接电瓶再插电,接电瓶的时候会自动识别出12V电瓶还是24V电瓶,12V充电器空载在15V左右,那么24V空载就是30V没错,不放心可以先拆下电瓶正负极一根线再试
返了20也就算了,还白嫖一颗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v显然不对接上必烧电脑

充电严禁直接接车上电瓶,电瓶拆下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块电池是13.8ⅴ,为什么是29.6ⅴ?

这是12/24V通用的,才会这样吧? 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
12V/24V电瓶通用充电器,空载30V没问题。
不放心就断开电瓶正极线。
通电时用电压表监测下,万一是24V,短时间也不会损坏电瓶的。最大也才10A。

看板上的元件和散热片,充电电流大不到哪里去。

网友:
支持24V电瓶的,空载30V也正常。

网友:
微电脑自动控制,高大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0v显然不对接上必烧电脑

有电瓶拉住,电压不会升那么高的吧

网友:
白送一个mos管,有维修配件了

网友:
我一直用20元的优信摩托车充电器,里面也很规矩,2a慢慢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电瓶拉住,电压不会升那么高的吧

对的,根本就电压升不上去。汽车启动以后,像北斗星这种汽车自动充电电流最大也在二三十安了。
而且汽车的电脑很皮实的。反接电池有保护,正接24伏也不会烧。

网友:
老实说,汽车电瓶充电,最好就是找个大功率工频变压器,一个桥堆,加一个定时器diy一个,好用不贵,还不会坏。桥堆后面不用加滤波电容,脉冲直流电对老电池还有修复作用。

网友:
这充电器外形看着挺新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