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5元买一送一的海康威视ds-3wr11-e,1200M路由器玩玩。

楼主(2021-11-10):
今天去卖纸板,又看到了一个海康威视的路由器,
百度了一下发现是1200m的,
这老板越来越精明了,开价要5元,以前2元就能搞定。
顺手又拿了个迅捷的渣渣路由器,算是买一送一。

1+3口。

需要9v1a的电源,实际9v600毫安的也能用。。

拆开心都凉了,壳子大,主板小。

螃蟹的方案,还没功放芯片。

电源芯片。用12v1a的电源也没问题。

主芯片100%也是螃蟹,旁边有个螃蟹的RTL8812FR

2.4g采用3天线设计。

这个路由器的固件,没有wds桥接功能,只能当无线路由器用。

接下来拆这个渣渣

5.1版本,一看就是缩水货。

同样的外壳大,主板小。连电源入口的电容都换了小的。

mtk7628单芯片方案,集成了运行内存,越来越省了。

电源芯片,用的5v电源,实际工作只有5v170毫安,真的很省电。

耗电量1w都不到,真的很省电,停电用移动电源带机就能使用。

现在的无线路由器,都不用运行内存了,主板设计越来越简洁。
没有功放芯片,信号强度也就那样。

网友:
其实一般家用带几台电脑几部手机用用这种也够了

网友:
你那老板不错了,我这垃圾站,你那个FAST的那种都要5块,以前买过两三回。

网友:
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1200M也是双频吧,这么不值钱拉

网友A:
海康那个也太渣了,貌似中间的是假天线

网友:
关于功率我说下 不用的时候功率小 大流量上下时功率会变大一些

网友:
差不多10年前我们这边回收站路由器这些都是按五元一个卖了,会讲价的送个电源

网友B:
两个渣渣,看见那么小的PCB板就没意思,海康的还搭配根假天线

网友:
前面还想说这五元好大,后面看两个都不是好鸟啊,不值

网友:
拆开心都凉了

网友:
海康那个像是TP的公板

网友:
海康的路由器、交换机都是腾达代工的,产品外观、接口排列、电路板的布局及芯片型号跟腾达的都一模一样。
还有,现在的一些低端路由器,不是没有运行内存,而是集成到主控里面了。

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康那个也太渣了,貌似中间的是假天线

海康的路由器、交换机是腾达代工的,交换机拆开之后,比这更缩水,PCB板是单面板,整个板子上连一颗电解电容都没有

网友:
还有车吗?5元挺便宜的。

网友:
电源那里是假天线

网友:
那我比你好点,我15元在废品站捡了个开博尔Q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渣渣,看见那么小的PCB板就没意思,海康的还搭配根假天线

我也感觉是个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