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成功升级十年前的老戴尔台式电脑,加固态升内存

楼主(2021-11-10):
前天晚上闵工紧急召见,说是让我赶紧给一台老电脑升级。接到指令,立马赶到现场,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是一台十年前的老戴尔品牌台式电脑。昨天成功升级固态硬盘并将内存升到4G,开机速度杠杠的。

这是机器内部,还是品牌机做工好,这电脑用了十几年,现在开机几乎听不到风扇声音。这一点值得表扬

看看这电源,叫什么牌子,一时半会想不到起来了,哎,老了老了

准备更换的固态,我给客户升级几乎都是选的品牌固态,杂牌用得少

成功装机,进PE中

看看这风扇,这时候我还不知道CPU型号

准备分区

装机中

这是正面

这是背面

这是该机的配置,此时我才知道该机是AMD X2  190,就这都比我在网吧买的二手电脑风扇强多了,我那个AMD  X2  240十年时间几乎换了5、6个CPU散热风扇了。但是人家品牌机,同样的处理器人家的风扇声音就比组装机风扇好得多。

最后来一幅cccp的内务部少尉还是上尉军官镇图,请原谅图片比较模糊,看不清军衔。

网友:
这ssd还不山寨啊

网友:
居然有四根内存槽。

网友A:
开机再快有啥用,这破u看个高清视频都会卡的,没有意义了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再有这个4G内存会使固态写入放大较大一些。搞个B75+1220V2+4G+2G来个亮机卡也比这好。

网友:
呃,我还有个X2 250的晾着。

网友:
把CPU也换了吧,换个四核的。190不行了。

网友B:
单位报废一批比你这个还早,我搞了一台,也就机箱不错,其他的应该都不能用了。

楼主:
呀,还来了一名军官,达瓦里氏,乌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再快有啥用,这破u看个高清视频都会卡的,没有意义了

闵工他单位同事的,对于那些不懂的人,你让他升级就像割他的肉,他会心疼的,总觉得他那原装的多么多么的好,一句话就是不想多花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位报废一批比你这个还早,我搞了一台,也就机箱不错,其他的应该都不能用了。 ...

戴尔的东西除了,没一样用的上,btx电源,主板反着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戴尔的东西除了,没一样用的上,btx电源,主板反着装,

电源都是定制的。

网友D:
打死也不用金士顿,U盘和内存都上过当。高仿的太多了,防不胜防。固态我只用长江存储的光威。
这老电脑升级完又能用好多年吧,我这08年的笔记本升级完还当主力机呢。固态真是万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死也不用金士顿,U盘和内存都上过当。高仿的太多了,防不胜防。固态我只用长江存储的光威。
这老电脑升级 ...

先生此言差矣,老夫所用皆是金士顿,腰上所挂四个优盘三个都是金士顿,因为我买的都是正品,所以我给客户装的几乎都是金士顿系列的存储产品。

网友E:
光宝电源,很多品牌机笔记本电源都是用的这个牌子,稳定性挺好的,很多用了七八年还继续服役的,不过这个牌子一般只做OEM

网友F:
我有华擎G41主板带cpu闲置的,要的话友情价给你

网友:
LITEON经常见,联想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和电池好多是它代工,中文名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华擎G41主板带cpu闲置的,要的话友情价给你

我手里还有几块G31主板呢,准备过几天装几台卖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宝电源,很多品牌机笔记本电源都是用的这个牌子,稳定性挺好的,很多用了七八年还继续服役的,不过这个牌 ...

我怎么觉的这牌子叫”建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