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金士顿240G-16颗FT16B08UCT1

楼主(2021-11-10):
咨询1:各种正常的ssd金士顿240G,flash是FT16B08UCT1-1B,主控是marvell 88ss1074。
目前手里有2块这个参数的盘, 有没有什么方案是可以将16*2也就是32颗16g的颗粒做到一张ssd板子上呢?
2个240盘没有啥用, 一个480还可以做做存储。
另外这个flash支持叠焊么?叠焊有意义么?有支持叠焊的板子么?
这个flash还有折腾的必要么?还是黄鱼直接出掉换成rmb?
SSD新人, 求指点迷津。

咨询2:

不识别的SSD:kingspec 120G,JMF60F主控,H27QFG8VEB8R颗粒2颗,
这个建议应该怎么处理呀?

网友A:
支持TLC的32贴板子怕是只有PMC 最大64贴  普通板子那就只能拿2256K或者2258H的16贴叠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TLC的32贴板子怕是只有PMC 最大64贴  普通板子那就只能拿2256K或者2258H的16贴叠焊 ...

这个芯片真的可以叠焊么,正常叠焊还是这个芯片有需要特殊注意的地方呢? 2256K/2258h选择哪个更优秀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TLC的32贴板子怕是只有PMC 最大64贴  普通板子那就只能拿2256K或者2258H的16贴叠焊 ...

SM2246EN:55NM,单核心RISC架构32位,4通道,支持外置缓存,主打节能。

SM2246XT: SM2246XT是SM2246EN的精简版,简化了固态硬盘PCB设计,节约了固态硬盘成本,自带384KB缓存,不支持外置缓存。

SM2256K:55NM,单核、4通道,可外置缓存,拥有NANDXtend解错修正技术,支持镁光16NM TLC闪存。NANDXtend ECC纠错技术是SM的专利,号称能将TLC寿命提升3倍,使得TLC闪存的SSD稳定性、寿命大增。慧荣的NANDXtend技术,迎合了以TLC为主流闪存的SSD市场的需求,于是慧荣成为了更多SSD厂商的选择。

SM2258H:40NM制程,单核、4通道,支持外置缓存,支持NANDXtend技术,支持12NM TLC和3D TLC NAND,支持 NANDXtend技术。

SM2258XT:不支持外置缓存,性能稳定。SM2256K 的成功让慧荣找到了方向,很快慧荣就推出了更加成熟的SM2258XT、SM2258H,一举奠定了其在SSD消费市场的主流地位。 SM2258H、SM2258XT作为消费级SATA SSD主控,它们使得TLC /3D TLC 闪存的SSD能够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更稳定的读写性能,堪称消费级SATA SSD主控里的经典,这两款主控至少在近1-2年内都不会过时。

慧荣SATA SSD主控按照性能好坏,市场定位排序,SM2246XT<SM2246EN<SM2256K<SM2258XT<SM2258H。

网友B:
不建议折腾,费时费力,手工活不好还容易翻车。建议闲鱼出掉回血,再买别的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折腾,费时费力,手工活不好还容易翻车。建议闲鱼出掉回血,再买别的容量的。 ...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