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电热毯的控制器全部去掉,插头线直通,电热毯还能正常使用吗?

楼主(2021-11-10):
天冷了,把电热毯翻出来,插上电源,过了一会儿发现完全不热,怎么办啊,要冷死了。把控制器(档位开关)拆开看看发现看不懂。

这是表面开关是关。

开关是低档位。

开关是高档位。

下面。
没看出什么有问题?
我想把这个档位开关去掉,开关线直通,不用档位控制了,这时就是高档位吧,另外用定时开关来控制,隔半个小时开半个小时。不知道行不行?电热毯是否能正常使用,指会不会烧?

网友:
看着应该可以,不过量下线看看有没有断更简单吧

网友:
有万用表吗?先测测是啥坏了,要是电热丝,你拆了也没用

楼主:
怎么量电热丝有没有断了?

网友A:
这就一普通开关你不会判断好坏还是别修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量电热丝有没有断了?

你把开关线直通就是一直是高温档通电。原开关的低温档是在电路中串一个二极管,相当于只有正弦波的半波通电。理论上应该直通是没有问题的,但从安全考虑还是把开关修好吧,应该就是接触不良。判断电热丝断了没,万用表电阻档测。简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一普通开关你不会判断好坏还是别修了吧

哈,很有道理。

网友:
开关应该是好的,估计断线了

网友:
还是别用了,不安全

网友:
根据做工来看,99%是电热丝不通电了,与开关无关,其中一半的可能是电线与电热丝的接头处断了,另一半可能是电热丝质量差,上年使用手电热丝已经老化了你收拾折叠的时候已经折断了,扔了吧,应当这个是价值二三十元以内的产品,用一年就不错了

网友B:
看这意思还是别乱改了,这玩意搞不好可是危险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意思还是别乱改了,这玩意搞不好可是危险品

厂家早就想到了,不然电死人,会破产的。。直通都不热,是发热芯线断了,只能换了,想修得找出来,一定做好绝缘。

网友:
想法是好的是对的,但是不会检测的话,就别修了,危险

网友:
先测一下发热丝,不断就是开关弹片接触不良,或输入线断了

网友:
串联或并联个灯试试

网友:
一个开关 一个电阻  这都能坏 八成是电阻坏了

网友:
有表的话就用电阻档量一下图中箭头所指2点,阻值很大(超过几千欧)就是电阻丝断了,可以换整根的电热毯线;没表可以直接把220v接那里,看电褥子热不热就 知道断不断了。

网友:
接起来就是高温档位,窜个整流二极管是半波整流就是一半的功率,就是低温档,那个电阻是指示灯的而已,这么小电阻窜在负载上早就烧了,电热毯还是买好点的吧,安全第一

网友:
不的不说现在的电热毯质量也太差了   我一年一换    老家的20多年了都没坏

网友:
这个判断很简单,看看灯亮不热就是电热丝断了,灯不亮就可能是开关到插头这一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