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赤兔Air跑步机体验评测:打造专属跑步健身空间

楼主(2021-11-10):
随着跑步机入手门槛的降低,以前在专业健身房才能体验的跑步机,现在有条件的家庭也可以入手了。以前都是在健身房体验跑步机,毕竟跑步机都是公用的运动器具,所以对于跑步机的要求非常低,只要能工作就行,但是一涉及到自己要购买跑步机,必须得考虑跑步机的价格、体积、收纳、噪音等综合因素,这次非常有幸体验到了由@金测评 提供的华为智选赤兔跑步机 Air,这款跑步机是兼顾了工艺、娱乐、课程、安全等多重因素,不过这款跑步机到底适不适合家用呢?接下来咱们拭目以待。

包装
跑步机算是大型电器了, 所以其包装肯定也不会小,不过快递还算给力,会提前联系客户,亲自送货上门。外层包装依旧采用了常用的瓦楞纸硬纸壳板包装,包装箱上赫然印着“每一步都向前”六个字,颇有一番激励意义。

安装
快递小哥送货上门后,我也只是以为送完货就完事了,没想到快递小哥还赠送了安装服务,然后三下五除二就把跑步机安装起来了,为了体验的完整性,我又把跑步机还原会开箱状态,重新安装了一遍。开箱后赤兔跑步机 Air 呈现了折叠状,这也是赤兔跑步机 Air 的一大卖点,市面上除了全折叠跑步机外,还有半折叠跑步机,收纳性上略差一些。我入手的这款应该是赤兔 Air 系列的娱乐版,其有深色和浅色两款,而我脚下这款是深色款。

产品折叠尺寸为长 170cm*宽 77cm*高 33cm,赤兔对产品整体把控非常到位,折叠状态下并没有感到体积庞大。

赤兔跑步机 Air 的展开也比较简单,第一步需要将跑步机扶手抬起,这个重量略重,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家里的成年男性干点体力活。

将跑步机扶手抬起后,还需要加固一下。在两侧立柱外侧各有一个固定螺丝孔,螺丝采用了防脱落设计,可以有效防止了螺丝丢失不见的情况。

通过赠送的六角扳手就可以将固定螺丝拧紧,从安装师傅那偷师学艺了一点,所以觉得安装起来还比较简单。

为了美观性,赤兔跑步机 Air 还赠送了两枚防尘盖,并可有效防止尘土进入螺丝孔。

跑步机的扶手立柱固定好以后,安装已经完成了一半。

第二步需要将显示屏幕抬起,屏幕抬起后一定要确认扶手是否卡入安全扣中。

扶手的固定方式与立柱的固定方式稍微有些不同,扶手采用了卡扣固定,在安装过程中发现一个卡扣固定起来非常容易,而另一个需要反复按压才能固定。

扶手没有采用一体化成型工艺,所以上手后能感到些许割裂感,不过与手掌接触面采用了雾灰磨砂材质设计,质感不错。

在扶手与立柱的夹缝处贴有一个警告贴纸,提示在翻转表头时注意夹手。

外观
赤兔跑步机 Air 的安装方式还是比较简单的,只要接触过跑步机的小伙伴,自己摸索一番应该能将其装好。接着咱们再来看看这款跑步机的各个细节,首先从“头”说起,赤兔跑步机 Air 娱乐版配备了一块 15.6 英寸的高清视网膜屏幕,支持上下翻转,多角度调整,不仅方便了收纳,而且还可以照顾了不同个子大小用户的观看体验。

屏幕背后为密集的散热孔,用来排掉屏幕长时间工作时产生的热量,但是长时间使用后也非常容易进灰。

令人惊奇的是这款跑步机还自带了两个音响,这个在一般跑步机中更是不常见。

屏幕下方为跑步机的操作区域,从跑步机上的操作按键就可判断出来,这款跑步机的操作逻辑比较简单。在主控台上只有一颗银色的快速开始金属按钮,这个按钮只能按压,并不能旋转。

坡度和速度调节采用了拨片式设计,用户只需要通过向上或向下拨动拨片就可实现坡度增加/减少,或者是速度增加/减少。

拨片设计的另一个优势是调节是按递增式直线调节,并不会出现断档,尤其对于速度来说,用户一开始以 8km/h 的速度突然切换至 10km/h,用户一般会由于惯性,出现脚步支撑不稳的情况,从而造成摔倒。

其主要的三个操作键已经介绍完了。防摔扣是每台跑步机必不可少的组件,它能够有效保护用户在失衡的状态下,跑步机立马急停。

市面上大部分跑步机的防摔扣并不是磁吸式设计,而是拖拽式设计,用户由于失衡拖拽防摔扣才能使跑步机急停,但有时候由于运动的人摔倒了才能使跑步机停运。在安全性方面,除了防摔扣外,赤兔跑步机 Air 还配备了一颗激光距离传感器,其主要采用自研专利技术,能够在一秒内做到 20 次检测,做到在人体摔倒或离开时,跑步机即刻自停。

“头”部的构造基本介绍完了,再来看看跑带部分,跑带盖板正前方为赤兔的 LOGO 标识,用赤兔的首字母大写组合而成,非常方便记忆。

赤兔跑步机 Air 的跑带规格为 48cm*133cm,与商用跑步机相比略窄一点,一般商用跑步机的跑带宽度为 52cm 左右,这也是为了收纳便捷做了一定的让步。

跑带材质采用了 3 倍厚的德国进口免加油跑带,夹层含有固液双态润滑剂,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摩擦声,而且还能降低跑步机卡带或位移现象。

在跑台两侧为 1.5 倍厚精钢导轨,在起到稳固跑台的同时,还能吸纳噪声不会传导给其他介质。在导轨末端同样贴有一张红色警告贴纸,提示严禁将手伸入滚筒与跑带之间。

在导轨的末端有两个跑带调偏孔位,如果跑带左偏,则顺时针调节左边螺丝,如果跑带右偏,则逆时针调节右边螺丝。这个调偏孔位还是比较方便的,像传统的跑步机,如果跑带跑偏,拆机才能调偏。

电源开关键设计在了跑步机的正前方,这个与其他跑步机的设计一样,但是电源线采用了插拔式,个人感觉直出式稍微合理一些,毕竟跑步机是放在地面上的,每次拖地的时候,水流还是有可能浸入跑步机的。

配件
介绍完跑步机的基本构造后,再来看看随机赠送的有哪些配件,其中 6mm 内六角扳手*1、5mm 内六角扳手*1、多用螺丝刀*1、安全扣*1、说明书*1、保修卡*1、合格证*1、电源线*1、立柱橡胶塞*1、M6*16 内六角圆头螺丝*3、L 型固定片*2。6mm 内六角扳手主要用来固定立柱,而 5mm 内六角扳手主要用来固定 L 型固定片,多用螺丝刀可用来调偏跑带。

随机附赠的还有一块跑步机缓震垫,其大小和瑜伽垫差不多,但是厚度稍微比瑜伽垫要厚一些。

开机
开机过程也比较简单,首先将电源线插入电源口中。

然后按压红色的电源开关即可。

此时屏幕会逐渐亮起,开机动画时间比较短,并没有乱七八糟的开机广告。

随着机器完全启动,隐藏式的 LED 显示面板也是亮起,一共有四块显示区域:坡度、时间、距离、速度,其中坡度和速度可以通过拨片调节。

屏幕
赤兔跑步机 Air 配备了 15.6 英寸高清视网膜屏,支持触摸在跑步状态下,可以触屏调节坡度和速度。

同时这款屏幕搭载了定制的安卓系统,内嵌了乐播投屏、爱奇艺、腾讯视频、QQ 音乐四款 APP。

在运动过程中,用户可以通过内嵌的爱奇艺和腾讯视频观看自己想看的视频,真正做到娱乐运动两不误。

如果还嫌爱奇艺和腾讯视频的资源不能满足你的需求,赤兔跑步机 Air 具有投屏功能,不仅可以连接手机投屏,而且还可以连接电视投屏,传输画质也是杠杠滴。

操作
首先来看看坡度调节,坡度一共分为 15 档,每拨动一下拨片,坡度按 1 递增或递减。

坡度调节全程为电动升降,升降过程中几乎为匀速,非常稳固。

另一个操作便是速度调节,速度也分为 15 个等级,每拨动一下拨片,坡度按 0.1 递增或递减。

随着速度拨片的拨动,提速时间适当,并没有感觉骤然加速,而是给了运动者一个适应时间做准备。

模式
赤兔跑步机 Air 一共四种跑步模式,说是四种其实是三种,第一种是会员模式,这也是赤兔跑步机的另一个卖点,专业课程分为视频课程和语音课程,囊括了 8 个系列共 15 位跑步教练的精心指导,由于体验时间较短,还不能比较 BITE 和 HIIT 课程哪个燃脂效果好。

另一个模式就是课程跑,其中有四个分类:减轻体重、随便动动、缓解压力、跑得更远,既能够同时满足年迈老者随便走走的需求,又能满足专业运动者更快更远的需求。

对应的暴走燃脂,根据课程指导,每公里需要以什么速度走路燃脂效果最好,在用户面前一目了然。

最后一个是自由跑模式,其实越是专业的运动员,自己越是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运动模式,比如之前备战马拉松的时候,个人训练经常以 9-10-11-12-13-12-11-10-10 这样的变速跑来拉练,这个时候自由跑就非常适合了。

缓震
终于到了上脚体验的时刻了,上机后的脚感非常好,由于跑带采用了全新高尔夫纹理,比砖石纹更防滑静音,防滑性能良好,跑鞋没有出现滑脱感。同时跑带是普通跑步机的三倍厚,在跑带上跑步时,能感到厚实感。

在空载状态下,跑步机以最大速度 15km/h 运行时,水杯中的稍微泛起一丝波纹,但水杯依然纹丝不动。

在负载状态下,跑步机以速度 10km/h 运行时,水杯中的水波纹明显,水杯出现了稍微地晃动,但是水杯中的水也没洒出来。

这台跑步机之所以这么“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跑台底部的氮气气垫支撑有关,这个技术经常被用在跑鞋上,俗称气垫鞋。在实际跑步过程中,能够看到气垫被挤压的全过程,这使得在跑步机上跑步的人的脚感回馈特别明显。

噪音
既然是家用跑步机,噪音和功率也是我非常关注的点,在空载状态下,跑步机速度从 1 增速至 15 过程中,跑步机产生的噪声有 37 分贝增至 64 分贝,个人感觉噪音尚可。

在负载状态下,跑步机以 10km/h 的速度运动时,噪音大约为 68 分贝,与空载状态下的噪音分贝差不多。

功率
功率也是家用电器非常关注的点,在待机状态下,跑步机功率约为 40W 左右,随着坡度逐渐增加,功率也增至 160W 左右,最后又回落至 40W 左右。

而随着速度的逐渐增加,功率会增至 380W 左右,最后稳定在 350W 左右。

收纳
赤兔跑步机 Air 折叠起来的收纳性还是非常好的,只需要有 35cm 的窄缝便能把它塞进去,但是对于 62 公斤重的跑步机来说,收起来也还需要家中的壮劳力出马。在收纳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个缺点,赤兔跑步机 Air 并没有推拉把手,每次推拉时只能握住两个缓震脚垫。

收纳起来的跑步机需要用 L 型固定片固定,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个 L 型固定片的用途,经过与客服沟通后,才发现用来固定跑台的。但是每次折叠起来都需要用螺丝固定,稍微有些麻烦。

跑步机立起来之后有两个防滑触垫,可以有效增大地面摩擦力,增加跑步机收纳稳固性。

导向滑轮采用了单向轮,并不是万向轮这个设计非常不利于将跑步机推至收纳位置,在收纳过程中需要调整多次才能将跑步机推至固定位置。

跑步机的跑台后端采用了氮气气垫,能够有效化解冲击声。

但是跑台前端采用了防滑圆脚垫,其缓冲作用并不能和氮气气垫相比。

同时在跑台前端位置还做了加固处理,最大承重可达 240 斤。

总结
经过两周的测评体验,赤兔跑步机 Air 的缓震效果非常明显,噪音控制的也非常好,收纳便捷,脚感反馈和塑胶跑道差不多,同时还内置了专业课程,能够提高小白用户运动效率。在安全性方面,防摔扣和光学传感器双重防护,避免二次伤害。不过这款产品在体验过程也发现一些缺点,赤兔跑步机 Air 并没有设计放置水壶的位置,显示屏背部的散热孔长时间使用后容易积灰,扶手安装时卡扣不能及时扣紧,单向滚轮不方便导向。

网友(2021-12-11):
跑带必须宽.显示屏可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