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探讨一下最合适的小螺丝刀柄直径,以及改善12合一的柄

楼主(2021-11-10):
作为数码之家的拆客,想必大家都不止一套可换刀头的小螺丝刀。

数码之家也有若干套这种工具出售,说实话,每套都很精致。

然而,作为数码之家开山之作的12合一,大家更喜欢拿来收藏,使用就算了。为什么呢?这个真的不好用,发力极为不便,好多比较紧的螺丝都拧不动啊。

今天把手上的小螺丝刀都拿出来,探讨一下为什么12合一不好用。

首先来一只不能换头的小玩意,刀柄可发力部分直径13毫米,不过没啥用处,刀头尺寸不行,锁不住螺丝头

再来一个不能换头的稍大螺丝刀,刀柄可发力部分直径15毫米,这个也没啥用,原因仍然是刀头的尺寸形状不标准

上边两个大致就是可以使用的小螺丝刀刀柄可发力部分直径尺寸范围,大刀头应该是15毫米,小刀头也需要13毫米才能发力

12合一的刀柄,可发力部分直径只有10毫米,拧一个比较紧的螺丝很吃力

再来一个铜的不带镀层的,这个更细,刀柄可发力部分直径只有9毫米,比12合一还难用,加上热缩管达到了10毫米,终于和12合一一样的难用了

再来看看22合一的,刀柄可发力部分直径13.7毫米,用着还是很舒服的

单买的一个手柄,刀柄可发力部分直径12.5毫米,这个手柄虽然难看了点,用着还可以

早期买的一个套装,盒子坏了,刀头也坏了不少,这个手柄还可以,留下了没扔,刀柄可发力部分直径15.4毫米,套装里边有几个小号套筒,手柄略微粗一些

一套破烂里边的棘轮手柄,刀柄可发力部分直径14毫米,粗的那部分没啥用,只是手感不一样

这个是3毫米刀头的手柄,可发力部分直径12.3毫米,因为刀头太小,总怕把螺丝或者刀头拧坏

再来一个,南旗的小号钢手柄,带加力孔的,拧不动可以上加力杆,所以上边装了4mm批头里边最大号的PH2刀头。这个和12合一的粗细非常相似,最大的区别就是刀柄可发力部分外边有塑料套,直径达到了13毫米,这个在用的时候,明显比12合一好用,也是本文观点的最大证据

好了,现在把12合一套上硅胶套,刀柄可发力部分直径超过南旗纯钢塑料套的13毫米,达到14毫米试试,果然比13毫米的更好发力了

然后呢,就是小米这个…………这是小米家设计的最烂的玩意,没有之一,全套的做工挺好的,也挺好看,就是这个手柄根本用不上力

以上数据的结论就是:主要发力方式为手指发力的小号螺丝刀,手柄可发力部分最佳直径约为13到14毫米,再细就不好发力了。

经试验,手柄直径超过15毫米之后,手指发力的方式就不方便了,这时候的发力方式是手掌握住手柄,腕部发力,属于中号螺丝刀发力方式了。

以上内容仅为一家之言,欢迎各位弟兄一起探讨

网友:
说得在理,是用经验说话,最有发言权,赞同。

网友A:
刀头锁不住更有可能是尺寸不符合螺丝,十字刀头至少有Ph00,Ph0,Ph1,Ph2尺寸,而且螺丝头的大小不一定是一一对应关系,还得看槽的粗细

网友:
可以 特别细的肯定不好用 稍微细的原来还要到13mm才好用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头锁不住更有可能是尺寸不符合螺丝,十字刀头至少有Ph00,Ph0,Ph1,Ph2尺寸,而且螺丝头的大小不一定是 ...

看好我有多少套这玩意,光十字刀头我都有几十个…………不要怀疑破螺丝刀,它能符合一个,我就不会说它尺寸不对了。

下图是我最常用的800批头ph0,先数数有多少。这个号的批头我不全,因为只有2mm、2.5mm和3mm共3种直径,还缺4mm直径的,因为用不到。

据我所知,ph号的批头还有000和3号,这两种我都有。

还有非常相似的pz 号,1到3号我也都有…………空开螺丝大家都用ph2批头拧,实际上它应该用pz2:titter:

楼主:
靠,还有5只60mm的800ph0在抽屉里

图上还混进去了一只80长度的00号批头

网友:
以前有把,前圆后扁的螺丝刀柄,嫌弃后部不圆,拧螺丝时手感不顺畅。

但是后来发现,扁平部分比相同直接圆柄更加好发力,连攻时,手指捏前面小圆部分,速度上也可以。

其实嘛,发力我感觉就是手掌和螺丝刀柄之间的摩擦大小,滚麻花颗粒状手柄肯定比那种透明六方柄更好手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好我有多少套这玩意,光十字刀头我都有几十个…………不要怀疑破螺丝刀,它能符合一个,我就不会说它尺 ...

既然这样的话,就没必要在粗制滥造的东西上花时间了啊,直接用好货更省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的话,就没必要在粗制滥造的东西上花时间了啊,直接用好货更省心啊 ...

找便宜好用的货,总得有个过程啊,比如上边公开处刑的小米那套螺丝刀…………

真有钱的,上来就全套PD,他们不用找

网友B:
小米这个我也有,当然只是同款,小米太贵,还是吃大米吧

半径短力距小,设计脑残,我只好有电钻打开个孔,插个金属杆,这样拆解时能手不用那么大劲。。。

另外平时拆电器,我用电批子,嗡嗡一下就打下来。买了带磁力插接转换杆,用什么批子头就直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这个我也有,当然只是同款,小米太贵,还是吃大米吧

半径短力距小,设计脑残,我只好有电钻打开个孔, ...

电批比较烦,我都是用电钻夹6角头子拧

转接杆和加长杆上去都太晃,所以我都是直接夹头子。唯一的麻烦就是电动工具消耗头子有点快,所以我手上有一板双头PH2,还有好几套内六角头子

对了,小飞转6.25的套筒非常好用,需要力量的时候直接上小飞,特方便啊,我有一个滑杆小飞,因为比较短,当扳手不好用,上螺丝刀头子挺好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批比较烦,我都是用电钻夹6角头子拧

转接杆和加长杆上去都太晃,所以我都是直接夹头子。唯一的麻 ...

我用大有的无线电钻,就是有点重。。。。本想买个论坛上13元电批子,后来听说不同心,乱摆,还是算了吧。

关键我是业余爱好者,平时很难修了个东西。。。上周修个漏水的挂烫机,多亏有电钻,螺丝太多,还太长。。

挂烫机发热芯漏水,拆了,用刀片把胶圈四周碳酸物清徐,剪了一个垫圈,等于加厚了,又给封上了,还行不漏水了,就是地线和火线短路了,通电空气开关跳,无奈把地线给剪断了,这样也能工作,可能会有点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大有的无线电钻,就是有点重。。。。本想买个论坛上13元电批子,后来听说不同心,乱摆,还是算了吧。 ...

我当年折腾电池的时候,没个电动螺丝刀能累死…………

还有就是买了几个吊柜,散件到货,装起来的时候没电动工具也能累死

幸好那个时候早就买了充电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年折腾电池的时候,没个电动螺丝刀能累死…………

还有就是买了几个吊柜,散件到货,装起来的时候没 ...

楼主总结的不错,我也用的直径14mm左右的,拆数码电子产品,我感觉重量越轻越好,全金属的柄并不好用。现在还找不到一款塑料手柄,螺丝锁紧,做工好的小手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