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内置单片机黑科技,北京国电通节能插座拆机(SG-S10PT1)

楼主(2021-11-10):
这玩意它是怎么节能的?还有错峰和节电模式,难道直接控制关闭电源,我用功率表测量,开节电模式,也是同样功率,没有节电呀,真是智商税东西。

网友:
这又是啥“黑科技”国内猛人什么都能造的出来。

网友:
还算有肉啊,公司也挺正规的,但是没有设定时间的按键啊,怎么判断峰谷的?

网友A:
像是单片机记录电压,学习后自动通断,具体节能我不清楚。网上看了下,有一种多位节能插座,判断电脑主机输入电流,认为开机有电流后,接通显示器音箱等其它插座。

网友:
节电只是个噱头而已,

网友:
高科技产品,第一次看到

网友:
某个员工的创新任务产品吧

网友B:
我在这个鬼公司上过2年班,国网的孙公司或者重孙公司,这种东西基本上就是某个事业部为了完成某个上级领导的政绩任务,随便从市面上找的现成产品,直接换标来的,别以为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看内部构造,有晶振、继电器、纽扣电池,盲猜是实时时钟芯片,估算着峰谷电压的时间段,到点儿切断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单片机记录电压,学习后自动通断,具体节能我不清楚。网上看了下,有一种多位节能插座,判断电脑主机输 ...

那么要电池做什么

网友:
估计是定时通断,到用电低谷时段才开关,分析大芯片是控制用单片机,小芯片电池是时钟

网友:
什么节电器,不用钱上网神器,通通都是坑你没商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这个鬼公司上过2年班,国网的孙公司或者重孙公司,这种东西基本上就是某个事业部为了完成某个上级领导 ...

怎么设置时间?只能出厂时设置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设置时间?只能出厂时设置好吗?

不负责的乱猜下,通过电线上网对时

网友D:
说明书上有。晚8点按按钮,内部时钟校到8时,然后固定时间段开关,实现错峰用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明书上有。晚8点按按钮,内部时钟校到8时,然后固定时间段开关,实现错峰用电 ...

好智能。。。

网友(2022-09-12):
这个塑壳值钱,内部电路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明书上有。晚8点按按钮,内部时钟校到8时,然后固定时间段开关,实现错峰用电 ...

和太阳能热水控制器,设定定时上水近似,不需要显示时钟,内部会计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