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玩] 旅行、街拍,随拍随打,手机变身拍立得——小米口袋照片打印机试玩

楼主(2021-11-11):
前言:
在众多的打印设备中,热敏打印产品无疑是目前市场上非常热门的类型,它的体型比传统产品更小,而且无墨盒色带的设计,使用干净简单,学习和旅行都能得心应手,这种新生类的产品值不值的入手,那就以我最近拿到的一款新上市产品来看看吧。

产品的开箱:
这是最近小米有品新上架的口袋照片打印机,它的外包装保持着小米时尚洁白的风格设计,在包装顶端还能清晰看到还有挂钩结构设计。
开口处均粘贴有一次性的透明封口贴,能保证产品处于未开封状态。
整盒产品有打印机、充电线、说明书和ZINK打印相纸*5。

产品的外观与细节:
这款打印机的型号为XMKDDYJHT01,打印原理采用的是ZINK无墨打印技术,并无墨盒结构类的设计,因此在体型设计上仅有85mm*124mm*24.6mm大小,整体重约为181g,如同常见的10000mAh充电宝般大小。
它的外壳表面非常光滑,主要采用ABS和PC类的工程塑料制成,具有较强的抗冲击能力,四周棱角还采用了圆角设计,能便于放置口袋内携带外出。
秉持小米的简约风格,整体的设计并无过多的按键和插口,仅在顶端部分设计有产品的打印出口和打印状态指示灯。
底部则设计有产品的蓝牙状态指示灯以及充电口和开关,整体无见防尘塞的设计。
它内置有一块500mAh的锂离子电池,理论上满电最多只能打印20张3寸大小的ZINK相纸,通过最新的蓝牙5.0链接,还能实现最多3人同时在线的链接打印,打印速度约为45秒每页,打印速度和打印数量比较一般。
配合手机端的米家APP进行打印,还能实现最长15秒的AR照片或是留声照片的功能,轻轻一扫便可查看整和的视频或是聆听留下的声音,提高了产品的可玩性,作为礼物邮寄也不是不可以。
相片仓体为简易的滑盖式设计,可一次放入10张3寸大小的打印纸。
里面还隐藏有产品的重置键。
背壳内还粘贴有产品的标签贴纸。
区别于热升华打印机的设计,它必须使用ZINK打印纸才能对其进行显色反应,通过内部打印头对ZINK打印纸进行精准加热,让ZINK相片纸内的三层图像层发生热反应,使不同层间的分子转化为固定晶体结构而显色,打印分辨率可达到313*400dpi大小,足以满足一般的照片打印需求。
虽然相片纸的表面覆盖有特殊的膜,可让打印的相片能够保存长达数十年的有效时间,但是这层膜体不宜沾水,否则就容易出现膜体脱落的问题,从而影响最终成像质量。
相片纸的背面还加入了背胶层,可支持即打即贴的功能,能随时把想要的照片黏贴在需要的地方,家庭使用极为方便。
不过在第一次打印照片前,还需要将照片包内的橙色卡片放置在第一打印的位置上,主要用于校准打印机的打印效果。

产品的app:
打印机必须连接厂家提供的米家APP才能使用,而软件整体也非常简单,只有米家、有品、智能和我的界面组成。其中有品为小米的有品商城界面,智能为米家智能家电的特殊功能设置以及使用技巧介绍,我的则主要是对软件的整体设置。
而在一般的使用中,我们主要用的就是米家这个界面,在第一次连接前,通过右上端的加号就能直接调用出连接所需的操作。
成功连接打印机后,就能直接从打印机的图标中进入,在里面能看到提供了照片打印、AR照片、留声照片、AR照片/留声照片扫一扫、拼图、拆图、大头照以及即贴相纸组成等多种不同操作组成。
不过我们常会用到主要就是照片打印、AR照片、留声照片、AR照片/留声照片扫一扫这些功能,这些功能的使用基本大同小异,类似照片打印功能,里面不仅提供了照片边界类型的调整、滤镜以及常见的亮度对比度设置,同时也提供了照片裁剪、旋转等不同功能,极大满足产品的一般使用需求。
而其他比较有意思AR照片或拼图操作,也是经常可能会用的功能。

产品的使用体验:
作为照片打印机,我们比较在意的是它的打印精度、色彩还原能力以及色阶过渡能力,所以我选择了一张拥有线条和小字的高清照片进行打印测试,从照片与手机互相对比的结果可见,照片打印的色彩略微浅薄,明度略高。
近看细节确实清晰,连背部的图片细节也能清晰辨别。
对于渐变颜色的打印,可见照片打印的颜色变化还是比较缓和的,但打印效果仍需努力。
还有就是打印校准与不校准的问题,类似下面三张图片中,左边第一张是校准后打印的第一张照片,而其余两张均为关机后,无需校准就再次开机打印的结果,可见未经校准的产品,在打印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照片边缘白边的问题,所以建议产品开机后必须先做一次校准再打比较妥当。
而对于其他类型题材的打印看起来效果不错。
最有意思的还是AR照片和留声照片功能,只需开启米家APP里面的扫一扫,对准经过加入视频的照片就能自动调出加入的视频,此时无论你用什么角度摆拍,都能看到以照片平面为播放平面的视频播放,用作送人的卡片应该会非常有意思。

总结:
优点:这款小米打印机的外观设计非常小巧简洁,非常便于一般的外出携带使用,照片打印精细度高,还支持随手黏贴的功能,旅行、街拍随拍随打,使用方便,加上产品采用的是ZINK无墨打印技术,无需担心安装墨盒或者色带类产品的问题,使用无漏墨的风险,降低使用故障率低,更加安全和干净,配合厂家提供的APP,还能实现AR照片或者留声照片类有意思的功能,提高了产品的可玩性。
缺点:产品无法通过线缆连线使用,在通过蓝牙传输比较大视频的时候,时间比较长久,而且产品满电打印数量较少,色彩不够艳丽,需要时常校准才不易出现白边,特别是ZINK相片纸比较昂贵,这直接制约了产品的使用。

网友:
这款口袋式的没有小米那个桌面式打印效果好,打印分辨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