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177电阻档答非所问有底数能否消除?

楼主(2021-11-11):
电阻档有底数对接表笔有3欧姆,有没有人经历过如何能消除的,一开始怀疑是笔座脏造成的拆开用天那水清洗过后依旧有底数,不知道能否通过校准来消除这一现象。其它档位基本准。

网友:
强迫症伤不起啊

网友:
福禄克17x系列短路表笔阻值0.2欧

楼主:
找到了17系的校准方法,不过它要一步一步的校,我没有600V电压源没法进行下去,先从电压档开始校。估计到电阻档可以校的。但前提是要把前面的先进行才能下一步。

网友:
这个值的确不正常,校准是解决不了的

网友:
可能电阻档捅了高压了

网友:
量量其它阻值的电阻看看有什么规律,尽量走一遍校准再动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