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直流开关原理

楼主(2021-11-11):
这种直流开关的原理是什么啊 ?那位大大拆过啊,我理解为降压,对不对啊?这么小,内部是电阻么??

有个电热把套 12v的 想在中间串个可调电阻(0-5k 5w)调挡位 串正极上去了,结果发热冒烟了,,思路对不对啊?是不是应该串到负极上啊??
还是蛋蛋一个可调电阻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啊?

网友A:
PWM控制,或者二极管降压,串联可调电阻肯定是行不通的。

网友B:
你应该拆开看,是不是一块DCDC模块?用电阻调直流效率太低了吧。

网友C:
拆过类似的,电热护腕护膝都一样,里面一颗8脚单片机和一颗mos,单片机输出pwm控制mos,串电阻功耗太大当然会烧~

网友D:
就算只有6W,电阻也只有12*12/6=24,你串5K调温!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WM控制,或者二极管降压,串联可调电阻肯定是行不通的。

12v串联20个二极管,可以实现19档调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拆开看,是不是一块DCDC模块?用电阻调直流效率太低了吧。

手上没有开关啊,买的是直接接线的,太热,所以想加个可调电阻调节电压,,串在正极好像不对,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过类似的,电热护腕护膝都一样,里面一颗8脚单片机和一颗mos,单片机输出pwm控制mos,串电阻功耗太大当然 ...

手上没有开关啊,买的是直接接线的,太热,所以想加个可调电阻调节电压,,串在正极好像不对,冒烟了。。怎么简单减功率啊,温度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串联20个二极管,可以实现19档调温

手上没有开关啊,买的是直接接线的,太热,所以想加个可调电阻调节电压,,串在正极好像不对,冒烟了。。怎么简单减功率啊,温度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算只有6W,电阻也只有12*12/6=24,你串5K调温!

身边只有这个啊,怎么简单降功率啊 直接接12V 温度太高了

网友:
用555+MOS管,自己做一个调压电路,参考一下这个: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0557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开关啊,买的是直接接线的,太热,所以想加个可调电阻调节电压,,串在正极好像不对,冒烟了。。 ...

串正极不对,那串在负极也一定不行啊。

网友F:
体积小大功率调温,很不适合可调电阻分压调节。
可以试试6脚船型开关,网上有串并联切换电路接法,2个电热把套切换串联温度低些,切换并联温度高些。
电池想成电热把套负载。

单个整体式电热把套,需要档位多,可以买输入电压合适PWM调温器,电动车振动环境下,担心可调电阻不稳定,尽量电子芯片调温。

网友:
用直流调压模块

网友G:
串个温度保险,到温度就断开的那种,其实这种加热的把套坐垫里面都应该带,换温度低点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正极不对,那串在负极也一定不行啊。

网上找到的几个直流调速器,都是串在负极的,我串负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串个温度保险,到温度就断开的那种,其实这种加热的把套坐垫里面都应该带,换温度低点的就好了 ...

这个可以有,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体积小大功率调温,很不适合可调电阻分压调节。
可以试试6脚船型开关,网上有串并联切换电路接法,2个电热 ...

666666太优秀了,感谢

网友:
看看电流多大吧  正负极电流都是一样的 5W的功率你用1/4W的电阻铁定冒烟啊,按照电流,弄个DC-CD降压可调 还是比较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