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俺的小音响电路板用什么工具拔下来啊???

楼主(2021-11-11):
俺的小音响电路板用什么工具拔下来啊???

经过测试......

电源线坏了要换一根......

电路板拔不出来.......

大师们帮俺想想办法.......

俺的小音响电路板用什么工具拔下来啊???

网友:
要么暴力要么把电位器先焊下来

网友A:
把那个圆的扣掉, 用力扣就可以了. 坏了包赔

网友:
依经验,外面这个旋钮应该能拔出来,需要平衡小心用力,然后下面应该有个螺母,然后就可拆下电路板了。

网友:
电位器里有螺丝,调节盖子拔下来后面的螺丝卸掉就能拿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个圆的扣掉, 用力扣就可以了. 坏了包赔

那个圆用手都要使劲旋才能旋动.......

用刀片使劲翘.......

网友:
使劲撬,撬坏了优惠购9.9蓝牙音箱还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