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俺的936焊台A1321发热芯,能发热,松香融化不了啊......

楼主(2021-11-11):
俺的936焊台A1321发热芯,能发热,松香融化不了啊......

以前的换的A1321芯最低也能融化松香......

锡焊要调到400度才能融化.......

后面发现一直不动温度旋钮......

也不正常......

只能融化松香不能融化锡焊.......

干脆换一根新的A1321芯......

换上后看焊台的加热指示灯........

亮一下灭一下......

特别正常.......

以为修好了就是发热芯的问题......

焊台温度调整到400度......

连松香都融化不了啊......

感觉不是发热芯的问题......

应该是焊台电路板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发热芯和感温线的没有接对位置......

但是根据A1321芯说明书的介绍:
测量发现     4-5脚电阻值是55欧
                  1-2脚          是3.5欧

看起来是接反了.....

实际上发现应该是接正确的,如果不正确会出现一直加热不控温的情况.

用手感觉温度在100度左右,松香都融化不了啊.....

会不会还有其他问题.....

如:

1旋钮有问题啊......(喷了WD40润滑油也是一样的不加热啊.......)

2电路板有问题......

大师们帮俺看看啊.......

俺的936焊台A1321发热芯,能发热,松香融化不了啊......

网友A:
直觉你的线还是接错了,我的是不能控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测量一下电位器,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一看到你手柄线就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到你手柄线就假货,,,

能用就可以......

刚刚买来就很好啊......

因为一次不小心把芯摔碎了.....

换了一根芯......

感觉也很好.......

后面就发现不正常了......

昨天又换了一根新的啊.......

网友:
买个原装省心又好用

网友:
都好久没用

网友:
DIY的大头白光更好用,拆电脑主板电容秒拆,说是300W,,白光801用的芯子

网友:
是这种大头白光,好用的很

网友:
废土版本Wy710,玩什么T12和936,白菜高频才是王道。
一套下来110大洋,连运费,连手柄的价格了。
据说是隔离的,没有感应电,我用的开关电源还是有Y电容冷热地的那种
但是测量了下,真的没有感应电。
回温速度比936还好,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电位器,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测量了一下感觉电位器正常.......

旋动有万用表读数在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觉你的线还是接错了,我的是不能控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那个感觉也有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觉你的线还是接错了,我的是不能控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接错了的话......

发热接感温......

正好对应我的温度很低........

旋钮不管咋旋都提高不了温度.......

你的直觉应该是比较正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错了的话......

发热接感温......

936的电路其实很简单,去下载一个原理图就知道了。
原理和T12类似,只不过T12的热电偶是内置的,936的热电偶是外置的。
供电上,936和T12也类似,都是交流24v,可控硅过零关断。
白菜T12由于用的是开关电源,所以白菜T12用的是mos管关断。

936的原理基本就是热电偶产生的电压,和电位器的电压,通过LM358或者LM339进行比较。
如果电位器的电压高,就加热,反之就关断。

1:手柄线有没有断掉
2:要确认,在加热过程中,手柄加热丝,是否通电(估计是没通电)
3:可控硅的第一脚 是否有控制电压,2,3脚是否导通,判断可控硅供电输出是否正常
4:供电不正常的情况下,去查下LM358或者339或者324的供电是否正常
5:如果运放的供电正常,信号输入不正常,那就去查手柄热电偶是否正常。
6:如果热电偶也正常的,去查电位器的基准电压供电是否正常
7:如果电位器供电正常,那就查电位器输出限流电阻。

如此7步下来,基本能修好。

网友:
看是不是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936的电路其实很简单,去下载一个原理图就知道了。
原理和T12类似,只不过T12的热电偶是内置的,936的热 ...

我的直接把头子燒红了,查可控硅和电位器都是好的,555芯片换了一个还不行,一直扔在一边没找着问题

网友:
外围原件才几个,,都测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直接把头子燒红了,查可控硅和电位器都是好的,555芯片换了一个还不行,一直扔在一边没找着问题 ...

不会是用了直流电加可控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是用了直流电加可控硅吧

看电路是交流24伏

网友:
我个人觉得我在某鱼淘的936比我的两个DIY的T12好用,手柄是论坛大神送的,我做的T12加温几秒头子就发黑不沾锡,头子全是买的二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