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点焊机老烧芯片 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11-11):
上电测升压正常,单片机能运行.焊笔放在镍片上过了2S单片机一输出脉冲,就烧了,镍片有没有焊上.升压芯片和单片机同时烧穿短路.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电焊电源与控制电源要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焊电源与控制电源要隔离。

应该怎么隔离,是加二极管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焊电源与控制电源要隔离。

怎么隔离好?用二极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隔离好?用二极管吗?

电容点焊机?加二极管隔离,二极管后面最少上一千uf以上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点焊机?加二极管隔离,二极管后面最少上一千uf以上的电容

是电容的。在主控电路输入这加二极管再加电容?用肖特基二极管还是?我看别人的电路大多确实都有这个二极管

网友C:
找个有两组电源输出的TL494控制开关电源5v+12V,图腾柱输出处接个二极管IN400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有两组电源输出的TL494控制开关电源5v+12V,图腾柱输出处接个二极管IN4007试试。 ...

图腾输出接二极管干嘛的?有人又说在DHB-跟VCC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图腾输出接二极管干嘛的?有人又说在DHB-跟VCC接一个二极管

图腾柱接二极管是避免共振。电容加二极管应该能解决,你也可以外部独立供电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电容的。在主控电路输入这加二极管再加电容?用肖特基二极管还是?我看别人的电路大多确实都有这个二极 ...

供电加二极管,你这个升压模块与单片机的电源是由法垃电容提供的吧,点焊时法拉电容的电压会严重下降,点焊结束后由于浪涌电流的原因电压又会大幅上冲(能冲多高不好测但是绝对不止12V,因为12V的TVS1个脉冲都顶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电加二极管,你这个升压模块与单片机的电源是由法垃电容提供的吧,点焊时法拉电容的电压会严重下降,点 ...

电源全部都是法拉电容接出来的。那这个二极管选哪种的?SS34或1N4148可以吗,手头现在就这两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腾输出接二极管干嘛的?有人又说在DHB-跟VCC接一个二极管

二极管是加在VCC到升压模块之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腾柱接二极管是避免共振。电容加二极管应该能解决,你也可以外部独立供电试试。 ...

按你这个图单片机供电也得加二极管与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腾柱接二极管是避免共振。电容加二极管应该能解决,你也可以外部独立供电试试。 ...

独立供电试了,芯片没再烧了,就是电容电压点焊的时候掉到1v,没输出,焊笔撤开电压又缓缓升回来

网友E:
你的这个驱动部分有问题。没有办法输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个驱动部分有问题。没有办法输出低电平。

图腾下半部分没有导通条件。现在是独立给芯片供电,点焊笔短接电容电压直接降到1v,分开后电压逐渐升压回到一开始电压,没电流输出。会不会跟这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腾下半部分没有导通条件。现在是独立给芯片供电,点焊笔短接电容电压直接降到1v,分开后电压逐渐升压回 ...

你这个图腾柱不能把输出电平主动拉低,点焊脉冲结束后MOS管无法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腾柱不能把输出电平主动拉低,点焊脉冲结束后MOS管无法关断

嗯,我去掉47k上面那个pNp
三极管。现在用独立电源供电可以点焊了,不过还焊不上,明天调下脉冲输出时间,现在是4个300A的管子。驱动这里的问题就导致之前焊笔短接电容电压被拉低无电流输出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腾柱不能把输出电平主动拉低,点焊脉冲结束后MOS管无法关断

我还以为电容电压被拉低是驱动电路问题呢,刚点焊了几下,又出现焊笔短接电容电压被拉低,无电流输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电容电压被拉低是驱动电路问题呢,刚点焊了几下,又出现焊笔短接电容电压被拉低,无电流输出了 ...

你用的什么电容,焊的什么东西,电容正常MOS无法关断的话焊点应该会爆的,你这个是电容内阻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