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联想c560一体机添加nvme硬盘启动

楼主(2021-11-11):
一台联想c560一体机,intel H81芯片组,G3260T CPU,启动蓝屏,原配是500g机械硬盘。即使重装系统,以后运行速度不能让人满意,考虑添加固态硬盘作为系统盘。
于是拆机,参考网上拆机图解,先把下部后盖向下抽出,再拆下支架,拧下后盖螺丝,注意在光驱下有一颗,需要用细铁丝插入光驱强制出仓孔,打开光驱既可拧下。小心撬开后盖,注意从下方开始,顺时针逐步撬开,最后是侧面音频接口处。
打开后发现主板上只有两个sata口,分别接硬盘和光驱。网上升级方案是直接替换硬盘或拆下光驱装在光驱位。突然发现在主板上有两个minipcie接口,一个插了无线网卡,另一个空着,查了资料不支持msata,于是考虑nvme硬盘。但是主板不支持nvme启动,此主板biosinsyde无法自己添加nvme启动。只能用clover方案。
通过minipcienvme转接卡安装好nvme固态硬盘,插上win10安装盘,开机。安装程序顺利找到nvme硬盘,很快安装完。但是由于主板不支持nvme启动,所以此时无法启动。
需要在另外电脑上制作clover引导盘,准备一个空u盘。下载bootdiskutilityclover文件包。链接如下:http://cvad-mac.narod.ru/files/BDU_v2.1.2020.028b.zip
https://github.com/CloverHackyColor/CloverBootloader/releases/
解压到同一文件夹,运行bootdiskutility,点击菜单options->configuration,如图设置完成后,点击Format制作clover启动盘。
插到c560上,开机进入clover启动界面,选择“BootMicrosoft EFI Boot from EFI”即可从nvme固态盘启动。
clover可以设置自动引导到windows启动,但如何设置没弄懂。
再来一张nvme固态盘的测速图。
由于nvme盘只能工作在pcie2.0下,所以速度大打折扣。

网友:
就这速度你还不如直接上2.5英寸盘呢,用Clover做挂载还得插个U盘才能开机,本末倒置了

网友:
直接一个sata-ssd就可以了吧
不过楼主会折腾,不错

楼主:
哦,还差了一步。在机械硬盘上分出一个200M活动主分区,用ghost把u盘200M分区克隆到硬盘200M分区。可以不用插u盘了。老机器废物利用也只能如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还差了一步。在机械硬盘上分出一个200M活动主分区,用ghost把u盘200M分区克隆到硬盘200M分区。可以不用 ...

其实你这个有很多方法解决SSD启动问题的,我给你列一下:

1、用2.5英寸的SSD直接置换原先的硬盘
2、改造光驱位硬盘盒,缺点是这机器就没有光驱用了,还好USB光驱便宜,而且光驱近年确实很少用了
3、直接用Mini-PCIE的SSD,协议用AHCI的,跟NVME盘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这个有很多方法解决SSD启动问题的,我给你列一下:

1、用2.5英寸的SSD直接置换原先的硬盘

想保留原硬盘和光驱,手里没有minipcie走ahci协议的固态盘,没有试。网上资料说此主板的minipcie不支持sata。nvme盘用在这确实有点浪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保留原硬盘和光驱,手里没有minipcie走ahci协议的固态盘,没有试。网上资料说此主板的minipcie不支持sa ...

那也简单,USB光驱盒弄个做成外置光驱,然后原先的光驱位改成硬盘位,需求和速度都有了,还不浪费

网友:
直接WTG外置usb3.0长期外挂使用也很香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