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海康威视监控工程宝使用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11-11):
一、前言

工程宝是什么?是调试监控的

它有没有用?有用,比如调节摄像头的成像视角(尤其是单兵作战的时候)
当显示器使用(维修监控发现录像机没有显示器,比如快递柜)
当电源使用(给POE摄像头供电或提供12V/3A的直流输出)
调节摄像头IP(尤其是录像机与摄像头不是同一模组的时候一般录像机调不了摄像头的IP,这时候又没有电脑,或者说有电脑你也不知道这个是哪个模组,或者进了IP网页也没有IP调节选项等)
所以说干监控,一旦用上了工程宝就会离不开它,出门修监控没带工程宝瞬间觉得修不了得回去拿

但今天咱们谈的是工程宝的毛病,我目前用的是海康DS-MDH003/ACT

二、当初选择哪种工程宝?

淘宝上有网路通,渠道上有海康威视的,虽然海康在SSD方面采用的群联代工很一般,虽然给摄像头设计的尾线很短导致接抽拉盒电源不方便,虽然海康的抽拉盒电源设计的很奇葩不能将水晶头的防水帽一块放进去,但在选择工程宝方面,我还是选择了暂时相信它,最早是先在JD看的说明,对比了几个型号,最终选择了DS-MDH003/ACT,相中它的理由是它支持HDMI输入(就是当显示器用),渠道上1300左右搞定

网路通与海康工程宝是什么关系?个人猜测海康工程宝是网路通的贴牌(就是网路通帮他代工的),选海康也许是图微信上联系其客服方便吧。从哪里发现的?因为网路通的很多型号外形与海康近似,更为重要的就是那个"手机投屏"功能,手机投屏就是工程宝上显示的内容,手机上也同时显示(这个功能平时很少用),需要往手机上下载一个APP,这个APP的名字如下图

你说它是不是网路通生产的?

三、工程宝在自带的工具包中怎么放安全?

为什么要先谈工程宝存放安全问题?请出图片

因为你不注意它的存放安全,它就让你花钱。由于个人粗心大意,不小心存放工程宝的包掉地上了,拿出工程宝就成这样了,事后总结如下

这个工具包一侧放工程宝,一侧放线材(HDMI线,鼠标,充电器,各种充电转接头,短网线等),在两者中间放一个木板(我弄的是亚克力板,从机箱废弃的侧板上拆的),就是放个硬物隔开两个空间

工程宝的屏幕面朝内(就是让亚克力板保护它的屏面),工程宝上自带的带线朝外,就是不能让它隔着屏幕,如此以来,为正确的存放工程宝的方式,这样它还能碎屏吗?

除了存放安全,工程宝的上下两侧面一堆接口,平时除了一个POE的输出网口,12V输出接口,供电接口,别的很少用,所以不常用的口,我用绝缘胶布带粘起来了,用的时候再打开也方便,还买了模拟头的保护胶套,及网口的保护胶套,这个网上搜索就有,如下图

四、第一BUG……工程宝中没有重置海康摄像头密码的APP

别的型号咱不知道,就说MDH003/ACT这一款并没有重置海康摄像头密码的APP,你说气不气人,海康的工程宝不能重置海康IPC的密码?上图那个APP是重置密码的(相当于台式机中的SADP),咨询了客服,让更换工程宝的系统版本才能有这个APP,如下

如遇DS-MDH003系列工程宝没有“忘记密码”选项,可将工程宝进行升级。
▼DS-MDH003系列工程宝升级包下载地址:
注意:升级有风险,操作过程中请勿断电断网设备,请谨慎操作!

按官方说明升级后,就可以修改海康摄像头的密码了

五、第二BUG……打开"IP摄像机测试"只要遇到中维的摄像头就闪退

我们修监控或加头遇到了有几个老头是中维世纪,再加新头是别的品牌,肯定要打开IP摄像机测试,一打开就闪退,还有那个POE开关,老是不听话好自动开,向客服反馈此问题后,得到了解答,但客服给的操作步骤不明确,所以处理好后总结如下:

1.找客服说明此事,客服会发一个APK(就是APP的安装程序)过来
2.复制到U盘上,将U盘插入工程宝下面的USB接口中
3.主界面左下角"文件浏览器"点开进入,在上面"U盘"选项下面,点开客服给的APK安装(允许,下一步,确定,按提示来做就行)
4.在主界面"我的应用"中找到"授权"APP,点开,就一个按钮"生成授权文件"点一下,生成了一个.txt的文档,路径是::/sdcard/authentication.txt

5.然后回到主界面左下角"文件浏览器"-"内部存储",在其根目录下,找到authentication.txt,长按它,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复制",点击上面的"U盘",粘贴到U盘中
6.拔出U盘插电脑上将此TXT文件发送给客服提供的一个邮箱,客服将此TXT修改后再在原邮箱发给你一个新TXT
7.将新收到的TXT文件放在U盘插工程宝上,再粘贴到"内部存储"根目录,就是替换生成的那个TXT
8.此时这个BUG暂时解除,因为也是前几天实验的,以后有没有BUG还要再研究

六、第三BUG……网页修改IPC的IP界面"保存"按钮遮挡问题

有时候有些IPC的模组比如睿视的,在IPC中并没有对应的修改APP,在"极速ONVIF"中又显示无信号,这样也改不了IP(这里能成像就能改,试过了),这时候只能进网页修改IP,多数时候维修监控,经常要修改摄像头的IP,一般进网页修改(因为你不知道有些顾客的一堆杂七杂八的摄像头用的是啥模组,有些网页中也没修改IP的选项),进入网页修改IP时就高机率遇到下面的情况

现象是"保存"按钮在上面,修改IP还好,但修改网关时,这个界面会往上跑,这一跑完了,没法"保存"了,如果往下拉是刷新网页的意思,这个工程宝默认是谷歌浏览器,还默认安了一个QQ浏览器,这两个浏览器打开都很快,但两者无一例外都这个情况,我回家又用安卓手机试了一下发现也是这个毛病,看来还不能完全怪工程宝,但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掉就忍不住想骂人!

但在手机上实验时发现,360浏览器始终是竖向显示,这样修改IP与网关就不存在遮挡"保存"按钮的情况,将360手机浏览器,UC手机浏览器,夸克手机浏览器,全拷U盘上,插入工程宝,进入文件浏览器-U盘,分别安装吧

1.360浏览器总提示有错误安上不
2.UC浏览器能安上,但这个浏览器在工程宝上反应太慢了,单独打开它输入IP是竖向显示,如果将它设为默认浏览器,从IP摄像机测试中点那个小地球的标志直接用网页打开时,它就是横向的了,横向的也"保存"不了,最终还是卸载了它,还是嫌它反应慢
3.夸克浏览器,最终用它了,经实验,单独打开它输入摄像头IP是竖向显示的,如果设为默认还是横向,所以最后将谷歌浏览器设为了默认,它作单独使用,作个后手

关于如何将浏览器设为默认,我也没找到选项,只有UC浏览器有这个选项,但还取消不了,卸载它之后,再进入IP摄像机测试中点那个小地球的标志时,它就弹出三个浏览器的选项:谷哥、QQ,夸克,仅用一次,始终,选始终就是默认了,我当时点了夸克实验后,再在IP摄像机测试中点那个小地球标志,夸克就排在第一位显示"仅用一次"、"始终",所以我又点下面的谷歌,当再次点开这里时,谷哥排在第一位,我点的"始终",这样谷歌重回默认浏览器了,图个打开速度快

关于工程宝并不能像手机一样,重力感应,自动旋转,系统设置中倒是有屏幕旋转,只能180度旋转,不能90度旋转,注意。

七、实例

因为它上面的功能很多还是没用过的,或者不常用的,所以有没有BUG,还真不好说,我发现的是上面三个必会遇到的BUG及解决方法,用工程宝的网友可能不会太多,可能也有网友听不懂我说什么,不过还是希望通过文章的形式能与同行交流心得,主要是希望能跟大家多学习知识,十分感谢留言,再分享一些小案例吧

实例一、快递柜绑定手机

当地的熊猫快递是按片区往外承包的,某小区内用的是这种快递柜,我的任务是将承包者的手机绑上快递柜的监控,首先帮他注册萤石云APP,并且当着他的面,在我的手机上登录他的账号,这样我就拿自己的手机过去研究了,具体的细节记不清了毕竟有段时间了,它里面是靠的流量上网,也没有显示器只有NVR,这时候可以用工程宝来当屏幕用,好巧不巧的就是这次维修中,工程宝掉地上,屏碎了,所以带了大屏幕来,绑定期间还挺麻烦,让你来回的给NVR断电,送电,最终绑定,真TM奇葩,也可能这就是为了所谓的安全?

实例二、水闸远程监控维修

当地某大河闸上要远程接到某地去了之后,发现闸上只有交换机,用工程宝进入其IP的网页,发现每个摄像头是在线的,记下云视通号码(中维的摄像头或中维模组的),回到监控室,电脑用的是中维官网下载的VMS-6100这个软件,如果想在这个软件上远程添加摄像头,那摄像头的初始密码必须更改,因为摄像头默认是没有密码的,如果不更改,则添加不上

第二个问题就是过一段时间就上不了网,有时候就能上网,咱也不知道TMD是咋么回事,后来感觉到可能是IP冲突,也可能是DNS的事,反正我就在现场,有时候它显示在线,有时候就显示不在线,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先让它自动获取IP,这样也获取了DNS与网关,然后再关闭自动获取,再搬运更改IP第四位,比如改成150,151,152,这样它就能稳定上网了,也不掉线了。工程宝的设置中,IP设置,自动上网,有时候它会自动填8.8.8.8或114的DNS这样不一定能上得了网,有些闸上的DNS是固定的,得问一下宽带提供商,但用进入摄像头的网页内部自动获取的数据还行,有的闸上有个空壳录像机,杂牌录像机自动获取 IP时获得的DNS也不准,反正经过这么一整,就稳定在线了

我很早的时候,好像看过胡奇的一个视频说有个摄像头老是掉线,跟很远很多趟,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先让摄像头自动获取IP,再关了自动获取,手动设定IP,别的选项不动

实例三、当地工厂监控三五掉线或全看不到监控,叫安装者来修又自己好了,过段时间又不行?

我去了一步搞定。原理还是IP冲突(只是个人猜测),默认的设置下,比如网关是192.168.1.1,子网拔码255.255.255.0,那摄像头/手机/电脑分配的IP就会是192.168.2-254几个范围中变,路由器开启DHCP后,一般先给设备分配2,再往后分配3、4、5、……254。

有很多人装监控出像就行,IP不会更改,这是有隐患的,比如说现在的NVR录像机都支持即插即用(或自动添加),而IPC摄像头默认也多是IP自适应(就是当有IP冲突时会自动更改IP),假如录像机8个通道,安了8个摄像头,在一次停电时,手机或电脑抢了原来摄像头的IP,那么这个摄像头就会自己改个IP再自动添加,但通道已经满了,所以就会少一个像,这是最常见的问题。维修时有些老摄像头并不支持IP自适应或默认是关的,那在一次断电后,手机或电脑抢占了原来的摄像头的IP,那这个摄像头就不会成像,如果抢占了录像机的IP,轻则录像机不上网,重则全没像(有些录像机也是IP自动,如果IP冲突它可能改个新IP,这期间,屏幕是全没像的)

所以很多人想到了什么网络隔离啥的,再加个路由器?或者整双网口录像机?这些都可以,但多数不适合实际情况,实际情况就是:改每个摄像头的IP,比如从150往后排或从200往后排,192.168.1.150/151/152,这样摄像头本身被冲突的机率就小了(如果单位上网的设备特别多就给它加个路由器隔离开,在录像机单网口的情况下;如果是双网口就省下路由器了,一个网口插外网,一个网口接摄像机),这个隔离只是隔离的摄像头的IP,但录像机的IP也可能被冲突,这就手动将它的IP改成240或250,这样冲突的机率就小了

这样处理后,这个工厂的监控就暂时稳定了,这一步操作(就是手动设定IP,关掉IP自适应)是有效降低监控因为IP冲突时间掉线或上不了网的必要措施,应该是施工时必做的一步。

八、工程宝与笔记本哪个好?

先说结论:工程宝好。
1.视频输入(当显示器用)

工程宝有的型号支持HDMI输入(就是当显示器用,比如我选的这个就是支持的,也正是看中这点才选的它,维修中非常方便,带着它就相当于带着一台笔记本与一台显示器);遗憾的是,笔记本不支持外接视频输入(就是不能当独立的显示器用)

一次在家测试过NVR之后,拿到顾客家的电视上就是不出像,想了想,大概是那个显示器的分辨率低(比如1366×768),而我在家测试时用的是1920×1080,而录像机的输出分辨率中要是没有自动适应选项呢?这时候工程宝插上去就可以调NVR的分辨率,然后就出像了,你说这一点重要不?

2.高空作业的便利性

有些厂房那摄像头安装的4-5米高,上去维修能带着笔记本上去吗?但工程宝挂脖子上就能上去了,就7寸的屏(看不同的型号)摆弄也方便,而且工程宝可以提供12V/3A的直流电输出,也能提供POE供电输出,如果没有工程宝,咱上去前是不是先断电,再上去换电源排查?还是带个POE交换机上去?还是爬两遍梯子将头子拆下来拿屋里测试?所以说这个工程宝是维修监控之必备.

3.集成软件多样性

工程宝上那个"IP摄像机测试"能测所有摄像头,这个软件电脑上是没有的,另外它还集成了很多专用工具,比如说:海康工具/华为工具/大华测试工具/乐橙/IVMS-4500/中维测试工具/安讯士工具/汉邦测试工具/天视通工具/雄迈看看/雄迈测试工具/TP-LINK工具/有看头/捷高测试工具/萤石云视频/XMEye/天地伟业工具/EZView等,没发现睿视的工具,还要等后期更新了

这些测试工具可以修改IP,批量修改IP,修改密码等功能,还有一些类似手机的APP或者类似PC端的客户端软件的东西,这个工程宝也可以当NVR使用,有独立的HDMI输出接口,可以外接显示器;也可以当手机安装一些APP,我上面提到了自己安装了夸克浏览器(为了竖向调节IPC的网页设置)

它能投屏到手机,也能投屏到PC端(可以搞直播或搞视频的时候在电脑端录像清楚),虽然这些功能我平时基本不用

还有像测线仪一样测线序及通断,带一个工程宝出去,就不用带测线仪了

还能测网口(网卡)是千兆还是百兆,比如去给企业改网,发现一些华为或中兴的设备,但在网上就是搜不出它的接口到底是千兆还是百兆,没关系,将工程宝往上一连,打开IP摄像机测试,链路状态,这里显示100M就是百兆,显示1000M就是千兆,如下图

用笔记本难道要将这么多软件全提前下载下来?可以说笔记本能办的它能办,笔记本不能办的它也能办,所以说出去修监控工程宝必带

4.支持模拟摄像头

这种摄像头基本淘汰了,偶尔还能碰上,这个工程宝上面集成模拟输出/输入,模拟头可以直接在上面成像,模拟摄像头里面还有一些工具,平时没研究

5.其它功能

有些摄像头还支持红光输出,有时候要用一段皮纤,用它测测通断,但我干的活基本用不着皮纤,就是用着一般我不测也没事,不过后来还是买了红光笔(现在吃灰了),后来又买了光纤测试仪(测光衰),现在也吃灰了,所以我现在手里这个还是有实用性的

九、要不要买一个工程宝?

要是一年修不了两个监控就别倒腾了

要是经常维修/安装监控最好整一个(一定要买带HDMI输入的)很实用.本文中海康DS-MDH003/ACT即支持HDMI输入,这个功用可以在主界面,往下拉,在往下拉的菜单中有HDMI输入,或者在主界面的模拟摄像机测试中集成这个功能

听说有的工程宝还先进,只是咱没接触过就不提了,这个够用了

网友A:
大佬请问下  我这有个大屏  摄像头掉线后  屏幕依旧显示画面  显示掉线前的画面 定格在哪里 这是什么情况  还是特意设置的  谢谢

网友:
现在监控这么复杂了,看了楼主介绍都还不是很明白。只过模拟输出的监控摄像头,用同轴线连接上监控录像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请问下  我这有个大屏  摄像头掉线后  屏幕依旧显示画面  显示掉线前的画面 定格在哪里 这是什么情况   ...

我不太清楚这个问题,感觉也许是摄像头的事,这个问题可能用排除法确定出来,比如说
1.NVR的HDMI与VGA分别接两个显示器,如果两个显示器都这样就不显示器的事
2.用两个品牌的IPC,手动将两个分别拔下网线,看看两者表现是否一致,如果你的情况是带网线掉线,那就要查查是不是DNS不对或者没有关闭自动获取IP选项
3.排除NVR就是用两个NVR来实验

排除法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清楚这个问题,感觉也许是摄像头的事,这个问题可能用排除法确定出来,比如说
1.NVR的HDMI与VGA分 ...

那是解码器的功能,为了避免前端IPC断网或者重启掉线没有视频流导致显示器黑屏,打开了保持最后一帧功能。意思就是前端没有信号过来的时候,解码器会一直显示最后一帧图像。

网友:
我就是用二手X61的破烂笔记本干这个活的,没有用过工程宝!

网友:
改每个摄像头的IP,比如从150往后排或从200往后排,192.168.1.150/151/152,这样摄像头本身被冲突的机率就小了(如果单位上网的设备特别多就给它加个路由器隔离开

网友:
网路通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请问下  我这有个大屏  摄像头掉线后  屏幕依旧显示画面  显示掉线前的画面 定格在哪里 这是什么情况   ...

用电脑端浏览器进去摄像头也是这样 不清楚具体原因

网友:
一部手机,加一个TP无线路由器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请问下  我这有个大屏  摄像头掉线后  屏幕依旧显示画面  显示掉线前的画面 定格在哪里 这是什么情况   ...

PING那个头的IP通不通,
更新摄像头的固件试试。之前遇到过某杂牌头子画面定格,更新最新固件后恢复的

网友B:
我用的海康竖着拿的那款,第一个活就回本了,某个学校20多个头子不亮。
这个竖款最大的BUG就是网口和12V输出居然不在同一边,如果遇到需要用到12V的时候,要分别打开顶部和右侧两边防尘盖。

网友:
我用的名字叫 攻城宝 小巧需要手机配合,功能也够用 就是不支持poe

网友C:
从来都是单独的vlan给监控用,有些小商店的,也是通过路由器的ip/mac绑定ip的。
网路通的买过4台,2台模拟的,目前就当作万用表和测线仪了,网络的也是偶尔用用,几乎用不上。
工程宝的app更新速度慢,新的海康改密码各种奇葩方式,没笔电还真不好弄;
笔电也是可以hdmi或者av输入的,淘宝买个USB的采集卡,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一直用充电宝路由器和手机配合使用,最近两年买了一个叫攻城宝的小盒子用,比工程宝携带方便多了自带监控供电,插上去在下面就可以操作调角度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海康竖着拿的那款,第一个活就回本了,某个学校20多个头子不亮。
这个竖款最大的BUG就是网口和12V输 ...

还觉得赚了?纯赚的东西变平本还得花人工

网友:
工程宝个人觉得是智商税,个人哦。
个人觉得不方便,一次性拉线好了在录像机直接调试,如果有外网连录像机直接手机调试。
本人使用过很多,有看头,天视通,大华,海康等十几个方案及平台,个人觉得雄迈强大,为什么,因为通用性强,好比像安卓一样通用,当年雄迈就是第一个录像机使用扫码进入云端,后面大华和海康过了几年才跟上,据我所知出口国外大都是用雄迈,华强北雄迈芯片板也多,要多低端有多普通,要高端也很多,而且价格不贵,升级和各种接口参数官网都下得到,公开透明,可玩性极强

网友:
就是网路通代工,网路通HDMI+巡线仪才1300不到,渠道问了基础配置要差不多这个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来都是单独的vlan给监控用,有些小商店的,也是通过路由器的ip/mac绑定ip的。
网路通的买过4台,2台 ...

那您是老司机了,经验丰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