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场效应管做电子负载 前级为什么要用运放?

楼主(2021-11-11):
需要做一个电子负载
在网上查了一下
场效应管的前级都是用的358运放做驱动
S端 负反馈给运放反向脚
358前级用431 做 Vref参考电压

感觉太麻烦,431 的Vref电压直接驱动场效应管不行吗?(可调电阻把电压跳到3.83v左右)
用multisim 仿真了一下,也可以正常电流放电呀 (2A)

这样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吗

网友:
电流不可控,电压温度和栅压都影响。
仿真是理想状态栅压取值一致,温度不变。

网友:
应该可以做,参数不好,重要的是也没便宜多少.

431 无论怎么分压都不能做到0伏.
分压比高了,低电压不工作,
分压比低了,关断不完全.
TL431工作要串电阻,并电容, 响应也会些许影响.

能力有限,暂时只能想到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