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网线插头又接触不良了

楼主(2021-11-11):
为什么网线插头很容易接触不良而且也不像电脑其他线插头那么牢固,网线插头的塑料弹片也容易老化失去弹性甚至还试过断裂的为啥不像sata线接口那样采用金属弹片设计。现在我倒比较喜欢带wifi的电脑主板。

网友A:
换个好点的水晶头 别用劣质的

网友B:
水晶头要用质量可靠的知名品牌,还不能用假货。

网友:
用正品水晶头,价格美丽,质量不美丽

网友:
表面镀锡或镀镍

网友C:
要镀金的,其他的都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点的水晶头 别用劣质的

我都是买的成品线后者用买路由器里面的网线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晶头要用质量可靠的知名品牌,还不能用假货。

我没有工具不会换水晶头都是买的成品线也是品牌货。

网友D:
商家减少成本,那些线质量基本不怎么样的

楼主:
主要原因是插头塑料弹片老化造成接口松动导致的接触不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原因是插头塑料弹片老化造成接口松动导致的接触不良。

线路走线 设计 ,接头 不可受力,或者 周围环境 实在 太差,按 三防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镀金的,其他的都是耍流氓。

下次买根带镀金的网线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次买根带镀金的网线试试看。

网线要无氧铜的,水晶头要镀金的。
讲真,我家0.5平无氧铜超五线,镀金安普水晶头和面板,用了十多年了,就没有接触不良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都是买的成品线后者用买路由器里面的网线配件。

我恰恰相反,一直不用成品线,成品线质量好的少得可怜

网友:
上面大家都说了,头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商家减少成本,那些线质量基本不怎么样的

是呀,之前还试过有一根网线的塑料弹片断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恰恰相反,一直不用成品线,成品线质量好的少得可怜

绿联的成品线还可以。不过我习惯自己做,反正也不麻烦,钳子一卡,两头测一下信号同不同步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路走线 设计 ,接头 不可受力,或者 周围环境 实在 太差,按 三防设计吧  ...

说的有道理,我特意挑了一根比较粗的网线所以接头需要承受更大的重力我得从新布置一些网线的布局。

网友:
要买铜镀金的,铁镀铜的用不了1年就黑了,镀金的10年后还是金光闪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线要无氧铜的,水晶头要镀金的。
讲真,我家0.5平无氧铜超五线,镀金安普水晶头和面板,用了十多年了, ...

我看网上貌似有些线心是铜包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