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的铅酸电池充电器改磷酸铁怎么改?

楼主(2021-11-11):
原来的电动车的5个电瓶,现在自己改了铁锂电池,是不是充电器要换,手上有几个铅酸电池的怎么改下能用呢?有会改的朋友给个教程吧

网友:
如果是20串铁锂的话,且铅酸充电器不带脉冲的话,可以直接用,不用改

网友A:
把浮充去掉,改成恒流恒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浮充去掉,改成恒流恒压

锂电充电是四段式,第一阶段是小电流充电。铅酸蓄电池是三段式,第一阶段是限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浮充去掉,改成恒流恒压

怎么改呢?打开看3842的方案做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