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问这种3脚或者6脚的大头拨轮是怎么使用的

楼主(2021-11-11):
不知道该怎么接线啊

已解决

网友A:
这玩意以前的mp3播放器上常见

网友B:
是相当于3个按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相当于3个按键么

是的,两边拨动和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以前的mp3播放器上常见

十年前的高清mp4用这种大头拨轮特别多

网友C:
共5个焊点,两个是公共端,并列的三个是三个独立的开关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5个焊点,两个是公共端,并列的三个是三个独立的开关端

公共端接地,然后开关接3.3v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共端接地,然后开关接3.3v吗?

这个能有多大电流,肯定不是直接接电源的,应该是与控制芯片结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有多大电流,肯定不是直接接电源的,应该是与控制芯片结合

也是,不是编码器也不用先拉高,公共端接地,开关端接到主控里,拉低为信号应该差不多是这样吧

网友:
相当于三个微动开关按键,有一个公共端。

网友:
一般叫飞梭吧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