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飞利浦射灯(6.5W/12V)对比新入手的飞利浦灯板

楼主(2021-11-11):
搞到了一些灯板样品 据说是飞利浦的 但是不知道真伪就拆个飞利浦灯对比下 准备拆的飞利浦灯泡

开始拆解  散热感觉够用

拆下的灯片

飞利浦的驱动

最后是重点  灯片的对比

看样子是符合飞利浦风格 色温是4000的  用这个diy吸顶灯合适吗  这灯板最大的败笔就是过线孔  背面需要绝缘  值不值得玩一玩呢

据说是这个灯泡用的灯片  可是官网没找到信息 但是淘宝啥的缺有的卖 懵逼

网友:
你最后三张图,左边那个新的灯板
是飞利浦的,没错

它的问题不是电源驱动不好解决
而是。。。散热
相同类型,功率大的我买过
用在筒灯套件里(后面铝型材散热还算做的好的那种)温度会蛮高的
除非你能自己改电源的恒流电流,改小。。。
因为3颗灯珠的,通常恒流电源。。不是300MA左右,就是550毫安左右
要找个降低电流的很累

另外筒灯外壳的套件,中山一类淘宝有卖,但都不包邮的,这点很烦的

网友:
看灯珠就知道是飞利浦正品。

网友:
电容是蓝皮红宝石的,应该不会假,你又去捡破烂,给媳妇看到会不会河东狮吼。。。

网友:
当年折腾过一批带风扇散热的,到现在都还压在箱子底,呵呵,5V到24V直流供电都可以,DC-DC转换电路很牛逼

网友:
这以前淘宝上十块六个,都是驱动坏。这个是直流十二伏输入

网友:
飞利浦倒装芯片3550灯珠不错,半球果冻和荧光粉脱落,变成蓝光,比CREE果冻脱落拉掉金线不亮好些。

网友:
双十一巨资入了一千多块的筒灯射灯

网友:
你这个里面应该也有风扇的吧,当初一元一个坏的,现在还在床下吃灰。不过灯板挺好的,温度也有点高,灯珠耐烧。

网友:
没有看到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