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已解决 银灿IS918M-ga 量产只生成CD-ROM,没有可移动磁盘

楼主(2021-11-11):
已经成功:与序列号有关

求助 银灿IS918M-ga 量产制作成功后,只生成了CD-ROM,没有可移动磁盘,哪里没弄好?

这是我的设置1

这是我的设置2

网友:
调一下Lun试试:

楼主:
已经成功;与序列号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成功;与序列号有关

坛友请详细说说,序列号会影响到Lun啦?

网友:
楼主工具在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请详细说说,序列号会影响到Lun啦?

软件默认 是图1,无序列号, 我设置随机序列号 后就成功,想了想也是,怎么可能生产2个盘,都没序列号呢;
LUN保持默认就行,应该是其他都默认就行了,谨慎使用加密功能,以免量产失败导致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默认 是图1,无序列号, 我设置随机序列号 后就成功,想了想也是,怎么可能生产2个盘,都没序列号呢; ...

受教了,谢谢坛友。

网友(2021-12-24):
引用 楼主:
软件默认 是图1,无序列号, 我设置随机序列号 后就成功,想了想也是,怎么可能生产2个盘,都没序列号呢; ...

按照你的方法可以了。但是不能格式化,提示有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