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数码管时钟怎么加光敏控制亮度

楼主(2021-11-11):
之前用51单片机时钟加一块废数码管时钟的数码管自己动手将他们合体了,做了个简易大数码管时钟
传送门: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248-1-1.html
时钟当初买的散件,自己焊接,事后发现误差太大,又败家了一块数码管时钟,是成品,电路结构基本上差不多,这次的就准多了,2个月误差1分钟左右,能忍受。
数码管时钟原理图:

最近又闲下来没事干了,想给时钟加个光敏控制电路,想让时钟白天光线亮的时候时钟正常显示,晚上关灯后,环境变暗,数码管的亮度随之变暗,避免”满屋红光“。
网上不少成品数码管时钟都带有这个功能,但是手头没有事物,没法拆开研究。

带光敏的小夜灯的构造倒是简单,可是他的效果跟我的要求刚好是反的

是不是把NPN型管换成PNP型的,就是管线强时灯亮,光线暗时灯暗??
就是这样:

如果我的理解是对的,这个光控部分我应该加在时钟控制板的哪个位置?  VCC1的前面吗?

网友:
把光敏电阻与可调电阻对换位置。

网友:
光敏ADC, S1-S6根据光敏结果控制PWM占空比。

网友A:
大约这样子
具体看暗电阻达到多少,没有亮度的话加上虚线上的电阻

网友B:
程序里面定时调节亮度吧还可以省个光敏电阻…

网友C:
5楼办法可行,但是不省略光敏电阻。光敏电阻测量光的照度。然后根据照度,用定时器里面刷新时间控制。刷新的快了,时间短了,亮度就降下来了。刷新的时间长,亮度就上去了。不过要自己耐心调试:既要能看清楚,还不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约这样子
具体看暗电阻达到多少,没有亮度的话加上虚线上的电阻

我的预想也是这个样子,但是有怕一个8550电流达不到要求,毕竟这个原理图是带的原0.36的数码管,我后期又改带大数码管了。为了增加通过电流,两个或三个8550并接在一起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里面定时调节亮度吧还可以省个光敏电阻…

对51单片机没啥研究,不会改程序,也没有相应的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5楼办法可行,但是不省略光敏电阻。光敏电阻测量光的照度。然后根据照度,用定时器里面刷新时间控制。刷新 ...

我预想的也是5楼的这种办法。也就是说我换PNP型管的想法应该是对的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51单片机没啥研究,不会改程序,也没有相应的硬件

论坛里有个开源的3231数码管时钟你抄一下就行了…固定的时间调低亮度…正常的显示全亮度…TM1650有亮度控制…两个月误差1分钟误差还是太大了…我的3231两年也就1分钟左右…你买的这个套件好像有精度调节,本来打算撸一个玩玩最后发现自己拿来改的话还是飞线难看的要死就没有下手最蛋疼的好像是这个时钟把单片机的IO全用上了…现在日常使用就是一个3231的TFT彩屏时钟一个OLED的一个数码管的…数码管的秒点闪烁要不是自己写的程序跳动很难受商品的时钟经常是0.5s亮0.5s熄灭,我觉得1s亮1s熄灭才是比较舒服的…程序这玩意儿改动小点的就很简单,这种时钟自己撸代码也能玩就是按键调时跟精度调节比较麻烦(C语言学的比较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