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出来一个可调电阻,电子市场找不到一样的

楼主(2021-11-11):
老磁带采访机上的,小鬼子做的到期就坏的破烂真的精准

就是这货,保修期满过不了几天就出毛病

磁带速度不正常,检测结果就是可调电阻完蛋

电阻尺寸3×3×2,这个尺寸的贴片电阻确实有,但都是十字口,这种一字的找不到

网友:
阻值相同就行吧,非得追求外观相同?

网友A:
这种上古年代的鬼子货,现在找通用零件肯定是没有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上古年代的鬼子货,现在找通用零件肯定是没有啦

这机子,毛病超级精准,一个是这个可调电阻坏,另一个就是机芯那里的电源触点

这俩地方解决以后,寿命很长的

网友B:
一眼望去全是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眼望去全是0欧电阻

这机子查电路,能把人逼疯

网友:
阻值相同就行吧,非得追求外观相同?找准阻值也可以用固定电阻的

网友:
随便找个阻值一样的电位器,调整到需要的值,然后取下测量,换成定值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眼望去全是0欧电阻

当跳线用了

网友:
找个DVD影碟机,拆下激光头看看,一般有两只微型可调电阻,没准能用得上。

网友:
十字口跟一字有什么区别??

网友C:
这个换了也不好办啊,播放速度没法调精准,我猜测原厂有测试用的磁带,可以靠听声音来调

网友:
只要阻值、外形一致,十字、一字应该可以互换的。

网友:
还在用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换了也不好办啊,播放速度没法调精准,我猜测原厂有测试用的磁带,可以靠听声音来调 ...

当年调这玩意,都是用原版带,播放最常听的歌,纯凭耳朵判断

原厂是用带速来调的,磁带有标准走带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