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系列之:汽车ETC全方位拆解

楼主(2021-11-11):
前段时间走高速时发现ETC无法识别,不好用了,因为是在银行办的所以趁有空直接驱车去银行,经将ETC设备交给了银行重新更换了一个ETC设备,ETC卡还是原来的,旧的ETC银行没有要直接扔给我了,今天有空将ETC进行拆解看看内部是什么。

网友A:
防拆微动,打开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拆微动,打开就报废了

是的,反正是没有用了!

网友B:
用的锂电池,夏天暴晒还能不能承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锂电池,夏天暴晒还能不能承受啊

感觉这里面的电池质量一般

网友:
那个微动是防拆下来,不是防拆开吧,我的刚装上时候去银行激活几次再装几次,因为当时玻璃有问题粘不住,后来银行改成了3M的双面胶,几年来都没再掉下来

网友:
防拆开关起作用了,需要重新激活

网友:
这里面有一个是锂亚电池,一个是SPC1520锂离子电容,这个标识看不清,能把黑色的那个热缩管拆了看看标识吗?按道理说不应该没电的,平常工作时主要是那个锂离子电容来大电流输出,太阳能板和锂亚电池来共同给锂电容充电,使用时间不应该这么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的锂电池,夏天暴晒还能不能承受啊

电池是铁锂的,安全性比三元锂好得多吧?

网友:
电池太小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反正是没有用了!

补充一点,这并不是防拆微动,只是防止从玻璃上拆下来的,从玻璃上拆下以后,微动开关会松开,主控会清空安全芯片内容,使其失效,屏幕就会显示标签已失效,发售网点可以再次激活

网友:
9632的液晶屏还是可以玩玩的…显示效果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拆微动,打开就报废了

我是先把微动短路焊死,再让银行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点,这并不是防拆微动,只是防止从玻璃上拆下来的,从玻璃上拆下以后,微动开关会松开,主控会清空 ...

注射器先注射点胶把开关固定了再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点,这并不是防拆微动,只是防止从玻璃上拆下来的,从玻璃上拆下以后,微动开关会松开,主控会清空 ...

奥,原来是这样的啊 !

网友:
防拆微动,打开就报废了,两节电池吗?

网友:
长见识了,胶水,焊死

网友:
这是铁锂电池,电池上加电容,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保护器就是这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拆微动,打开就报废了

没事可以蓝牙激活,有蓝牙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是铁锂的,安全性比三元锂好得多吧?

理论上不是铁锂,而是硫酰氯锂电池。  可耐140度高温  零下40度低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