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连降压电容都省掉的光控小夜灯,亮不亮都耗电

楼主(2021-11-11):
在咸鱼花9块9买了四个光控小夜灯,到家就拆开看,电路太简单了,连降压电容都省了。~220V输入端一边一个36K电阻进MB10F整流桥,一个光敏电阻,一个330欧分压电阻,四个高压贴片LED(用万用表10K档测不出来)串联,就是这么简单。还都正常亮,插上电试了一夜都没坏。这样的短路式光控电路,LED亮不亮都耗电,想着利用这个外壳改成声光控制的,不亮不耗电的,有大侠能推荐个简单电路不?

网友:
这种最不耐用了

网友:
待机耗电可以忽略了,主要还是用着方便
机顶盒待机5W,洗衣机待机1W,热水器待机2W,各种电器待机都有耗电

网友:
设计这电路的人也是个奇才

网友A:
亮灯是 电能  被led消耗了,,不亮灯时被三极管消耗。

这设计说节能真是扯淡,自欺欺人。还不如24小时亮的小夜灯呢

网友:
耗电量0.5W,1000小时用1度电,这个物理计算很颠覆

网友:
以前买过一堆这种夜灯,后来坏完了,现在买了米家蓝牙人体感应夜灯2那款,59一个,买了四个,用网关还可以和米家设备联动,一直用着不错,现在再看见这个廉价夜灯掉在大街上都懒得捡!

网友:
低价格下造就了一堆垃圾

网友:
虽说功率不高,不到1W,这设计也确实是人才

网友:
这造形,远看和GPS天线一样

网友:
不知道楼主看到我这个价格会不会哭晕在厕所
0.63元2个(第一个插头的地方快递压得有点裂口但没完全开,实际上可以用不影响使用,反应后又寄来一个),我不需要这个,完全是消耗红包的,结果到货不亮时0.75瓦,亮也是0.75瓦,果断丢一边
随便说下那个是18v的单颗灯珠

网友:
包装盒那个“先进的电路”的确很先进

网友:
如果楼主想搞个声光控电路在里面
不妨看看这个帖子,把里面的电路植入到你这个灯里面,这样算最不费神的改装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3785

网友:
靠的光敏电阻把LED短路掉来控制亮和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灯是 电能  被led消耗了,,不亮灯时被三极管消耗。

这设计说节能真是扯淡,自欺欺人 ...

这个算LED和三极管两班倒吧~

网友:
这种看好电容降压的,最好不带灯光检测的,耐用又省电。功率不到0·3瓦,连续亮5,6年了,刚刚的,没一个坏掉。带灯光检测的,没灯时比亮灯时耗电还多一点点,完全没节电效果。0.3瓦的功率比大部分充电器空载都省电,一年也用不了4度电。

网友:
我也买过,贵一点,但是都带压降电容。
话说这种东西就别上咸鱼了。

网友:
电阻降压?效率低的一塌糊涂

网友:
楼主你错了,是不亮的时候更耗电!制作这电路的人生儿****。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新的我舍不得拆。这电路我怎么看不懂。
很多万用表测不了LED,我一般用1.5V直流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