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开灯后镜片有雾气?有点好奇,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1-11):
灯杯内不亮的时候看不出任何异常,开灯后就有很明显的雾气感,也或者可以说是烟熏感,不通透,乌糟糟的

刚才看到坛友的回帖,我没碰到过,有点好奇,是什么原因?个人猜测 1.内外温差的水珠凝结,2.正常的光晕,3.密封圈进了水汽,4.橘皮灯杯造成的光线错觉,5.镜片有油污。。。。。

@gbhwh1

网友:
汽车大灯也这样,冷热交替产生负压,把空气吸入,恰巧空气湿度大。

网友A:
看到艾特我,来回答
1.今天刚收到的,我是充值买的。
2.收到之后,因为我当时忙,没空测试,所以在房间静置了超过半小时的时间,大约近一小时,所以排除掉冷热产生雾气原因。
3.关灯之后观察灯杯,内无雾气,也看不出什么脏,很正常。
4.只有开灯后,强光没法看,弱光下才能看,这个不用多说吧,我不是钛合金狗眼,所以观察灯光灯杯内发现这个问题,其实仔细看,不是雾气,更像是烟熏感,个人感觉要么是灯珠脏,要么就是薄利面罩内脏,也或者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导致的,图片仔细看看不难发现,那并不是雾气。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私信那边销售贴的楼主,没回话,销售贴回帖,没回话。
话说历史私信他也从来没回过,我也不知道这事售后该怎么找,反正就是只能等。

网友:
刚私信回我了,说又拿了一个测试也有此现象。。。。。。。。。
我无语了,这算正常的吗???

网友:
内部空气潮湿了,你这筒子需要干燥剂

网友A:
找到问题了,夜晚我用各种测光检查并拍摄到了,他这个电筒的内部装配的时候没有做清洁处理,大概率是玻璃内壁有一层脏,而且桔纹光杯也不干净。
所以,有强迫症的就得想办法拆开清理,目测这个不容易拆。需要工具。。。。。。。。。。
我。。。。。。。。。。好难。。。。。。。。。。。。

网友:
我的电筒也有,但是那好像不是雾,关灯之后也一直在那里,看起来不像是液体成分

网友:
也可能是导热硅脂的液体组分受热挥发

网友:
可能装配时要用到胶水、清洗液之类的有机液体,装好后又没法散发出来,多多少少就有点雾,其实使用时影响真不大,就是看着觉得不完美

网友:
就是气雾引起的,大多数手电筒都会有此现象,用久了会更明显,一般不需要处理,或者拆开把镜片用酒精擦拭一下,不要碰到反光灯杯。

网友:
拆解后治愈我的强迫症!
这个无论楼上各位怎么说,怎么讲,怎么推断,都不如买个工具拆了看!
双十一下单买了个工具,到家之后拆开一看,呵呵,怪不得乌糟糟,里面装配的时候、指纹,灰尘,甚至还有一层薄油在镜片和光杯上,剩下的配合上面的帖子自己脑补吧!
如果是论坛积分,那不算啥,但是如果是充值买这个,79块钱,就这制作工艺,我只能说,数码之家飘了,而且飘的很高!
销售贴里回帖,不回,站内回我一个别的也这样然后就不再回了,这个贴还是陌生会员发帖的,我只是回帖,看看楼上各位,看看那个说正常现象的回帖,我就不点名了,说话负责任吗?
就这装配工艺?指纹,灰尘,油渍,就这么装进去了,脏兮兮的,销售之后还不再理人了,就这态度?甚至连淘宝、陶特,拼多多都不如,好歹人家还能象征性的回你,哪怕不想管,好歹还亲亲的叫,你这可好,一锤子买卖。小作坊工艺不怕,你好歹擦干净了啊。
我买你个手电筒,我还得花钱买个拆解工具自己拆了去完善你并没有做好的东西,我欠你了???

网友A:
哈哈哈哈,刚才去销售贴看了看,掩耳盗铃的居然把我的回帖给我删了,怕影响自己的销售赚钱吗?
偌大个网站店大欺客,自己的问题连个承担的勇气都没有,还赶紧堵住别人的评论来继续坑下一位??
算了,ID跟这放着了,估计你们下一步就该对我的号下手了,这种下作的事,我能想象的到!
随便吧,垃圾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艾特我,来回答
1.今天刚收到的,我是充值买的。
2.收到之后,因为我当时忙,没空测试,所以在房间静置 ...

可能玻璃不干净,或者需要增透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玻璃不干净,或者需要增透膜

你往后面也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了,夜晚我用各种测光检查并拍摄到了,他这个电筒的内部装配的时候没有做清洁处理,大概率是玻璃内 ...

我那只也是一样的,库存久了,应该与导热硅脂挥发有关,污染镜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那只也是一样的,库存久了,应该与导热硅脂挥发有关,污染镜片。

你快拉倒吧,清理的时候里外里我都看过,哪里有导热硅脂?!?!?!?!况且怀疑你就没认真看我说的,导热硅脂能自己变身指纹和灰尘吗????
压根就是装配不擦直接拿手捏着往里怼,手上沾有一定的油脂和汗渍,油脂的来源就是灯头和尾盖丝扣上涂抹用油残留在手上,装配工艺全程不擦拭,拿起来就装,然后残留在里面,脏兮兮乌糟糟的,这还不算什么,问他们这个怎么回事,简单回我一句拿别的看也这样就不再理会我,然后简单粗暴的去把我的回帖删掉完事了,懂了没?
算了,估计你也是那种只看三两个字就断章取义的类型,不指望你能看得懂我在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快拉倒吧,清理的时候里外里我都看过,哪里有导热硅脂?!?!?!?!况且怀疑你就没认真看我说的,导 ...

销售贴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刚才去销售贴看了看,掩耳盗铃的居然把我的回帖给我删了,怕影响自己的销售赚钱吗?
偌大个网站 ...

想太多了,单独开贴来讨论不是很好吗,你的回帖在多少页之后了,也根本很少人能看到(我们就没看到),同时维护多个帖毕竟是容易遗漏的,而且这样方便吃瓜群众,也是我们的日常工作之一。我们特意咨询了厂家的人答复后才回复。

另外说一下,楼主帖里的@你是我们加上去通知你来的,引用内容也是我们从你的回帖里照搬复制过来的,图片也是我们搬过来加上去的,有没有感觉很不可思议,我们自己要让问题曝光让更多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