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灯用处大,90°看清世界:迈特明酷G02拐角手电开箱评测

楼主(2021-11-11):
拐角手电以其与筒身呈90°的照明角度而得名,以其体积紧凑、实用性强而著称。平放在桌面上就能向前照射,开关位于灯头顶部,便于黑暗中快速找到,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如果再有明快的色彩,那将是一件非常好用的EDC照明装备。

还记得我刚刚入手电坑的时候,就在各家买,集齐了几十个品牌的产品,买到现在,有一些牌子都已经没有了。而迈特明酷虽然不是一线品牌,但以其独特的设计、多样化的选材、大胆的配色、钢炮级的亮度、较高的性价比,一直在不断创新发展,在筒友中具有不错的口碑。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主角——MATEMINCO迈特明酷最新推出的拐角手电——G02。这是一款偏重实用性、功能性的照明工具,最高光通量1600流明,最大照明距离210米,具有4级亮度,而且能兼容18650和18350电池,可玩性很高。

90度角,灵活多变的使用方式
G02使用了硬质纸盒简包装,虽然没有花哨吸睛的图片和各种参数,但对里面手电的保护却一点不弱,这也算降低成本反馈购买者,反正我的手电基本都找不到包装了。

配件是相当丰富,包括G02手电一只、头灯带一副、抱夹一个、18350筒身一支、手绳一条、备用密封圈两根,保证了拐角手电多用途的属性。

通过与三辐头灯带组合,拐角手电G02就变成了可以解放双手、照明与头部随动的头灯,带着不勒头,光照始终与眼神的方向一致,还不影响双手,这在爬山、夜跑、维修等方面使用非常合适。

G02使用了密度小、强度大、散热性好的铝合金作为筒身材料,空筒重量只有58克,带一只18650电池的重量也就二两多一点,完全符合EDC的轻量化特性,平时佩戴使用不会觉得重。

G02使用的是不锈钢双向抱夹,而且筒身上下各有一个抱夹卡槽,可以将G02别在口袋、背包、帽檐等位置,既方便携带,又能灵活调整位置,也非常方便。

拐角灯90°的出光方向,配合抱夹,可以将G02挂在背包的胸带上,这样也是向前方照明,而且还不占手,拿取操作都很方便,也是在户外的主要用法之一。

如果背包没有胸带,可以将G02横过来,使用抱夹夹在肩带上,这样拐角手电就变成了肩灯,也非常方便实用。

如果只是EDC携带和短时间使用,可以替换成18350筒身,这样G02就变成了只有6厘米长的小可爱,便携性更高,可玩性更强。

G02还有尾部强磁设计,可以牢牢吸附在铁制品表面。强磁铁在尾盖内部,如果平时佩戴机械手表或者不喜欢磁吸,可以自己取下来,也是人性化的考虑。

强磁配合拐角照明方向,G02又变成了一盏工作灯,自驾族户外检修车辆,可以很方便吸附在车体上,大范围的光线照向需要的方向,动手干活就很方便了。

新灯珠,小体积也有高亮度
G02使用一颗SFS80LED灯珠,这是一颗中等大小、无果冻的灯珠,具有较小的发光面积,但却有较高的光通量,在G02上最大能够达到1600流明,具备较高的效率。

导光元件采用了铝合金光面光杯,为了配适头灯较小的空间,这是一只浅光杯,不算小的灯珠+光面+浅=远泛兼具的照明效果。

出光口采用光学玻璃覆盖,玻璃采用了镀膜工艺,可以增大光线的透过率,通过一定角度观察镀膜呈淡蓝紫色。

这些配置集中到G02上,从正面就能拍摄出筒友口中所说的满满一杯黄水,这就是实际的光路,黄色略微有些发橙色,这是低色温、高显色的成像效果。

显色性高,可以更好地还原事物在自然光下的颜色,色彩更鲜艳、看起来立体感更强、层次感更分明,比正白光具有更舒适的使用体验。

从对墙光斑来看,G02也有比较明显的远泛兼顾特征,主光斑小而亮,与副光斑有明显的界限,副光斑与环境也有清晰分界线,内部亮度均匀。SFS80灯珠在G02上光色很正,没有偏蓝、偏绿等情况。

光路效果挺好,电路效果也不赖,G02使用的是主流的线性恒流调光电路,4个常亮档位都没有频闪和啸叫现象。长时间使用,眼睛不会觉得累,也不会影响视力。

别小看G02,小身材下蕴含着很高的亮度,1600lm光通量能够在黑夜里清晰看出光柱,主光柱出射角度约为10°,副光柱的发散角大约在110°左右,能够投射出很远而不减弱。

开启G02的极亮档位,具有210米的最远照明距离,远近都能被光线覆盖,视物清晰通透,有视野、有亮度、有色彩,才能保证足下安全。

在户外环境实际使用中,G02中心照明能够表现出物体清晰的样貌,发光照明能够把环境整体照亮,形成开阔的视野,保证使用者的安全。

平时晚上遛弯,或者加班后回家,遇到照明条件不好的路段,就可以随手掏出G02,不需要用到极亮档位,中亮450lm,也能带来充足的光亮,而且还不会觉得反光刺眼。

在室内较为封闭的环境使用,副光斑在墙面地面的反光可以进一步增加光亮的感受,主光斑能够照亮较远的距离,同样是正圆完美的光斑。

配合18350短筒身使用,可以在家里常备一只G02,拉闸限电了,完全不用担心,平时在床底下、衣柜里、抽屉内找东西,小巧的筒身方便在狭小的空间运作,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简外观,清晰明快的设计语言
G02的外观造型也比较简约,符合头灯紧凑小巧的设计定位,整体采用了密度小、强度大、散热快、耐腐蚀的铝合金材料,表面采用橙色硬质氧化,进一步提高抗腐蚀能力,同时增加手感,恰如这刚刚入冬后缤纷的自然色彩。

两种筒身似乎是迈特明酷的标配,这就是考虑到便携性和续航性,使用18650筒身可以增加续航时间,使用18350筒身,可以缩小体积,方便使用者自己搭配。

商标和型号标识,以及各种认证,都用激光刻印在尾盖底部,尾部平坦方便直立使用。同一款G02还有一种迷彩配色,抛却了手电千篇一律的黑,为你的EDC以及户外生活妆点不一样的烟火气息。

由于G02的体积已经做到了尽可能的小巧,其尾盖底部的单手绳孔径较小,孔壁显得较薄,孔的边缘也没有打磨,放置手绳需要费点功夫。

筒身为四条轴向的刻槽,配合细密的径向防滑纹,能够增强握持使用时的摩擦力,同时也有一定的通风散热作用。灯颈部的短竖条纹,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另一方面也有类似散热鳍的作用。

灯头顶部是G02的操控部位,电子开关外部是一只带有大面积防滑点的橡胶帽,可以提高操作使用时的手感,胶帽直径约为11mm,保证了操作时的灵活性。

灯头出光方向的背面是充电口,平时通过胶帽封堵,保证水和异物不会进入。双向抱夹和上下两个抱夹卡槽,能够带来灵活多样的夹持形式。

拧下尾盖,可以看到大圈的塔式镀金弹簧,底下压着强磁铁片,可以自行拆卸。筒身为端面导电设计,可以稍拧松尾盖或者筒身,即能实现物理断电,确保不会误碰误操作。

正极为镀金接触片,同样是为了减小接触电阻,电路板焊工不错。筒身两端的螺纹一致,筒身安装不用区分正反,防水密封圈涂有硅油,既能润滑又保证密封性能。

G02具备1米抗跌落和IPX6的防水能力,日常生活防水、户外大雨级别使用不成问题,只要不泡在水里,都可以放心随身携带使用。

多功能,灵活的操作和控制
头灯的开关一般都在顶部,G02的开关键程约为2mm,拇指、中指、无名指捏住筒身,食指可以很方便地搭在灯头顶部,操作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开关触发也有清晰的反馈手感。

G02一共有4个常亮档位,两种发光模式。在模式一下,单击开关将开启记忆档位亮度;开机后,单击开关,按照:低亮40lm—中亮450lm—高亮1000lm—超高亮1600lm的顺序改变亮度。开机后,长按开关关机。

在模式二下,[G02没有中亮[450lm档位,取而代之的是爆闪和[SOS档位,操作方式和模式一一样,循环顺序为:低亮[40lm—高亮[1000lm—超高亮[1600lm—爆闪[1600lm—[SOS1000lm。爆闪功能在紧急情况下非常有用,可以使歹徒瞬间致盲,实现快速制敌保护自己的作用。[

在模式一的关机状态,双击开关,同样也能开启爆闪,保证了在每种模式下都能起到应急作用;在模式二的关机状态,双击开关,将直接开启1600lm的超高亮档位,实现快速进入最亮的状态。

G02有两种模式,在关机状态下,快速三击开关,将实现两种模式的转换,主灯会闪烁三下,提示转换成功。通过模式转换,相当于有了两只手电,性价比更高。

两种模式的关机状态下,快速4击开关,G02将会通过按键内部的指示灯报电压,电压信号为两阶段的闪烁信号,可以精确到0.1V,下面的动态图展示的是4.1V,方便观察、很好理解。

由于开关凸出灯头表面,为了避免误碰,G02设计了按键锁定。关机状态,快速5击开关,开关内的指示灯快速闪烁5下,提示开关锁定;如需解锁,只需再次快速按动5次开关,指示灯闪烁2次,提示已解锁。

小巧的拐角手电也有战术点亮功能。关机状态下,快速按动开关6次,G02就变成了战术手电,按住开关直接开启超高亮档位,松手即灭,实现了灵活的战术点亮。如需退出,则需要拧松尾盖彻底断电才行。

高性能,顺利通过暴力测试
使用照度计、热电偶测试G02的实际性能表现,使用三样大红袍18650电池做测试,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50厘米,热电偶贴合灯头表面,测量温度情况。

拐角手电体积小巧,只能使用高放电倍率的平头18650电池,G02还可以使用18350电池,同样具有大电流放电能力,才能推满灯珠的功率,达到标准的光通量。我使用的是三洋原装大红袍和HIBATT 具有14A放电能力的18350电池。

G02四个档位光通量和照度的对应关系如下图:低亮40lm、1566lux;中亮450lm、11760lux;高亮1000lm、29100lux;超高亮1600lux、51500lux。四个档位分布比较均匀,调整跨度不算大。

开启超高亮档位后,大约1.5分钟开始降档,先慢后快,直接降至低亮档位,此后保持水平恒流输出。

这其实与灯珠发热和电路的温控有关,降档后我又手动开启了高亮1000lm档位,同样是降至低亮档位,中间没有停留。从下图可以看出,灯头温度在测试开始时快速上升,降档后也会下降,温度线滞后于照度线,但是能够保持同频率波动,这说明降档是有作用的,可以减小发热,避免灯珠光衰。

室温21.1℃条件下,测试约半个小时,灯头温度为48.6℃,筒身温度约为43.9℃,说明筒身也在参与散热,手持或者操作开关基本不会被烫,安全性有所保障。

在测试中,为了掌握G02的极限性能,只要降档我就手动开启超高亮,G02均能准确反应,就是在后期温度很高,但G02也都扛了下来。随着电池电压和电量的下降,超高亮的亮度也在降低,直至最后约两小时的时候,开关内红色指示灯闪烁两下,提示电量低,再一次开启超高亮后,红色指示灯持续闪烁,主灯亮度已经比较微弱了。实际测试,超高亮档位暴力测试的续航时间约为2小时5分钟,可以满足户外长时间照明使用需求。

G02在紧凑的灯头背面还设计了直充接口,表面有胶盖封堵,保证良好的防水防尘性能。TYPE-C接口,也是目前主流的接口,好处就是用线统一,随便找一根线就能使用。

插上充电,能够直接开启5V、1.3A的充电进程,充电功率超过6瓦,算是比较中规中矩。充电中红色指示灯常亮,充满后绿色指示灯常亮放行,提示清晰。

拐角灯,不一样的聚光照明体验
拐角灯以其90°的出光方向在手电届里自成一脉,MATEMINCO迈特明酷G02具有较高的亮度,多种使用模式,较长的续航时间,紧凑简约的外观,灵活的抱夹,强力的磁吸,可以适用大多数场景。

双筒身设计,可长可短,不影响最大亮度,又成了一件EDC的佳品,方便携带随手使用,也是一件精致的玩具。

从实用性来讲,拐角灯可以胜任多种工作场景,远泛兼顾的照明效果,较好的防水效果,再加上支持直充,使G02成为一件趁手的照明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