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泛兼顾,照亮诗和远方:Klarus凯瑞兹EP9变焦手电试用评测

楼主(2021-11-11):
手电历来有聚光和泛光两种照明形式之分,聚光手电中心亮度高、照得远;泛光手电眼前开阔、照明面积大。很多实用派筒友都纠结到底该买哪种手电。如果有一种手电既能聚光又能泛光,岂不美哉?

这就是今天要说的主角——Klarus凯瑞兹最新推出的机械变焦手电——EP9。这是一款偏重实用性、功能性的照明工具,最高光通量1000流明,最大照明距离420米,具有3级亮度和爆闪模式,而且能兼容锂电和AAA 7号电池,性能稳定。

外观依旧有凯瑞兹的家族特征,EP9是一款单锂大直手电,变焦照明和多电池兼容的效果如何?快来跟我一起看看。

大丈夫能屈能伸
变焦手电,顾名思义就是能改变焦距的手电。EP9的灯头有两层,外层是一个套筒,带有一个凸透镜,内层与筒身一体,灯珠安装在内层中心。通过伸缩套筒的方式,改变灯珠到凸透镜焦点的位置,从而形成聚光或者泛光的照明效果。

灯头内嵌一颗光学玻璃凸透镜,视觉效果通透清澈,具有很好的聚光性能,利用点光源在透镜焦点附近的光路,形成需要的出射光线效果。

这个点光源就是流明纳斯SST-20灯珠,小核心灯珠具有更小的发光面积,从而更近似为点光源。当拉长套筒,灯珠位于透镜的焦点,就能形成平行光,全部向正前方投射,形成聚光效果。

将套筒收缩到底,灯珠远离透镜的焦点,并且在焦距之内,光线就被放大、发散,形成泛光照明的效果。此时,正视灯头,就会发现灯珠被放大,形成灯头内满满的黄色投影,这就是实际的光路。

套筒是推拉式设计,加工装配紧密,内部有胶圈作为密封和阻尼,随手甩也不会改变位置。套筒伸缩量行程为15mm,全程连续变焦,可以快速调整到合适的光圈位置。

套筒的底部分为两层,设计有一个指推的着力面,虽然有点费劲,但是可以单手操作,这样在使用起来就方便了很多,也是为了实用的考虑。

照明用能远能近
光路效果挺好,电路效果也不赖。EP9使用的是恒流调光电路,三个常亮档位都没有频闪和啸叫现象,长时间使用眼睛不会觉得累,也不会影响视力。

聚光和泛光两种光斑具有明显的大小和亮度区别,同等光通量情况下,聚光光斑小而亮,边缘清晰,向外逐渐过渡变暗;泛光光斑很大,内部亮度偏小但是比较均匀,边缘有明显的低色温环,这也是透镜成像的特点。

从最聚光的位置,稍微往回撤一点灯头套筒,光斑能够呈现出明显的灯珠“凸”字形状,此时灯珠的位置恰好在凸透镜的焦点,发出的光线就是平行光,与灯珠外形保持一致。

EP3的光线出筒,两种情况都有清晰的边界,泛光发散角度约为40°;聚光几乎没有发散,中心主光斑边缘有光线在透镜内折射后色散发蓝的情况。

聚光形式下,EP9有清晰的光柱,灯头套筒调整到合适的聚光距离,出筒光线几乎没有发散,大致为平行光,可以作为在黑夜里发信号使用。

聚光手电有利于人眼的聚焦,照射面积不算大,但是光强高,EP9使用21700电池的中心光强达到了44000cd,最远照射距离达到420米,这就能够照亮远处,让人看清远处,用于搜索、救援、发射信号再合适不过了。

由于使用凸透镜导光,EP9的泛光照明能够形成大而圆的光锥,光锥内部亮度变化不大,给人的感觉就是均匀的布光效果,其外有部分泛光区域,能够把近处的环境也照亮,比较适合近距离使用。

EP9的聚光和泛光调节量算是比较大,最泛和最聚的效果对比如下动态图所示,中心光斑的直径之比大致为6:1,在实际使用中,可以调整等头套筒的位置,以达到需要的照明效果。

平时可以随身带着EP9,晚上加班或者饭后遛弯,遇到光线不好的情况,就使用泛光照明,不需要高亮,就能保证看清路面,保证自己的安全。

简外观能看能用
EP9使用的是新款的外包装风格,内部容纳仓抽拉式的硬质纸盒,黑底就像是黑夜,Klarus的手电照亮黑夜,包装虽然比较简单,但有寓意、有内涵。

包装内部收纳仓自带卡位,保护手电不会磕碰。标配一只EP9手电、一只18650电池及套筒、一个3AAA电池棒及套筒、一根B-C充电线、一条手绳、一根备用密封圈、一份使用说明书。

EP9其实是21700内径筒身,标配的是18650电池和增径筒,防止在电池仓内逛荡。3节AAA即7号电池,可以正常点亮EP9,不挑食才能在各种条件下正常使用,这也是实用的设计。

更换电池后,开机默认高亮。锂电和AAA电池电压不同,所以亮度也不同,下图是三种电池、三个档位,一共九种亮度的对比情况,锂电的情况符合官方给出的数据:AAA—300lm、150lm、50lm;21700—1000lm、400lm、50lm;18650—700lm、300lm、50lm。

EP3的外观造型也比较简约,整体采用了密度小、强度大、散热快、耐腐蚀的铝合金材料,一体化成型的筒身,纯黑硬质氧化,白色激光印字,符合一般人对手电外观的印象。

除了黑白两色,EP9在灯头和开关外侧做了暗影绿色的压环作为点缀,灯体也就变得灵动一些,有了色彩的变化,和区块的分隔。

EP3的外观设计非常简约,灯头、灯颈、筒身为三段阶梯,灯头直径35mm、灯颈直径31mm、筒身直径27mm,带来流畅的视觉体验

由于变焦手电灯头内部透镜和光路的需要,EP9的灯头较长,约为60mm,泛光时的整体长度为164mm、抻长套筒聚光时的长度为179mm,因此视觉感受会有些偏长。

筒身黑色三级硬质氧化,触摸有质感,筒身还带有12条轴向的防滑纹,入眼就是简单的线条,体现了简约美,但是略感前后有些滑手。

EP9净重135克,带标配18650电池和套筒的重量为199.5克,四两的重量握在手里或者放在背包中携带,并不会觉得太沉,也符合轻量化的实用装备定位。

21700规格的筒身,粗细刚好一只手握满,再加上长度也大,灯颈部位的阶梯刚好卡在户口,使用时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EP9的尾部平坦,可以完美倒立使用,配合Klarus的柔光罩、交通锥等备件,可以拓展手电的功能。尾部边缘还有一个单手绳孔,使用起来会有些影响倒立,建议做成双孔就会更好了。

灯头是三瓣立体造型,灯头壁厚约4mm,强壮的设计,能够形成对透镜和内部光学元件的有效保护。

EP9为端面导电,可以稍拧松尾盖实现彻底断电,避免误开启。尾盖负极是镀银粗弹簧,可以减小接触电阻,减小外电路压降,同时能够避免弹簧生锈。

正极也是弹簧导电方式,前后两根弹簧压紧不同长度的电池,避免颠簸使用中断路跳档,确保发光的稳定。亲测,尖头21700电池和平头18650电池,EP9都可以正常使用。

巧开关能调能显
EP9是侧按调光式手电,开关位于灯头灯颈的平台位置,拇指可以沿着筒身向上触碰到开关,便于黑暗中的盲按操作。开关直径约为11mm,略微鼓起,表面覆胶手感稳定。

灯颈开关的位置固定,无论是聚光、还是泛光使用中。开关都在拇指的位置,变焦不影响正常操作。开关键程约2mm,操作灵活方便,手感反馈清晰。

EP9一共有3个常亮档位。单击开关将开启记忆档位亮度;开机后,单击开关,按照高1000lm—中400lm—低50lm(21700电池)的顺序改变亮度。如果使用18650电池,则分别是700lm、300lm和50lm。下面的动态图是标配18650电池的效果。

任意状态快速双击开关,EP9开启爆闪功能,而且是双阶段的变频爆闪,通过不规则的闪烁频率,可以更好地扰乱视线,实现快速制敌保护自己的作用。爆闪不带记忆功能。

每次更换电池后,单击开关将直接开启高亮档位,这相当于有了战术照明功能,一键开启最高亮度,也具有快速反应功能。开机后长按开关,EP9将关闭照明。

开关正中,还有一颗红绿双色电量指示灯。开机时将点亮,指示当前电量情况:绿色代表电量大于30%、红色代表电量大于10%、如果红色闪烁则说明电量小于10%,即将用尽,为了保护电池,应尽快充电。

稳电路能持能控
使用照度计、热电偶测试EP9的实际性能表现,使用原配2600mAh电池做测试,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65厘米,热电偶贴合灯头表面和筒身中部,测量温度情况。

三个档位聚光和泛光对应的照度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相同光通量下,聚光和泛光的照度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聚光手电对中心能够看得更清楚,而泛光手电是将等量的光线铺开,所以照明的面积更大。

开启高亮档位后,大约3分钟开始降档,先快后慢,此后逐渐趋于水平,开始保持恒定输出,降档后的照度略低于中亮档位。灯头和筒身温度变化不算快,降档后保持同样的趋势缓慢上升,测试10分钟,灯头最高温度为36.1℃、筒身最高温度34℃,温控到位,仅是温热的状态。

这得益于铝合金的散热能力在金属里是最好的,EP9的灯头很长,散热面积很大,灯颈部位还开了左右对称的两条通风槽,增大散热面积,帮助尽快散热,避免灯珠过热光衰。

室温23.3℃条件下,测试约半个小时,灯头温度为39.1℃,筒身温度也只有37.4℃,与体温相仿,手持或者操作开关完全不会被烫,安全性有所保障。

在续航时,即便降档,也可以随时手动开启高亮档位,而且可以连续反复开启,在户外使用时,可以保证随时开启最高的亮度。实际测试,极亮档位续航时间约为4小时50分钟,可以满足户外长时间照明使用需求。

EP9的开关对面是直充接口,表面有胶盖封堵,保证良好的防水防尘性能。TYPE-C接口,也是目前主流的接口,好处就是用线统一,随便找一根线就能使用。

插上充电,能够直接开启5V2A的快充,充电功率接近10瓦,充电中开关中心的红色电量指示灯以呼吸闪的方式提示充电进程,大约两个半小时即能充满,充入3290mAh、12.8Wh电量,电池也没有虚标。

防水性能偏弱是机械变焦手电不可避免的弱项,EP9的防水能力为IPX4,日常生活防水和户外中到大雨情况使用应该是不成问题,可以放心随身携带使用。

变焦筒实用为上
手电作为一个照明工具,实用性才是最重要的。从本人的体验来讲,EP9的变焦设计可以实现同一只手电的远泛兼顾,平时出门随身携带,可以满足大部分场景的用光需求,确实比较方便。

另外,EP9还具有多种电池兼容的特点,既能充电,也能用随手可得的碱性电池,搭配超长的续航时间、简约低调的外观、便捷的操作控制,确实是灾备应急的好装备。

Klarus EP9变焦手电,轻松照亮近处的诗和远方的景!

网友:
艾美能特MS18比较适合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