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一个5块钱的博世12v充电座,真的还是假的?

楼主(2021-11-11):
上星期去二手市场看到一个博世的12v充电器,插上没灯亮,不知好坏,5块钱拿回家

拆之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芯片特写
把原装充电线量了一下,无电压输出,找出一个12v山寨充电器,如下图

标12.6v,实际输出13.7焊接上去。。。。通电,放电池实验之

亮了。。。。刚好手里有一块博世原装电池

能充电。
现在有问题问各位大神,我这样改可否用?还是直接用一个12v的直流开关电源焊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A:
正品,很多都是电源头坏的。我有好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很多都是电源头坏的。我有好几个

问题是我现在串了一个13.7v电压的可否?

网友B:
原装充电器12v你就装12v就行。。。人家上面本来就有充电管理

网友:
  真的 ,普通12V 电源不行 冲不足 ,淘宝有卖 汽车应急启动那种充电器  ,有拆开图 那种正好  ……

网友:
充电头坏了线拆开修修看

网友:
是不是马来西亚产的电源就不那么爱坏?

网友:
真的  博世12v中,最低端的充电器 ,充电电流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充电器12v你就装12v就行。。。人家上面本来就有充电管理

意思是我可以直接接一个12v的开关电源?

网友C:
你量一下充电电压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量一下充电电压不就行了

博世的电压怎么量

网友D:
应该是真的,没人去仿制这种不值钱的东西,因为这个型号就是最差那种了,一般等不及的,用得火大了那种,都直接淘汰换掉了。
当然你愿意等它也能充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真的,没人去仿制这种不值钱的东西,因为这个型号就是最差那种了,一般等不及的,用得火大了那种,都 ...

马云家博世充电器90%都是假的。。。。。。。。

网友:
不管真假能用就行

网友:
都拆开了,清洗一下吧。

网友:
你按它原装的电压电流参数换个适配器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马云家博世充电器90%都是假的。。。。。。。。

张口就来!你统计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现在串了一个13.7v电压的可否?

用12V电源代替就可以了,又容易找。

网友:
能改装给其他电池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