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5KVA的UPS风扇温控电路用的55℃常开型保护器,随手拍下特大的变压器

楼主(2021-11-11):
UPS-15KVA(CPT2015)志成冠军

网友A:
这么大功率的不间断电源比较少见,这是工厂或大企业用的吧,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低频变压器个头不会小,其实现在大部分都是开关电源,个头小很多,发热也小很多

网友:
我这没这么大的UPS,只有直流事故电源,一屋子的大电池

网友:
大楼的监控室UPS就要这么大

网友:
这个是工频UPS,带负载能力比较强,几乎所有设备都能带。但缺点是体积大,价格高。
不像高频机,虽然体积小,但一般只能带开关电源设备。

楼主:
我也头一回见,后端的设备在另一房间,可惜不让拍,个人工作室有个3KW的就够了,一直没遇到价格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功率的不间断电源比较少见,这是工厂或大企业用的吧,是什么牌子的? ...

才15千伏安,算小的,大一点的计算机房配备的是两台45千伏安在线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