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关于移动WiFi的DIY,大家有什么办法利用起来

楼主(2021-11-11):
买到了一个玩意儿,大家看看有什么办法利用起来

网友:
弄个盒子,接一个4.2V的电池,完事

网友A:
这屏幕是干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屏幕是干啥用的???

原来是带充电宝功能的,显示电量

网友:
这个就只是AP,移动wifi得是4G/5G转wifi

楼主:
经过一小段时间测试,成果如下
进去了busybox,比我想的要简单,但是网页版一直无法进入,不知道怎么回事
busybox没有截图,只是示范了一下使用的软件

网友:
我以前买了5个这种现意一点都不好用,现在到外都是5g信号2.4g一点都不好,拆电池吃灰了。

网友:
其实用这个可以当个wifi播放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一小段时间测试,成果如下
进去了busybox,比我想的要简单,但是网页版一直无法进入,不知道怎么回事
b ...

看一下固件是不是基于MTK SDK的,有过渡固件可以刷成带MiniWeb 的BootLoader,然后再刷成BREED,我记得曾经发过教程,记不清了...

网友:
这个早看了  后来想想 好像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