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AN充电器各引脚电压不对,求解惑!

楼主(2021-11-11):
修一电动车充电器,没有输出,板上3842各脚电压不对,换上一片,依旧 如下图

这个3842怎么贴合适?什么方向?
启动电压加在2脚?7脚?求大神帮分析

网友A:
你确定是芯片的问题吗?各脚弄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芯片的问题吗?各脚弄不清!

不确定呀!但是,周边检查完了,有枣没枣打两杆子呗

网友B:
现在二杆子好多啊,加7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二杆子好多啊,加7脚

这个电路板,也不是我设计的,它原来,一定是能工作的,现在,怀疑被别人替换为3842芯片了,原来可能不是!

楼主:
原来可能是3858或者3866之类的

网友C:
3842各引脚功能,你拆掉了弄不清方向,找 准地和V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42各引脚功能,你拆掉了弄不清方向,找 准地和VCC。

再看看,亲。电路板上,假定左下是1脚,那2脚接的启动电源,6脚输出,7脚是供电端,推测,芯片型号不对,被替换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看看,亲。电路板上,假定左下是1脚,那2脚接的启动电源,6脚输出,7脚是供电端,推测,芯片型号不对, ...

3842 的电源和启动电阻是加在同一脚的,你的原机芯片,看来不是384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42 的电源和启动电阻是加在同一脚的,你的原机芯片,看来不是3842了。

就是这个意思,别人修过的

网友:
启动电压加7脚

网友:
确定,你这个不是3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