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 几素 F2 usb风扇

楼主(2021-11-11):
        重点:F2系列,外接usb充电时,只能走最低一档,不管电池电量多少、有没接电池、原来走着多高的档位。
         电池电量很低时,可用档位也会逐步降低,充够电就正常了。

        坛友 慶329511 介绍 同系列 F2-B 四扇叶:https://www.mydigit.cn/thread-183918-1-1.html
        我这个是几天前摊上两元买的,拆开 发现开关生锈,接触电阻很大,断电,滴入钟油,不断开关几十次后,基本恢复正常。
         电池电量低,插电源 按上面的按键开关,偶尔风扇微微动一下,测电路板上风扇接口,只有1.5伏、或者3.4伏。另外给风扇加电,正常快转。赶在双11前 马上从深圳下单买了3个IP6351,才2.95元,装上就好了。厂家改七页成四叶是正确的,F2最高档风量也不大。

楼主:
       打开发现,芯片被打磨过。用“小风扇 16脚 ic”做关键词,搜到英集芯的IP6351电路最合适。Pdf下载:http://www.szjuquan.com/upload_files/qb_sell_/pdf/IP6351_IP6351S.pdf
         话说,拆的时候,单边插根针到引脚下,想趁热慢慢一点一点翘,哪知一用力 那里的塑封马上就崩了,玩IC 30多年,没见过这么拉夸的。
          说说拆,先下了底座软胶底下的一颗螺丝。然后从上面的扇叶网 拆起,那里有6个卡扣,先用指甲开一条缝,然后轻轻松开对应位置的卡扣,都开了,就像掰开柚子那样,由上至下,打开手柄。
        话说这充电电流也太小了,用数据线、不开机的状态下,也只有400ma,4000mah的电要充到何时呀。

网友:
4叶片嗡嗡声较响,可以切掉,改成2叶片,电机负载更小,避免最大档绕组过热,最好有3叶片版本。

网友:
解剖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