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崩溃日志,DMP文件,怎么看?蓝屏好几次,说中断有问题。

楼主(2021-11-11):
DMP文件好大,看哪个地方啊??

最近装的软件,驱动不知道哪个有问题???蓝屏好几次。

本机硬盘还装了其他系统,多系统,所以硬件没有问题的。

网友:
驱动一个个删了试呗,从最后一个装的开始

网友A:
如果想看一下是什么软件造成的蓝屏,可以搜一个叫BlueScreenView的软件。
如果想知道是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蓝屏(比如内核内存崩溃),可以搜索一个叫windbg的软件,这是一个调试工具,可以调试dump文件。

如果不是内核或驱动而是某个软件造成的蓝屏,直接使用VS(Visual Studio)就可以调试。

使用windbg或者VS都需要一定的系统知识和汇编能力,并且这2个软件都是微软出品。

网友:
蓝屏界面拍个照 上面有一串x000 什么的那个 搜一下就知道

楼主:
关键是哪几个驱动,至少不能乱删,因为故障是不定期的

网友:
多是凭经验和蛛丝马迹,微软那个内存转储我试了下,分析不来。得电脑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看一下是什么软件造成的蓝屏,可以搜一个叫BlueScreenView的软件。
如果想知道是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 ...

太专业了。如果他会用这几个工具,还会发帖子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