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墨迹空气果AirNutFun ESP8266主板开源软硬件

楼主(2021-11-11):
1.前言
鉴于空气果AirNutFun没有热度了,这里特地开源一下软件和硬件希望能帮助有需要的人,主要是害怕商家涨价,抱歉没有及时开源
接上个帖子:10块包邮的墨迹空气果fun换主板,ESP8266接入blinker APP,联网对时显示天气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524-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2.功能
1.实现时间显示,基于DS3231,7天对时一次,单击按键对时,上电对时,时区为东八区
2.实现天气显示,每2小时更新一次
3.实现自带触摸功能,单击显示日期3s
4.双击按键启用、关闭wifi
5.可以显示WiFi强度
6.背光亮度0~100调整
7.定时采集PM2.5,0~100分钟可调
8.采集PM2.5时ogo闪烁
9.app上可以显示温度、湿度、PM2.5和曲线,可以设定亮度和PM2.5定时
10.长按3s可以重新配网,配网使用web
11.支持web OTA

3.代码文件结构
4.代码
AirNutFun.ino
#include "Blwifi.h"
#include "Task.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SHT20.h"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Display_Init();
  Blwifi_Init();
  Task_Creat(500, Display_DateTime_Task500ms);
  Task_Creat(100, Blwifi_Ds3231_Task100ms);
  Task_Creat(100, SHT20_Task);
}

void loop()
{
  Blwifi_Loop();
  Task_Loop();
  Display_Loop();
}

ANF_Lcd.c
/**
* @file ANF_Lcd.C
* [url=home.php?mod=space&uid=650075]@brief[/url] Airnut fun LCD Display User Interfac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15719]@author[/url] Hu Xihe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60894]@copyright[/url]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ANF_Lcd.h"

/**
*  @brief LCD display RAM
*/
unsigned char LCD_Ram[16] =
{
    0,0,0,0,0,0,0,0,0,0,0,0,0,0,0,0
};

/**
  *  @brief LCD Temperature 8-Seg.
  *  @param[in]  addr: slave address
  *              data: as byt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IIC_WriteByte(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buffer[1];
    buffer[0] = data;
    IIC_WriteData(addr, buffer, 1);
}

/**
  *  @brief LCD Temperature 8-Seg.
  *  @param[in]  ind1: index of ram1
  *              ind2: index of ram2
  *              num: value 0~9, 10 = ' ', 11 = '-'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Temp_Seg8(unsigned char ind1, unsigned char ind2, unsigned char num)
{
    const unsigned char seg1[]=
    {
        0x0F, 0x00, 0x0D, 0x09, 0x02, 0x0B, 0x0F, 0x01, 0x0F,0x0B
    };
    const unsigned char seg2[]=
    {
        0x50, 0x50, 0x30, 0x70, 0x70, 0x60, 0x60, 0x50, 0x70, 0x70
    };

    if(ind1 < 16 && ind2 < 16)
    {
        LCD_Ram[ind1] &= ~(seg1[8]);
        LCD_Ram[ind2] &= ~(seg2[8]);

        if(num < 10)
        {
            LCD_Ram[ind1] |= seg1[num];
            LCD_Ram[ind2] |= seg2[num];
        }
        else if(num == 11) // display '-'
        {
            LCD_Ram[ind2] = 0x20;
        }
    }
}

/**
  *  @brief Pm25 and Humidity 8-Seg.
  *  @param[in]  ind1: index of ram1
  *              ind2: index of ram2
  *              num: value 0~9, 10 = ' '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Pm25_Seg8(unsigned char ind1, unsigned char ind2, unsigned char num)
{
    const unsigned char seg1[]=
    {
        0xF0, 0x00, 0xD0, 0x90, 0x20, 0xB0, 0xF0, 0x10, 0xF0, 0xB0
    };
    const unsigned char seg2[]=
    {
        0x05, 0x05, 0x03, 0x07, 0x07, 0x06, 0x06, 0x05, 0x07, 0x07
    };

    if(ind1 < 16 && ind2 < 16)
    {
        LCD_Ram[ind1] &= ~(seg1[8]);
        LCD_Ram[ind2] &= ~(seg2[8]);

        if(num < 10)
        {
            LCD_Ram[ind1] |= seg1[num];
            LCD_Ram[ind2] |= seg2[num];
        }
    }
}

/**
  *  @brief time hour 8-Seg.
  *  @param[in]  ind1: index of ram1
  *              ind2: index of ram2
  *              num: value 0~9, 10 = ' '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TimeHour_Seg8H(unsigned char ind1, unsigned char ind2, unsigned char num)
{
    const unsigned char seg1[]=
    {
        0xF0, 0x00, 0xB0, 0x90, 0x40, 0xD0, 0xF0, 0x80, 0xF0, 0xD0
    };
    const unsigned char seg2[]=
    {
        0x05, 0x05, 0x06, 0x07, 0x07, 0x03, 0x03, 0x05, 0x07, 0x07
    };

    if(ind1 < 16 && ind2 < 16)
    {
        LCD_Ram[ind1] &= ~(seg1[8]);
        LCD_Ram[ind2] &= ~(seg2[8]);

        if(num < 10)
        {
            LCD_Ram[ind1] |= seg1[num];
            LCD_Ram[ind2] |= seg2[num];
        }
    }
}

/**
  *  @brief time hour 8-Seg.
  *  @param[in]  ind1: index of ram1
  *              ind2: index of ram2
  *              num: value 0~9, 10 = ' '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TimeHour_Seg8L(unsigned char ind1, unsigned char ind2, unsigned char num)
{
    const unsigned char seg1[]=
    {
        0xF0, 0x00, 0xB0, 0x90, 0x40, 0xD0, 0xF0, 0x80, 0xF0, 0xD0
    };
    const unsigned char seg2[]=
    {
        0x50, 0x50, 0x60, 0x70, 0x70, 0x30, 0x30, 0x50, 0x70, 0x70
    };

    if(ind1 < 16 && ind2 < 16)
    {
        LCD_Ram[ind1] &= ~(seg1[8]);
        LCD_Ram[ind2] &= ~(seg2[8]);

        if(num < 10)
        {
            LCD_Ram[ind1] |= seg1[num];
            LCD_Ram[ind2] |= seg2[num];
        }
    }
}

/**
  *  @brief time minute 8-Seg.
  *  @param[in]  ind1: index of ram1
  *              ind2: index of ram2
  *              num: value 0~9, 10 = ' '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TimeMinute_Seg8(unsigned char ind1, unsigned char ind2, unsigned char num)
{
    const unsigned char seg1[]=
    {
        0x0F, 0x00, 0x0B, 0x09, 0x04, 0x0D, 0x0F, 0x08, 0x0F, 0x0D
    };
    const unsigned char seg2[]=
    {
        0x50, 0x50, 0x60, 0x70, 0x70, 0x30, 0x30, 0x50, 0x70, 0x70
    };

    if(ind1 < 16 && ind2 < 16)
    {
        LCD_Ram[ind1] &= ~(seg1[8]);
        LCD_Ram[ind2] &= ~(seg2[8]);

        if(num < 10)
        {
            LCD_Ram[ind1] |= seg1[num];
            LCD_Ram[ind2] |= seg2[num];
        }
    }
}

/**
  *  @brief LCD airnut logo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AirNutLogo(unsigned char st)
{
    if(st == 0)
        LCD_Ram[3] &= 0xF7;
    else
        LCD_Ram[3] |= 0x08;
}

/**
  *  @brief LCD wifi logo set.
  *  @param[in]  num as WIFI_DEF.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Wifi(WIFI_DEF num)
{
    unsigned char data[WIFI_COUNT] =
    {
        0x00,0x80,0xC0,0xE0,0xF0
    };

    if(num < WIFI_COUNT)
    {
        LCD_Ram[1] &= 0x0F;
        LCD_Ram[1] |= data[num];
    }
}

/**
  *  @brief LCD separate line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SeparateLine(unsigned char st)
{
    if(st == 0)
        LCD_Ram[4] &= 0xF7;
    else
        LCD_Ram[4] |= 0x08;
}

/**
  *  @brief LCD battery set.
  *  @param[in]  num as BATTERY_DEF.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Battery(BATTERY_DEF num)
{
    unsigned char data[BAT_COUNT] =
    {
        0x00,0x08,0x09,0x0B,0x0F
    };

    if(num < BAT_COUNT)
    {
        LCD_Ram[1] &= 0xF0;
        LCD_Ram[1] |= data[num];
    }
}

/**
  *  @brief LCD Time point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TimePoint(unsigned char st)
{
    if(st == 0)
        LCD_Ram[15] &= 0x7F;
    else
        LCD_Ram[15] |= 0x80;
}

/**
  *  @brief LCD Time set.
  *  @param[in]  hour, minut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TimeNumber(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minute)
{
    if(hour > 99)
        hour = 99;
#if 0
    if(hour < 10)
    {
        TimeHour_Seg8H(2, 3, 10);
        TimeHour_Seg8L(3, 15, (unsigned char)hour);
    }
    else
#endif
    {
        TimeHour_Seg8H(2, 3, (unsigned char)(hour / 10));
        TimeHour_Seg8L(3, 15, (unsigned char)(hour % 10));
    }

    if(minute > 99)
        minute = 99;
#if 0
    if(minute < 10)
    {
        TimeMinute_Seg8(15, 14, 10);
        TimeMinute_Seg8(14, 13, (unsigned char)minute);
    }
    else
#endif
    {
        TimeMinute_Seg8(15, 14, (unsigned char)(minute / 10));
        TimeMinute_Seg8(14, 13, (unsigned char)(minute % 10));
    }
}

/**
  *  @brief LCD PM2.5 Logo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Pm25Logo(unsigned char st)
{
    if(st == 0)
        LCD_Ram[10] &= 0xF7;
    else
        LCD_Ram[10] |= 0x08;
}

/**
  *  @brief LCD PM2.5 number set.
  *  @param[in]  num:valu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Pm25Number(short num)
{
    short tmp;
    if(0 <= num)
    {
        if(num > 999)
            num = 999;
        if(num < 10)
        {
            Pm25_Seg8(8, 9, 10);
            Pm25_Seg8(9, 10, 10);
            Pm25_Seg8(10, 11, (unsigned char)num);
        }
        else if(num < 100)
        {
            Pm25_Seg8(8, 9, 10);
            Pm25_Seg8(9, 10, (unsigned char)(num / 10));
            Pm25_Seg8(10, 11, (unsigned char)(num % 10));
        }
        else
        {
            tmp = num;
            Pm25_Seg8(8, 9, (unsigned char)(tmp / 100));
            tmp %= 100;
            Pm25_Seg8(9, 10, (unsigned char)(tmp / 10));
            Pm25_Seg8(10, 11, (unsigned char)(tmp % 10));
        }
    }
}

/**
  *  @brief LCD PM2.5 unit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Pm25Unit(unsigned char st)
{
    if(st == 0)
        LCD_Ram[11] &= 0xF7;
    else
        LCD_Ram[11] |= 0x08;
}

/**
  *  @brief LCD Temperature Logo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TempLogo(unsigned char st)
{
    if(st == 0)
        LCD_Ram[9] &= 0xF7;
    else
        LCD_Ram[9] |= 0x08;
}

/**
  *  @brief LCD Temperature number set.
  *  @param[in]  num:value 10 factor of real valu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TempNumber(short num)
{
    short tmp;
    if(num < 0)
    {
        Temp_Seg8(8, 7, 11);

        num = 0 - num;
        if(num < 100)
        {
            Temp_Seg8(7, 6, (unsigned char)(num / 10));
            Temp_Seg8(6, 5, (unsigned char)(num % 10));
            LCD_Ram[6] |= 0x80;
        }
        else
        {
            tmp = num / 10;
            Temp_Seg8(7, 6, (unsigned char)(tmp / 10));
            Temp_Seg8(6, 5, (unsigned char)(tmp % 10));
            LCD_Ram[6] &= 0x7F;
        }
    }
    else
    {
        if(num < 100)
        {
            Temp_Seg8(8, 7, 10);
            Temp_Seg8(7, 6, (unsigned char)num / 10);
            Temp_Seg8(6, 5, (unsigned char)num % 10);
            LCD_Ram[6] |= 0x80;
        }
        else if(num < 1000)
        {
            tmp = num;
            Temp_Seg8(8, 7, (unsigned char)(tmp / 100));
            tmp %= 100;
            Temp_Seg8(7, 6, (unsigned char)(tmp / 10));
            Temp_Seg8(6, 5, (unsigned char)(tmp % 10));
            LCD_Ram[6] |= 0x80;
        }
        else
        {
            tmp = num / 10;
            Temp_Seg8(8, 7, (unsigned char)(tmp / 100));
            tmp %= 100;
            Temp_Seg8(7, 6, (unsigned char)(tmp / 10));
            Temp_Seg8(6, 5, (unsigned char)(tmp % 10));
            LCD_Ram[6] &= 0x7F;
        }
    }
}

/**
  *  @brief LCD Temperature unit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TempUnit(unsigned char st)
{
    if(st == 0)
        LCD_Ram[5] &= 0x7F;
    else
        LCD_Ram[5] |= 0x80;
}

/**
  *  @brief LCD Humidity Logo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HumidityLogo(unsigned char st)
{
    if(st == 0)
        LCD_Ram[12] &= 0xF7;
    else
        LCD_Ram[12] |= 0x08;
}

/**
  *  @brief LCD Humidity number set.
  *  @param[in]  num:valu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HumidityNumber(short num)
{
    if(0 <= num)
    {
        if(num > 99)
            num = 99;
        if(num < 10)
        {
            Pm25_Seg8(11, 12, 10);
            Pm25_Seg8(12, 13, (unsigned char)num);
        }
        else
        {
            Pm25_Seg8(11, 12, (unsigned char)(num / 10));
            Pm25_Seg8(12, 13, (unsigned char)(num % 10));
        }
    }
}

/**
  *  @brief LCD Humidity unit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HumidityUnit(unsigned char st)
{
    if(st == 0)
        LCD_Ram[13] &= 0xF7;
    else
        LCD_Ram[13] |= 0x08;
}

/**
  *  @brief LCD Weather set.
  *  @param[in]  WEATHER_DEF.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Weather(WEATHER_DEF st)
{
    if(st & WTHR_Sunny)
        LCD_Ram[2] |= 0x08;
    else
        LCD_Ram[2] &= 0xF7;

    if(st & WTHR_Cloudy)
        LCD_Ram[2] |= 0x04;
    else
        LCD_Ram[2] &= 0xFB;

    if(st & WTHR_Overcast)
        LCD_Ram[2] |= 0x02;
    else
        LCD_Ram[2] &= 0xFD;

    if(st & WTHR_LightRain)
        LCD_Ram[2] |= 0x01;
    else
        LCD_Ram[2] &= 0xFE;

    if(st & WTHR_ModerateRain)
        LCD_Ram[4] |= 0x02;
    else
        LCD_Ram[4] &= 0xFD;

    if(st & WTHR_HeavyRain)
        LCD_Ram[13] |= 0x80;
    else
        LCD_Ram[13] &= 0x7F;

    if(st & WTHR_Haze)
        LCD_Ram[14] |= 0x80;
    else
        LCD_Ram[14] &= 0x7F;

    if(st & WTHR_Foggy)
        LCD_Ram[4] |= 0x01;
    else
        LCD_Ram[4] &= 0xFE;
}

/**
  *  @brief LCD Init.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Init(void)
{
    IIC_WriteByte(0x7E,0x70);
    IIC_WriteByte(0x7E,0xC0);
    ANF_LcdClear();
    ANF_LcdUpdate();
    IIC_WriteByte(0x7E,0x8C);
}

/**
  *  @brief LCD update, IIC send data.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Update(void)
{
    IIC_WriteData(0x7E, LCD_Ram, 16);
}

/**
  *  @brief LCD clear.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Clear(void)
{
    int i;
    for(i=0; i<16; i++)
        LCD_Ram[i] = 0;
}

/**
  *  @brief LCD all display.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All(void)
{
    int i;
    for(i=1; i<16; i++)
        LCD_Ram[i] = 0xFF;
}

ANF_Lcd.h
/**
* @file ANF_Lcd.h
* @brief Airnut fun LCD Display User Interface
* @author Hu Xihe
*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ANF_LCD_H__
#define __ANF_LCD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endif

/**
*  @brief status type for weather
*/
typedef enum
{
    WTHR_None           = 0x00,
    WTHR_Sunny          = 0x01,
    WTHR_Cloudy         = 0x02,
    WTHR_Overcast       = 0x04,
    WTHR_LightRain      = 0x08,
    WTHR_ModerateRain   = 0x10,
    WTHR_HeavyRain      = 0x20,
    WTHR_Haze           = 0x40,
    WTHR_Foggy          = 0x80,
    WTHR_All            = 0xFF
}WEATHER_DEF;

/**
*  @brief status type for battery
*/
typedef enum
{
    BAT_None    = 0x00,
    BAT_Zero    = 0x01,
    BAT_Low     = 0x02,
    BAT_Middle  = 0x03,
    BAT_High    = 0x04,
    BAT_COUNT
}BATTERY_DEF;

/**
*  @brief status type for WIFI
*/
typedef enum
{
    WIFI_None    = 0x00,
    WIFI_Low     = 0x01,
    WIFI_Middle  = 0x02,
    WIFI_High    = 0x03,
    WIFI_Full    = 0x04,
    WIFI_COUNT
}WIFI_DEF;

/**
  *  @brief IIC api
  *  @param[in]  addr as slave address.
  *              data[] as set value
  *              length as data length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extern void IIC_WriteData(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length);

/**
  *  @brief LCD airnut logo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AirNutLogo(unsigned char st);

/**
  *  @brief LCD wifi logo set.
  *  @param[in]  num as WIFI_DEF.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Wifi(WIFI_DEF num);

/**
  *  @brief LCD separate line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SeparateLine(unsigned char st);

/**
  *  @brief LCD battery set.
  *  @param[in]  BATTERY_DEF.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Battery(BATTERY_DEF num);

/**
  *  @brief LCD Time point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TimePoint(unsigned char st);

/**
  *  @brief LCD Time set.
  *  @param[in]  hour, minut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TimeNumber(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char minute);

/**
  *  @brief LCD PM2.5 Logo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Pm25Logo(unsigned char st);

/**
  *  @brief LCD PM2.5 number set.
  *  @param[in]  num:valu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Pm25Number(short num);

/**
  *  @brief LCD PM2.5 unit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Pm25Unit(unsigned char st);

/**
  *  @brief LCD Temperature Logo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TempLogo(unsigned char st);

/**
  *  @brief LCD Temperature number set.
  *  @param[in]  num:valu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TempNumber(short num);

/**
  *  @brief LCD Temperature unit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TempUnit(unsigned char st);

/**
  *  @brief LCD Humidity Logo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HumidityLogo(unsigned char st);

/**
  *  @brief LCD Humidity number set.
  *  @param[in]  num:valu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HumidityNumber(short num);

/**
  *  @brief LCD Humidity unit set.
  *  @param[in]  st:0-NotDisplay 1-Display.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HumidityUnit(unsigned char st);

/**
  *  @brief LCD Weather set.
  *  @param[in]  WEATHER_DEF.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Weather(WEATHER_DEF st);

/**
  *  @brief LCD Init.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Init(void);

/**
  *  @brief LCD update, IIC send data.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Update(void);

/**
  *  @brief LCD clear.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Clear(void);

/**
  *  @brief LCD all display.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ANF_LcdAll(voi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end of __ANF_LCD_H__*/

Blwifi.cpp
/**
* @file Blwifi.cpp
* @brief wifi config
* @author Hu Xihe
*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
#define BLINKER_WIFI
#define BLINKER_MIOT_OUTLET

#include <WiFiManager.h>
#include <Blinker.h>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include <ESP8266mDNS.h>
#include <ESP8266HTTPUpdateServer.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GpioButton.h"
#include "Blwifi.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DS3231SN.h"
#include "ANF_Lcd.h"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bool shouldSaveConfig=false;
Settings wifiSettings;

ESP8266WebServer httpServer(80);
ESP8266HTTPUpdateServer httpUpdater;
const char* host = "AirNutFunUpdate";

// 定义按钮对象,指定按钮的GPIO口
GpioButton myButton(RESET_WIFI_PIN);

uint8_t setDs3231 = 0;
/**
  *  @brief set ds3231 by net time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uint8_t Set_Ds3231(void)
{
  uint8_t ret;
  if(0<= Blinker.hour() && Blinker.hour() < 24  && wifiSettings.UseWifi == WIFI_CONNECT)
  {
    Ds3231_SetDate(Blinker.year()%100, Blinker.month(), Blinker.mday());
    Ds3231_SetTime(Blinker.hour(), Blinker.minute(), Blinker.second());
    ret = 1;
  }
  else
    ret = 0;
  return ret;
}

/**
  *  @brief to reset wifi information.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Wifi_Reset(void)
{
  Display_WifiFlash(3);

  EEPROM.begin(4096);
  EEPROM.get<Settings>(2448, wifiSettings);
  wifiSettings.auth_key[0]='\0';
  EEPROM.put<Settings>(2448, wifiSettings);
  if (EEPROM.commit())
  {
    Serial.println(F("EEPROM successfully committed"));
  }
  else
  {
    Serial.println(F("ERROR! EEPROM commit failed"));
  }
  EEPROM.end();

  wifiManager.resetSettings();
  ESP.restart();
}

/**
  *  @brief to set wifi saved infor.
  *  @param[in]  st as WIFI_SET_ST.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Wifi_OnOffSet(WIFI_SET_ST st)
{
    EEPROM.begin(4096);
    EEPROM.get<Settings>(2448, wifiSettings);
    wifiSettings.UseWifi = st;
    EEPROM.put<Settings>(2448, wifiSettings);
    if (EEPROM.commit())
    {
        Serial.println(F("EEPROM successfully committed"));
    }
    else
    {
        Serial.println(F("ERROR! EEPROM commit failed"));
    }
    EEPROM.end();
}

/**
  *  @brief my button init.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MyButton_Init()
{
  // 绑定按钮事件处理
  myButton.BindBtnPress([](){
      Serial.println(F("Time sync."));
      Set_Ds3231();
  });

  // 绑定按钮事件处理
  myButton.BindBtnDblPress([](){
    if(wifiSettings.UseWifi != WIFI_ST_OFF)
    {
        Serial.println(F("WiFi Off."));
        Wifi_OnOffSet(WIFI_ST_OFF);
        ESP.restart();
    }
    else
    {
        Serial.println(F("WiFi On."));
        Wifi_OnOffSet(WIFI_WAIT_CONFIG);
        ESP.restart();
    }
  });

  // 绑定长按事件处理(长按判定为3000ms)
  myButton.BindBtnLongPress([]()
  {
    Serial.println(F("WiFi resetSettings."));
    Wifi_Reset();
  }, 3000);
}

/**
  *  @brief wifi save call back.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saveConfigCallback(void)
{
  Serial.println("Should save config");
  shouldSaveConfig = true;
}

/**
  *  @brief to check the author key.
  *  @param[in]  key as char*
  *              len as int.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bool chkAuthkey(char* key, int len)
{
  if (len != 12) return false;
  for (int i=0;key[i]!=0;i++){
    if (!isxdigit(key[i]))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  @brief wifi config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Blwifi_Config(void)
{
  EEPROM.begin(4096);
  if( wifiSettings.auth_key[0]=='\0'||wifiSettings.auth_key[0]==0xFF)
  {
    Display_WaitWifi();
    WiFi.mode(WIFI_STA);
    //wifiManager.setDebugOutput(true);

    wifiManager.resetSettings();

    wifiManager.setAPStaticIPConfig(IPAddress(192,168,10,1), IPAddress(192,168,10,1), IPAddress(255, 255, 255, 0));
     // 3分钟配网时间,如没有完成则退出配网.
     // 例如原正常连接的WIFI路由掉线死机或不通电等情况, 通过配网超时后, 会重新进行连接原WIFI信号。 避免停在配网模式下等待
    wifiManager.setConfigPortalTimeout(180);
    //wifiManager.setConnectTimeout(240);

    // 设置点击保存的回调
    wifiManager.setSaveConfigCallback(saveConfigCallback);

    WiFiManagerParameter custom_authkey("auth_key", "Authkey", wifiSettings.auth_key, 12);
    wifiManager.addParameter(&custom_authkey);

    //AP名称:ESP_AP 密码:12345678
    if(!wifiManager.autoConnect("ESP_AP","12345678"))
    {
      Serial.println(F("Failed to connect. Reset and try again. . ."));
      ESP.restart();
      delay(5000);
    }

    Serial.println(F("Connected to Wifi."));
    Serial.print(F("My IP:"));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保存自定义信息
    if (shouldSaveConfig)
    {
      Serial.println(F("saving config..."));
      //Serial.println(custom_authkey.getValue());
      strncpy(wifiSettings.auth_key, custom_authkey.getValue(), 12);
      wifiSettings.auth_key[12] = '\0';
      strcpy(wifiSettings.ssid, wifiManager.getWiFiSSID().c_str());
      wifiSettings.ssid[wifiManager.getWiFiSSID().length()]='\0';

      strcpy(wifiSettings.pswd, wifiManager.getWiFiPass().c_str());
      wifiSettings.pswd[wifiManager.getWiFiPass().length()]='\0';

      if (!chkAuthkey(wifiSettings.auth_key, strlen(wifiSettings.auth_key)))
      {
        Serial.println(F("Authkey is wrong."));
        Wifi_Reset();
        delay(5000);
      }

      EEPROM.put<Settings>(2448, wifiSettings);
      if (EEPROM.commit())
      {
        Serial.println(F("EEPROM successfully committed"));
        EEPROM.end();
        ESP.restart();
      }
      else
      {
        Serial.println(F("ERROR! EEPROM commit failed"));
      }
    }
  }
  EEPROM.end();
  wifiSettings.auth_key[12] = '\0';
}

BlinkerNumber Temperature("num-tmp");
BlinkerNumber Humidity("num-hum");
BlinkerNumber PM25Number("num-pm25");
BlinkerText IpText("txt-ip");
BlinkerSlider BackLight("ran-light");
BlinkerSlider Pm25UpdatePreiod("ran-pm25");

#define WEATHER_UPDATE  2*60*60*10 /* unit 100ms */
uint32_t weatherTime = 10*10;   /* unit 100ms */

void BackLight_Callback(int32_t value)
{
  wifiSettings.backlight = value;

  EEPROM.begin(4096);

  EEPROM.put<Settings>(2448, wifiSettings);
  if (EEPROM.commit())
  {
  }
  EEPROM.end();

  Display_SetBacklight(wifiSettings.backlight);
  BLINKER_LOG("back light set: ", wifiSettings.backlight);
}

void Pm25UpdatePreiod_Callback(int32_t value)
{
  wifiSettings.pm25period = value;
  EEPROM.begin(4096);

  EEPROM.put<Settings>(2448, wifiSettings);
  if (EEPROM.commit())
  {
  }
  EEPROM.end();
  BLINKER_LOG("pm2.5 update period set: ", wifiSettings.pm25period);
}

void dataRead(const String & data)
{
    BLINKER_LOG("Blinker readString: ", data);

    Blinker.vibrate();

    uint32_t BlinkerTime = millis();

    Blinker.print("millis", BlinkerTime);
}

void heartbeat()
{
  Temperature.print(Dis_Temperature);
  Humidity.print(Dis_Humidity);
  PM25Number.print(Dis_Pm25);
  IpText.print("http://" + WiFi.localIP().toString() + "/update");
  BLINKER_LOG("heart beat temperature: ", Dis_Temperature);
  BLINKER_LOG("heart beat humidity: ", Dis_Humidity);
  BackLight.print(wifiSettings.backlight);
  Pm25UpdatePreiod.print(wifiSettings.pm25period);
}

void dataStorage()
{
    Blinker.dataStorage("temp", Dis_Temperature);
    Blinker.dataStorage("humi", Dis_Humidity);
    Blinker.dataStorage("pm25", Dis_Pm25);
    BLINKER_LOG("data Storage temperature: ", Dis_Humidity);
    BLINKER_LOG("data Storage humidity: ", Dis_Humidity);
    BLINKER_LOG("data Storage pm25: ", Dis_Pm25);

    if(weatherTime == 0)
    {
      weatherTime = WEATHER_UPDATE;
      Blinker.weather();
    }
}

void weatherData(const String & data)
{
    BLINKER_LOG("weather: ", data);

    DynamicJsonDocument jsonBuffer(1024);
    DeserializationError error = deserializeJson(jsonBuffer, data);
    JsonObject wth = jsonBuffer.as<JsonObject>();

    Display_Weather(wth["weather"]);
}

void miotQuery(int32_t queryCode)
{
    BLINKER_LOG("MIOT Query codes: ", queryCode);

    switch (queryCode)
    {
        case BLINKER_CMD_QUERY_ALL_NUMBER :
            BLINKER_LOG("MIOT Query All");
            BlinkerMIOT.temp(Dis_Temperature);
            BlinkerMIOT.humi(Dis_Humidity);
            BlinkerMIOT.pm25(Dis_Pm25);
            BlinkerMIOT.print();
            break;
        default :
            BlinkerMIOT.temp(Dis_Temperature);
            BlinkerMIOT.humi(Dis_Humidity);
            BlinkerMIOT.pm25(Dis_Pm25);
            BlinkerMIOT.print();
            break;
    }
}

/**
  *  @brief wifi init, read eeprom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Blwifi_Init(void)
{
    MyButton_Init();

    EEPROM.begin(4096);
    EEPROM.get<Settings>(2448, wifiSettings);

    if(wifiSettings.UseWifi != WIFI_ST_OFF)
        wifiSettings.UseWifi = WIFI_WAIT_CONFIG;
    else
        ANF_LcdWifi(WIFI_None);
    EEPROM.end();
    Display_SetBacklight(wifiSettings.backlight);
}

/**
  *  @brief task every 100ms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Blwifi_Ds3231_Task100ms(void)
{
  static uint32_t syncTime = 7*24*3600*10;
  if(setDs3231 == 0)
  {
    setDs3231 = Set_Ds3231();
  }
  if(weatherTime > 0)
  {
    weatherTime--;
  }
  if(syncTime > 0)
  {
    syncTime--;
  }
  else
  {
    Set_Ds3231();
    syncTime = 7*24*3600*10;
  }
}

/**
  *  @brief wifi loop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Blwifi_Loop(void)
{
    switch(wifiSettings.UseWifi)
    {
        case WIFI_ST_OFF:
        break;
        case WIFI_WAIT_CONFIG:
            Blwifi_Config();
            wifiSettings.UseWifi = WIFI_WAIT_CONNECT;
        break;
        case WIFI_WAIT_CONNECT:
            BLINKER_DEBUG.stream(Serial);
            Blinker.setTimezone(8.0);

            Blinker.begin(wifiSettings.auth_key, wifiSettings.ssid, wifiSettings.pswd);
            Blinker.attachData(dataRead);
            Blinker.attachHeartbeat(heartbeat);
            Blinker.attachWeather(weatherData);
            Blinker.attachDataStorage(dataStorage);
            BackLight.attach(BackLight_Callback);
            Pm25UpdatePreiod.attach(Pm25UpdatePreiod_Callback);
            BlinkerMIOT.attachQuery(miotQuery);

            MDNS.begin(host);
            httpUpdater.setup(&httpServer);
            httpServer.begin();
            MDNS.addService("http", "tcp", 80);

            wifiSettings.UseWifi = WIFI_CONNECT;
        break;
        case WIFI_CONNECT:
            Blinker.run();
            httpServer.handleClient();
        break;
    }
    myButton.loop();
}

Blwifi.h
/**
* @file Blwifi.h
* @brief wifi config
* @author Hu Xihe
*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BLWIFI_H__
#define __BLWIFI_H__

#define RESET_WIFI_PIN   14

typedef enum
{
    WIFI_ST_OFF,
    WIFI_WAIT_CONFIG,
    WIFI_WAIT_CONNECT,
    WIFI_CONNECT
}WIFI_SET_ST;

struct Settings
{
  char auth_key[13];
  char ssid[128];
  char pswd[32];
  WIFI_SET_ST UseWifi;
  int backlight;
  int pm25period;
};
extern Settings wifiSettings;

/**
  *  @brief wifi init, read eeprom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Blwifi_Init(void);

/**
  *  @brief task every 100ms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Blwifi_Ds3231_Task100ms(void);

/**
  *  @brief wifi loop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Blwifi_Loop(void);

#endif /*end of __BLWIFI_H__*/

DS3231SN.c
/**
* @file DS3231SN.c
* @brief DS3231 RTC
* @author Hu Xihe
*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DS3231SN.h"
#include "IIC.h"

/**
  *  @brief ds3231 write command
  *  @param[in]  addr as ds3231 register address
  *                           dat as ds3231 command.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DS3231_WriteBy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DS3231_WriteAddress);
    (void)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ddr);
    (void)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
    (void)IIC_Wait_Ack();
    IIC_Stop();
}
/**
  *  @brief ds3231 read current data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as uint8_t .
  */
static uint8_t DS3231_ReadCurrent(void)
{
    uint8_t read_dat;
    IIC_Start();
    IIC_Send_Byte(DS3231_ReadAddress);
    (void)IIC_Wait_Ack();
    read_dat=IIC_Read_Byte(1);
    IIC_Stop();
    return read_dat;
}
/**
  *  @brief ds3231 read Random data
  *  @param[in]  random_addr as uint8_t.
  *  @param[out]  none.
  *  @return as uint8_t .
  */
static uint8_t DS3231_ReadRandom(uint8_t random_addr)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DS3231_WriteAddress);
    (void)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andom_addr);
    (void)IIC_Wait_Ack();
    return (DS3231_ReadCurrent());
}
/**
  *  @brief BCD to byte
  *  @param[in]  bcd as uint8_t.
  *  @param[out]  none.
  *  @return as uint8_t .
  */
static uint8_t BCD2Byte(uint8_t bcd)
{
    uint8_t ret = (bcd >> 4) * 10;
    ret += (bcd & 0x0F);
    return ret;
}

/**
  *  @brief BCD to byte
  *  @param[in]  bcd as uint8_t.
  *  @param[out]  none.
  *  @return as uint8_t .
  */
static uint8_t Byte2BCD(uint8_t data)
{
    uint8_t ret = (data / 10) * 16;
    ret += (data % 10);
    return ret;
}

/**
  *  @brief ds3231 set time
  *  @param[in]  hour as uint8_t
  *                                 minute as uint8_t
  *                                 second as uint8_t.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
void Ds3231_SetTime(uint8_t hour, uint8_t minute, uint8_t second)
{
    DS3231_WriteByte(DS3231_HOUR, Byte2BCD(hour));
    DS3231_WriteByte(DS3231_MINUTE, Byte2BCD(minute));
    DS3231_WriteByte(DS3231_SECOND, Byte2BCD(second));
}

/**
  *  @brief ds3231 set date
  *  @param[in]  year as uint8_t
  *                                 month as uint8_t
  *                                 day as uint8_t.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
void Ds3231_SetDate(uint8_t year, uint8_t month, uint8_t day)
{
    DS3231_WriteByte(DS3231_YEAR,Byte2BCD(year));
    DS3231_WriteByte(DS3231_MONTH, Byte2BCD(month));
    DS3231_WriteByte(DS3231_DAY, Byte2BCD(day));
}

/**
  *  @brief ds3231 get time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hour as uint8_t
  *                                  minute as uint8_t
  *                                  second as uint8_t.
  *  @return none .
  */
void Ds3231_GetTime(uint8_t *hour, uint8_t *minute, uint8_t *second)
{
    *hour = BCD2Byte(DS3231_ReadRandom(DS3231_HOUR));
    *minute = BCD2Byte(DS3231_ReadRandom(DS3231_MINUTE));
    *second = BCD2Byte(DS3231_ReadRandom(DS3231_SECOND));
}

/**
  *  @brief ds3231 get date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year as uint8_t
  *                                  month as uint8_t
  *                                  day as uint8_t.
  *  @return none .
  */
void Ds3231_GetDate(uint8_t *year, uint8_t *month, uint8_t *day)
{
          *year = BCD2Byte(DS3231_ReadRandom(DS3231_YEAR));
    *month = BCD2Byte(DS3231_ReadRandom(DS3231_MONTH));
    *day = BCD2Byte(DS3231_ReadRandom(DS3231_DAY));
}

DS3231SN.h
/**
* @file DS3231SN.h
* @brief DS3231 RTC
* @author Hu Xihe
*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DS3231SN_H__
#define __DS3231SN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endif

#include <Arduino.h>

#define DS3231_WriteAddress 0xD0    //器件写地址
#define DS3231_ReadAddress  0xD1    //器件读地址
#define DS3231_SECOND       0x00    //秒
#define DS3231_MINUTE       0x01    //分
#define DS3231_HOUR         0x02    //时
#define DS3231_WEEK         0x03    //星期
#define DS3231_DAY          0x04    //日
#define DS3231_MONTH        0x05    //月
#define DS3231_YEAR         0x06    //年

#define DS3231_TEMPERATURE      0x0E    //温度
#define DS3231_TEMP_CONVERT     0x20
#define DS3231_TEMP_HIGH_uint8_t   0x11
#define DS3231_TEMP_LOW_uint8_t    0x12

/**
  *  @brief ds3231 set time
  *  @param[in]  hour as uint8_t
  *                                 minute as uint8_t
  *                                 second as uint8_t.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
void Ds3231_SetTime(uint8_t hour, uint8_t minute, uint8_t second);

/**
  *  @brief ds3231 set date
  *  @param[in]  year as uint8_t
  *                                 month as uint8_t
  *                                 day as uint8_t.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
void Ds3231_SetDate(uint8_t year, uint8_t month, uint8_t day);

/**
  *  @brief ds3231 get time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hour as uint8_t
  *                                  minute as uint8_t
  *                                  second as uint8_t.
  *  @return none .
  */
void Ds3231_GetTime(uint8_t *hour, uint8_t *minute, uint8_t *second);

/**
  *  @brief ds3231 get date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year as uint8_t
  *                                  month as uint8_t
  *                                  day as uint8_t.
  *  @return none .
  */
void Ds3231_GetDate(uint8_t *year, uint8_t *month, uint8_t *day);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end of __DS3231SN_H__*/

Display.cpp
/**
* @file Display.cpp
* @brief display task
* @author Hu Xihe
*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IIC.h"
#include "ANF_Lcd.h"
#include "DS3231SN.h"
#include "GpioButton.h"
#include "SHT20.h"
#include "Blwifi.h"
#include <ESP8266WiFi.h>

uint8_t pm25Buffer[32];
uint8_t pm25Index = 0;
float Dis_Temperature = 0;
float Dis_Humidity = 0;
float Dis_Pm25 = 0;

/**
  *  @brief Display init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Init(void)
{
        IIC_Init(12, 13);
        ANF_LcdInit();
        TouchButton_Init();
        ANF_LcdAll();
  ANF_LcdUpdate();
        delay(100);

  pinMode(BACK_LED_PIN, OUTPUT);
  pinMode(PM25_POWER_PIN, OUTPUT);
  digitalWrite(PM25_POWER_PIN, LOW);
  analogWriteRange(100);
  Display_SetBacklight(100);
  ANF_LcdBattery(BAT_None);
  ANF_LcdWeather(WTHR_None);
        ANF_LcdUpdate();
}

/**
  *  @brief set display after wifi init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AfterWifiInit(void)
{
  ANF_LcdAll();
  ANF_LcdBattery(BAT_None);
  ANF_LcdWeather(WTHR_None);
  Display_Time();
  Display_TempHumidity();
}

/**
  *  @brief only display wifi logo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WaitWifi(void)
{
  ANF_LcdClear();
  ANF_LcdWifi(WIFI_Full);
  ANF_LcdUpdate();
}
/**
  *  @brief Display time, value from ds3231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Time(void)
{
        static uint8_t point = 0;
        uint8_t gethour, getminute, getsencond;
        Ds3231_GetTime(&gethour, &getminute, &getsencond);
        ANF_LcdTimeNumber(gethour, getminute);
        ANF_LcdTimePoint(point);
        point = !point;
}

/**
  *  @brief Display date, value from ds3231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Date(void)
{
        uint8_t getyear, getmonth, getday;
        Ds3231_GetDate(&getyear, &getmonth, &getday);
        ANF_LcdTimeNumber(getmonth, getday);
        ANF_LcdTimePoint(0);
}

/**
  *  @brief Display temperature humidity, value from sht20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TempHumidity(void)
{
  short tmp;

  tmp = SHT20_GetTemperature();
  Dis_Temperature = (float)(tmp/10.0);
  ANF_LcdTempNumber(tmp);

  tmp = SHT20_GetHumidity();
  Dis_Humidity = (float)tmp;
  ANF_LcdHumidityNumber(tmp);
}

/**
  *  @brief set pwm value.
  *  @param[in] value as int.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SetBacklight(int value)
{
  analogWrite(BACK_LED_PIN, value);
}

/**
  *  @brief display weather info.
  *  @param[in] str as string.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Weather(const String & str)
{
  WEATHER_DEF wthr = WTHR_None;
  if(str == "晴") wthr = WTHR_Sunny;
  else if(str == "多云") wthr = WTHR_Cloudy;
  else if(str == "阴") wthr = WTHR_Overcast;
  else if(str == "小雨") wthr = WTHR_LightRain;
  else if(str == "中雨") wthr = WTHR_ModerateRain;
  else if(str == "大雨") wthr = WTHR_HeavyRain;
  else if(str == "霾") wthr = WTHR_Haze;
  else if(str == "雾") wthr = WTHR_Foggy;

  ANF_LcdWeather(wthr);
}
/**
  *  @brief Wifi logo flash.
  *  @param[in] times as uint8_t.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WifiFlash(uint8_t times)
{
    uint8_t i;
    for(i=0; i<times; i++)
    {
        ANF_LcdWifi(WIFI_None);
        ANF_LcdUpdate();
        delay(200);
        ANF_LcdWifi(WIFI_Full);
        ANF_LcdUpdate();
        delay(200);
    }

}

uint16_t ShowDate = 0;

GpioButton TouchButton(5);

/**
  *  @brief touch key init, press show date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TouchButton_Init()
{
  TouchButton.BindBtnPress([](){
    if(ShowDate > 0)
    {
      ShowDate = 0;
      Display_Time();
    }
    else
    {
      ShowDate = 6;
      Display_Date();
    }
  });
}

/**
  *  @brief show pm2.5 call by 500ms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Display_Pm25(void)
{
  static uint32_t period = wifiSettings.pm25period*60*2;
  static uint32_t sampTime = 0;
  uint32_t setPeriod = wifiSettings.pm25period*60*2;

  if(period < setPeriod)
  {
    period++;
    digitalWrite(PM25_POWER_PIN, LOW);
  }
  else if(period == setPeriod)
  {
    digitalWrite(PM25_POWER_PIN, HIGH);
    period++;
    sampTime = PM25_SAMP_TIME;
  }
  else
  {
    if(sampTime > 0)
    {
      if(setPeriod > 0)
      {
        if(sampTime & 0x01)
          ANF_LcdPm25Logo(1);
        else
          ANF_LcdPm25Logo(0);
      }
      else
        ANF_LcdPm25Logo(1);

      ANF_LcdPm25Number(Dis_Pm25);
      sampTime--;
    }
    else
    {
      period = 0;
    }
  }
}

/**
  *  @brief show date and time call by 500ms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DateTime_Task500ms(void)
{
  if(ShowDate == 0)
    Display_Time();
  else
  {
    Display_Date();
    ShowDate--;
  }

  Display_TempHumidity();
  Display_Pm25();

  int rssi = WiFi.RSSI();
  if(rssi <= 0 && rssi >= -50)
    ANF_LcdWifi(WIFI_Full);
  else if(rssi < -50 && rssi >= -70)
    ANF_LcdWifi(WIFI_High);
  else if(rssi < -70 && rssi >= -80)
    ANF_LcdWifi(WIFI_Middle);
  else if(rssi <-80  && rssi >= -100)
    ANF_LcdWifi(WIFI_Low);
  else
    ANF_LcdWifi(WIFI_None);

  ANF_LcdUpdate();
  ST20_StartSample();
}

typedef enum
{
  PM25_Head1,
  PM25_Head2,
  PM25_Length,
  PM25_Data
}PM25_ST;

PM25_ST pm25St = PM25_Head1;
/**
  *  @brief serial of pm2.5 loop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Display_PM25_Loop(void)
{
  static uint16_t dataLength = 0;
  uint16_t sum, i, chksum;
  if(digitalRead(PM25_POWER_PIN) == HIGH)
  {
    if(Serial.available() > 0)
    {
      switch(pm25St)
      {
        case PM25_Head1:
          pm25Index = 0;
          pm25Buffer[pm25Index] = Serial.read();
          if(pm25Buffer[pm25Index] == 0x32)
            pm25St = PM25_Head2;
        break;
        case PM25_Head2:
          pm25Index = 1;
          pm25Buffer[pm25Index] = Serial.read();
          if(pm25Buffer[pm25Index] == 0x3D)
            pm25St = PM25_Length;
          else
            pm25St = PM25_Head1;
        break;
        case PM25_Length:
          pm25Index++;
          pm25Buffer[pm25Index] = Serial.read();
          if(pm25Index >= 3)
          {
            pm25Index = 4;
            pm25St = PM25_Data;
            dataLength = pm25Buffer[2] * 256 + pm25Buffer[3] + 4;
          }
        break;
        case PM25_Data:
          pm25Buffer[pm25Index] = Serial.read();
          pm25Index++;
          if(pm25Index >= dataLength)
          {
            sum = 0;
            for(i=0; i<dataLength-2; i++)
            {
              sum += pm25Buffer[i];
            }
            chksum = pm25Buffer[dataLength-2]*256 + pm25Buffer[dataLength-1];
            if(chksum == sum)
              Dis_Pm25 = pm25Buffer[6]*256+pm25Buffer[7];
            pm25St = PM25_Head1;
          }
        break;
      }
    }
  }
  else if(Serial.available() > 0)
  {
    Serial.flush();
  }
}

/**
  *  @brief key loop for touch key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Loop(void)
{
        TouchButton.loop();
  Display_PM25_Loop();
}

Display.h
/**
* @file Display.h
* @brief display task
* @author Hu Xihe
*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DISPLAY_H__
#define __DISPLAY_H__

#include <Arduino.h>

extern float Dis_Temperature;
extern float Dis_Humidity;
extern float Dis_Pm25;
#define BACK_LED_PIN    4
#define PM25_POWER_PIN  16
#define PM25_SAMP_TIME  60*2 /* uint: s */

/**
  *  @brief Display init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Init(void);

/**
  *  @brief set display after wifi init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AfterWifiInit(void);

/**
  *  @brief only display wifi logo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WaitWifi(void);

/**
  *  @brief Display time, value from ds3231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Time(void);

/**
  *  @brief Display date, value from ds3231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Date(void);

/**
  *  @brief set pwm value.
  *  @param[in] value as int.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SetBacklight(int value);

/**
  *  @brief Display temperature humidity, value from sht20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TempHumidity(void);

/**
  *  @brief display weather info.
  *  @param[in] str as string.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Weather(const String & str);

/**
  *  @brief Wifi logo flash.
  *  @param[in] times as uint8_t.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WifiFlash(uint8_t times);

/**
  *  @brief touch key init, press show date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TouchButton_Init();

/**
  *  @brief show date and time call by 500ms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DateTime_Task500ms(void);

/**
  *  @brief key loop for touch key
  *  @param[in] none.
  *  @param[out]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Display_Loop(void);

#endif /*end of __DISPLAY_H__*/

GpioButton.h
#ifndef _GPIO_BUTTON_H_
#define _GPIO_BUTTON_H_
#include <Arduino.h>

#define DEF_ELIMINATING_JITTER_MS        20                // default eliminating jitter ms
#define DEF_LONG_PRESS_WAIT_MS  1000                // default long press wait ms
#define DEF_DB_PRESS_MS 300

class GpioButton {
    public:
        GpioButton(uint8_t gpio_pin, void(*btn_press_event)()=nullptr) :
            GpioPin(gpio_pin),
            ButtonPressEvent(btn_press_event),
            LongPressWaitMS(DEF_LONG_PRESS_WAIT_MS),
            ButtonLongPressEvent(nullptr),
            first_key_down_millis(0),
            first_key_up_millis(0),
            action_done(false),
            last_gpio_state(HIGH) {
                pinMode(GpioPin, INPUT_PULLUP);
                digitalWrite(GpioPin, HIGH);
        };
        // bind click event CB function
        void BindBtnPress(void(*btn_press_event)()) {
                ButtonPressEvent = btn_press_event;
        };
        // bind long key press CB function
        bool BindBtnLongPress(void(*btn_long_press_event)(), uint16_t wait_ms=DEF_LONG_PRESS_WAIT_MS) {
            if(wait_ms < DEF_LONG_PRESS_WAIT_MS) return false;
            ButtonLongPressEvent = btn_long_press_event;
            LongPressWaitMS = wait_ms;
            return true;
        };
        // bind double click CB function
        void BindBtnDblPress(void(*btn_dbl_press_event)()) {
            ButtonDblPressEvent = btn_dbl_press_event;
        };
        // loop function
        void loop(){

            uint8_t current_gpio_state = digitalRead(GpioPin);
            uint32_t current_millis = millis();

            // gpio status no change
            if(current_gpio_state == last_gpio_state) {
                if(current_gpio_state == LOW) {
                    if(first_key_down_millis && !first_key_up_millis && (current_millis - first_key_down_millis > LongPressWaitMS)) {
                        if(!action_done && ButtonLongPressEvent != nullptr) {
                            ButtonLongPressEvent();
                            action_done = true;
                        }
                    }
                }
                else {
                    if(first_key_up_millis && (current_millis - first_key_up_millis > DEF_DB_PRESS_MS)) {
                        if(!action_done && ButtonPressEvent != nullptr) {
                            // Serial.println("Debug:Press Event.");
                            ButtonPressEvent();
                            action_done = true;
                        }
                    }
                }
            }
            // gpio status changed
            else {
                if(current_millis - last_jitter_millis > DEF_ELIMINATING_JITTER_MS) {
                    // key down
                    if(current_gpio_state == LOW) {
                        // is first keydown in cycle
                        if(0 == first_key_down_millis) {
                            first_key_down_millis = current_millis;
                            first_key_up_millis = 0;
                            action_done = false;
                        }
                        // is not first key down in cycle
                        else {
                            // has define double click CB function
                            if(nullptr != ButtonDblPressEvent){
                                // key down mill - last key up mill > elimination jitter interval
                                if(        0 != first_key_up_millis // is release key in event cycle
                                    && (current_millis - first_key_up_millis) > DEF_ELIMINATING_JITTER_MS) {        // skip eliminating jitter
                                    // is double click?
                                    if(        false == action_done // did in event cycle?
                                        && current_millis - first_key_up_millis < DEF_DB_PRESS_MS) {        // and 2nd click is in interval
                                        // call double click event function
                                        // Serial.println("Debug:Double Press Event.");
                                        ButtonDblPressEvent();
                                        action_done = true;
                                    }

                                }
                            }
                        }
                    }
                    // key up
                    else {
                        if(!action_done && first_key_down_millis && first_key_up_millis == 0) {
                            first_key_up_millis = current_millis;
                        }
                    }
                    // Keep gpio status
                    last_gpio_state = current_gpio_state;
                    last_jitter_millis = current_millis;
                }
            }

            if(action_done && current_gpio_state == HIGH) {
                // Serial.println("Event Reset.");
                first_key_down_millis = 0;
                first_key_up_millis = 0;
                action_done = false;
            }
        };
    protected:
        uint8_t GpioPin;                                                // gpio pin of key
        void (*ButtonPressEvent)();       // Click Event CB function
        uint16_t LongPressWaitMS;                            // Long press ms
        void (*ButtonLongPressEvent)();                // Long press Event CB function
        void (*ButtonDblPressEvent)();                // Double click Event CB function
        uint32_t first_key_down_millis;
        uint32_t first_key_up_millis;
        bool action_done;
        uint8_t last_gpio_state;
        uint32_t last_jitter_millis;
};

#endif

5.Blinker界面配置
{¨version¨¨2.0.0¨¨config¨{¨headerColor¨¨transparent¨¨headerStyle¨¨dark¨¨background¨{¨img¨¨assets/img/headerbg.jpg¨¨isFull¨«}}¨dashboard¨|{¨type¨¨cha¨¨bg¨É¨sty¨¨line¨¨clr¨¨#FBA613¨¨sty1¨ßG¨clr1¨¨#076EEF¨¨sty2¨ßG¨clr2¨¨#595959¨¨cols¨Ñ¨rows¨Í¨key¨¨cha-oh6¨´x´É´y´Ï¨speech¨|÷¨t0¨¨温度¨¨key0¨¨temp¨¨lstyle¨Ê¨key1¨¨humi¨¨t1¨¨湿度¨¨key2¨¨pm25¨¨t2¨¨Pm25¨}{ßC¨num¨ßU¨室内温度¨¨ico¨¨fad fa-thermometer-three-quarters¨ßHßI¨min¨É¨max¨¢1c¨uni¨¨℃ ¨ßEÉßPÍßQËßR¨num-tmp¨´x´Í´y´ËßT|÷ßYÊ}{ßCßhßU¨室内湿度¨ßj¨fad fa-humidity¨ßH¨#389BEE¨ßlÉßmº0ßn´%´ßEÉßPÍßQËßR¨num-hum¨´x´Í´y´ÍßT|÷ßYÊ}{ßCßhßU¨室内PM25¨ßj¨fal fa-question¨ßHßsßlÉßm¢G7ßn¨ug/m3¨ßEÉßPÍßQÍßR¨num-pm25¨´x´É´y´ËßT|÷ßYÍ}{ßC¨ran¨ßU¨屏幕背光亮度¨ßHßsßmº0ßlÉßEÉßPÑßQËßR¨ran-light¨´x´É´y´¤CßT|÷}{ßCßyßU¨PM2.5采集周期¨ßHßsßmº0ßlÉßEÉßPÑßQËßR¨ran-pm25¨´x´É´y´¤EßT|÷}{ßC¨tex¨ßU¨IP:¨ßb¨固件升级地址¨¨size¨¤EßEÉßj¨fal fa-font¨ßPÑßQÊßR¨txt-ip¨´x´É´y´¤BßT|÷ßYÎ}÷¨actions¨|÷¨triggers¨|÷}

5.软件和硬件
6.注意事项
(a)PCB为1mm厚
(b)烧录的时候要短接GPIO 0到地,板上没有预留,建议用镊子捅
(c)运行到现在,遇到过一次温度显示56度,重启就好了
(d)帖子字数限制,删了一部分代码,附件里是全的

网友:
先下为敬,支持一下

网友A:
你们采集PM2.5数据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采集PM2.5数据有什么用?

看着自己欢乐就好

网友:
还是不要发好,卖家太可恶了。坐地起价又任性。凉他半年先。

网友B:
电池能不能用3V 的LDO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能不能用3V 的LDO代替?

没有用上电池呀,电池需要充电电路,太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用上电池呀,电池需要充电电路,太麻烦了

那个给时钟供电的电池能不能用3V的LDO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给时钟供电的电池能不能用3V的LDO代替?

可以,但是掉电不能保持时间了,没网的话也就没时间了

网友:
真大佬,没赶上车的路过看下。

网友:
我等小白什么都不懂,只想有烧好程序的成品板直接替换使用。

网友:
没赶上车 路过。

网友:
谢谢分享。电池弄个4056小板外挂

网友:
20元了,还一直不发货。

网友C:
DS3231有点贵啊,能不能用RX8025T,这玩意二手的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3231有点贵啊,能不能用RX8025T,这玩意二手的贼便宜

当年7毛一片买的,感觉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7毛一片买的,感觉很便宜了

7毛一片简直是赚翻了!

网友:
需要配合app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