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各位老板,图片转圈圈啥时能够结束?

楼主(2021-11-11):
这圈圈已经转了好长时间了,用手机看很不方便,不管是联通无线数据连接还是移动或者电信的WIFI,图片都不能显示预览图,除了优惠的帖子以外,其他的帖子打开也看不到预览图,只能点图片一个一个的看,点开一个看一个,非常麻烦,大老板们,帮忙想想办法解决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我这两天也遇到论坛网页打开很慢情况

网友A:
原因就不说了,解决也很简单,如果愿意出200元加急费可以马上解决

网友B:
看到坛友回复过:换个手机浏览器或升级浏览器

PS:国产的很多浏览器都不遵循国际标准的。

网友C:
我手机安装的是X浏览器,没这个问题,X浏览器安装包才1M。

网友D:
这是浏览器的问题了,没得办法,只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就不说了,解决也很简单,如果愿意出200元加急费可以马上解决

太少了,你再加50: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坛友回复过:换个手机浏览器或升级浏览器

PS:国产的很多浏览器都不遵循国际标准的。 ...

哦豁,又要换览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机安装的是X浏览器,没这个问题,X浏览器安装包才1M。

那我就学你装个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浏览器的问题了,没得办法,只能换

没有问题

网友A:
本来想帮你解决的,既然你这么说那你就继续转圈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机安装的是X浏览器,没这个问题,X浏览器安装包才1M。

可是这个X浏览器,怎样才能调成自适应屏幕?我打开一直是电脑的这种界面,没有“适应屏幕”这个选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个X浏览器,怎样才能调成自适应屏幕?我打开一直是电脑的这种界面,没有“适应屏幕”这个选项 ...

点击下边三横,看桌面模式是不是蓝色的,如果是,就是被勾选了,浏览器模仿的是电脑的桌面模式,点击一下桌面模式,变成黑色字体,即可退出桌面模式,就默认是手机了。另外,X浏览器可以安装插件,安装IDM下载器,配合浏览器自身的媒体嗅探功能,下载网上的视频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击下边三横,看桌面模式是不是蓝色的,如果是,就是被勾选了,浏览器模仿的是电脑的桌面模式,点击一下 ...

我点了还是桌面模式

网友E:
搞好了,要点页面顶部的欢迎访问新版数码之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好了,要点页面顶部的欢迎访问新版数码之家

老站是没有手机版页面的,另外建议用原版手机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帮你解决的,既然你这么说那你就继续转圈圈吧

我用的老版夸克,更新了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老版夸克,更新了一下就搞定了

我当然知道你用的老版夸克,一眼就看的出来。那个告诉你用x浏览器的也不一定解决问题,因为x浏览器是套壳浏览器,如果你手机webview内核版本过低也照样不行,他能行说明他安卓webview版本较高,换一个手机就不一定了,所以不具有通用性。最早之前我要不回贴告诉一些人更新浏览器内核版本来解决html5兼容性问题,我相信凭你的脑瓜想不到要更新一下浏览器,你只会想到为我200块的一个玩笑给加上50来攻击我,夸克自带内核所以更新一下就可以顺便更新内核解决问题。转圈是论坛开启图片延迟加载造成的不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然知道你用的老版夸克,一眼就看的出来。那个告诉你用x浏览器的也不一定解决问题,因为x浏览器是套壳 ...

实在没有攻击你的意思,调侃一下而已,请不要介意。只新买了一个手机,装了一个夸克浏览器,版本和这个浏览器不一样,新买的那个可以正常浏览,所以我就找到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然知道你用的老版夸克,一眼就看的出来。那个告诉你用x浏览器的也不一定解决问题,因为x浏览器是套壳 ...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那个X浏览器并不好用,可能是我没用习惯或者怎么滴